請問主機板只插顯卡,可以到BIOS嗎

楼主(2009-06-08):
請問各位大大
主機板只插顯卡,電源可以跑到BIOS的畫面嗎?

网友:
還要有RAM CPU..

楼主:
謝謝你的回覆,那插上RAM,不要插CPU,可以到BIOS的畫面嗎?

网友:
@@"機板有內建顯示就只要有cpu和RAM就能進BIOS.
沒CPU...那你要如何讓主機正常運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 要有很多 種東西要裝 才有畫面看 ~
不然你要 摸黑更新 BIOS阿....
一般 測試用 ~接顯卡 記憶體 CPU  POWER 就可以 開機囉 ~...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之前有聽說要知道,主機版有沒有壞,只要不插CPU,可以跑到BIOS的畫面就是表示主機版沒壞,不知對不對,所以想請問各位厲害的大大,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沒聽過 ~
 只要不插CPU,可以跑到BIOS的畫面就是表示主機版沒壞

网友:
這種理論沒聽說過的耶
除非是CPU 記憶體 都整合到了主機板上才可以
一般都需要CPU 主機板 記憶體 顯示卡(整合版不需要)以及電源供應器
才能正常啟動到BIOS畫面

网友(2009-08-12):
沒裝cpu或是cpu假負載的話
是不可能有bios畫面出來的
可能是你聽錯
不然就是那個人唬你的

网友(2009-11-12):
還要接keyboard,不然進了怎調

网友(2009-12-31):
RAM CPU  這些都是該有的

沒RAM  怎麼存取虛擬
沒CPU怎麼計算

网友(2010-02-03):
呵呵.我笑了!要讓bios可以工作才能進到bios設定的劃面.所以都要接上去啊.

网友C:
可以看看開機流程呀
現在少數的主機板是有免CPU 就可以有BIOS聲響.
要到BIOS畫面可以說是開機流程跑快完成了, Boot Area ok 然後選到CPU及RAM, 將BIOS解壓縮
跑BIOS設置. 完成各部初始化. 進入OS

沒有CPU 就有開機畫目前來說我是沒看過, 沒有CPU 和 RAM 就沒辦法解壓縮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開機流程呀
現在少數的主機板是有免CPU 就可以有BIOS聲響. 要到BIOS畫面可以說是開機流程跑快完成了, Boot Area ok 然後選到CPU及RAM, 將BIOS解壓縮
跑BIOS設置. 完成各部初始化. 進入OS

沒有CPU 就有開機 ...

沒有CPU一般主機板可以BOOT嗎???主機板不過電,BIOS怎麼發聲??
我還沒有看過A???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沒在消費機種上看過可以無CPU卻有BIOS 檢測
但在工業用單板電腦上面有, 單板電腦上有BIOS 但在主母板上也有檢測用的 POST 軔體.
明天我在把圖Po上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