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卡常見故障全面剖析(轉)

楼主(2009-06-08):
顯示卡故障是我們在使用電腦過程中經常遇到的問題。一般來說,顯示卡故障都會伴隨有黑屏等其他問題出現,這也為我們的檢修造成了麻煩。一出現黑屏,可能會讓大多數朋友束手無策,除了把電腦搬到電腦城維修,難道就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了麼?其實很多顯示卡小故障只要我們自己動動手就可以解決的,根據筆者多年使用電腦經驗,顯示卡故障主要有以下幾類,下面就請根據您罷工的顯示卡的具體狀況對症下藥吧!

  一、 接觸不良

  顯示卡接觸不良是導致顯示卡不能穩定工作的原因之一,而出現接觸不良主要是有以下的四種可能造成的。第一,不少價格低廉的主板的AGP插槽用料不是很好,AGP槽不但不能和顯示卡PCB緊密接觸,有的主板還省略AGP插槽的卡子,這就讓我們的顯示卡在插槽中有了鬆動的空間。其次,就是在安裝顯示卡的過程中,一些劣質的機箱背後擋板的空檔不能和主板AGP插槽對齊,在強行上緊顯示卡螺絲以後,過一段時間可能導致顯示卡的PCB變形,這是AGP顯示卡和插槽接觸不良的另外一個原因。還有就是我們通常談到的顯示卡 』金手指』本身的問題。不少劣質的顯示卡的金手指上的鍍層金屬厚度不夠,在多次插拔顯示卡後,鍍層金屬已經脫落,導致顯示卡的金手指在潮濕的空氣中氧化。最後一種情況就是灰塵在AGP插槽周圍堆積,使得顯示卡金手指和主板的接觸出現問題。隨著大功率的顯示卡風扇的出現,這個問題已經出現的越來越頻繁了。

圖為金手指被氧化的顯示卡

圖為顯示卡周圍眾多的風扇讓AGP插槽附近灰塵容易聚集

解決辦法:針對接觸不良的的顯示卡,如果根據判斷髮現是顯示卡在尺寸上和機箱不能』兼容』,只要嘗試的去鬆開顯示卡的螺絲就可以了。如果你擔心電腦在使用過程中會遇到撞擊、移動而導致電腦運行產生問題,那麼你可以使用寬膠帶將顯示卡擋板固定在它的位置,如果還不放心就把顯示卡兩邊的機箱都裝上,把顯示卡的的擋板夾在中間。如果你的顯示卡金手指遇到了氧化問題,那麼解決的時候可能要麻煩許多,首先你要使用繪圖橡皮把金手指上的鏽漬除掉,如果清除以後你的顯示卡能夠正常工作,那麼你是幸運的,如果顯示卡還不能正常的工作,我們就需要使用除鏽劑清洗金手指,然後在金手指上輕輕的敷上一層焊錫,以增加金手指的厚度,注意不要讓相臨的金手指之間短路哦。

  二、 供電問題

  和CPU升級的時候遇到的問題非常相似,當初設計的電路往往不能應付後來出現的硬件設備的供電需求。隨著顯示卡功耗的迅速增加,顯示卡升級的時候總會有可能會遇到AGP供電不足的問題,尤其是在炎熱的夏天,GPU巨大的功耗對於主機電源、主板的供電電路都會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如果您在運行大型的3D遊戲的時候,經常遇到黑屏的問題,而且這個時候您有剛剛升級了顯示卡,筆者建議您有必要檢查下主機電源和主板供電的問題。如果您的顯示卡在冬天運行良好,而到了夏天則非常的不穩定,那麼除了檢查下顯示卡本身的散熱,還應當注意下供電問題,因為在炎熱的夏天,開關管電源和主板的MOS管會比冬天的時候工作』辛苦』許多。

  解決辦法:如果是因為AGP供電不足而引起的顯示卡工作不正常,可以在CMOS設置中關閉AGP加速功能,讓我們的顯示卡做為一塊普通的沒有AGP加速功能的顯示卡來用,如果你覺得在性能上損失比較大,我們也有折中的辦法,就是將AGP總線加速速度降低一個層次,比如AGP4X可以使之運行在AGP2X。較低的AGP總線速度比起較高的AGP總線速度可以大幅度的提高系統的穩定性。如果您所購買的主板能夠調節AGP電壓,那麼恭喜你,也許您可以通過提高AGP電壓來滿足顯示卡比較高的供電需求。一般來說,將AGP電壓提高0.1~0.2V,不會對硬件造成什麼傷害,但是AGP的供電卻比原來穩定許多。最後要談到的是我們還可以聽取主板廠商的建議,打一個客戶服務電話或者上一下廠商網站的論壇,也許會有讓人興奮的收穫。筆者的一位朋友曾經遇到過顯示卡供電不足的問題,他所使用的主板是某知名廠商一年半以前的產品,在使用各種』軟性』辦法不能解決以後,該廠商的工程師主動提出把主板郵寄回廠,由工程師幫忙修改電路以增強AGP的供電能力。至於是不是每個人都能碰上這樣的』好事』,那還要看看你的運氣了。
三、CMOS設置不合理

  世界上沒有哪件產品是完美的,硬件產品也是如此。顯示卡的發展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於不少新的特性和功能,對於我們的硬件系統來說,不僅不能完美支持,而且還會直接影響我們電腦的穩定性。邊帶尋址功能的設計初衷是為了利用閒置的總線帶寬來增加顯示子系統的帶寬,但是VIA畢竟不是AGP標準的創立者,所以,對於大多數的VIA顯示卡來說,邊帶尋址功能的支持都不夠完美,不少主板生產廠商為了穩定起見,在出廠的默認設置中就關閉來該功能,如果你在VIA系統的CMOS設置中把邊帶尋址打開了,那麼它十有八九就是影響你電腦穩定性的罪魁禍首。

  再就是主板的ACPI高級電源管理系統裡有一個項目叫做VIDEO OFF METHOD,通過它我們設置顯示器的關閉方式,遺憾的是不少的主板對新的顯示卡支持有限,所以在顯示器進入休眠以後經常出現難以喚醒的黑屏現象。

圖為COMS中的BLACKSCREEN設置可能讓你的顯示器不能喚醒
解決辦法:在CMOS設置中把出問題的選項關掉^_^,要是不怕麻煩的話可以吧BIOS刷到最新版本,可以解決不少的兼容性問題哦。

  四、 VGA插頭上的隱患

  顯示卡上的VGA插頭在多次插拔以後可能會導致針孔中的簧片變鬆,使得其不能和顯示器的信號線公頭良好接觸;還有就是對顯示器信號線的暴力拉扯,也可能導致VGA插頭信號傳輸問題。對於常見的15針的VGA插頭,1、2、3腳分別對應紅、綠、藍三色信號,其正常的電壓波動範圍是0.03V~0.06V;13、14腳分別對應顯示器的行掃瞄信號和場掃瞄信號,對於行掃瞄輸出信號,正常工作的時候電壓應該為3V~5V,場掃瞄信號不應該高過1V。如果你在對VGA插頭暴力操作以後,顯示器黑屏,經過測量後發現VGA插頭的針腳輸出電壓異常,那麼基本上可以斷定VGA插頭出現了問題。

圖為VGA插頭的針腳中只要檢查對我們有用的幾根就可以了
解決辦法:碰到VGA插頭內部簧片鬆動的情況,可以使用焊錫把顯示器信號線公頭上的針腳加粗,讓鬆動的簧片重新和顯示器信號線緊密接觸。對於檢查出中現問題的VGA針腳,可以順著VGA插頭找到PCB板上的對應焊點,發現斷路,重新補焊就可以了.

  五、 刷新BIOS和更改驅動程序引起的故障

  曾經有一段時間,DIY群體中興起了一陣顯示卡BIOS替換的熱潮,不少人希望通過把名牌顯示卡的BIOS文件刷到自己顯示卡中這樣的手段來提高顯示卡性能。這樣的做法也許有效,但是本質上講,使用名牌顯示卡的BIOS文件所帶來的硬件性能的提升不過是BIOS文件中對顯存的頻率以及延遲的重新設置造成的,大多數主流的顯示卡BIOS文件已經相當完善,不可能通過更改BIOS文件來取得性能上巨大的提升,相對於硬件性能微乎其微的提升,穩定性上的我們的損失可能會更大一些。就是同一廠商同一型號的顯示卡,他們的BIOS文件也是不相同的,廠商也會根據該批出廠的顯示卡的具體情況對BIOS文件進行一定的修改,以增強產品穩定性,而我們手中的這塊和名牌顯示卡一點』親戚關係』都沒有的顯示卡,在用了別人的BIOS之後,出現穩定性問題也是正常的了。如果您在更新顯示卡BIOS以後,經常性的出現黑屏、遊戲中自動退出或者屏幕上出現有規律條紋的現象,那麼很有可能您刷的BIOS有問題。

  解決辦法:刷回原來的顯示卡BIOS文件就可以了。除非你真的需要通過刷新顯示卡的BIOS文件來解決兼容性問題,否則,還是儘量讓顯示卡使用原來的BIOS吧,畢竟刷BIOS是一件麻煩的事情。對於主流的顯示卡,刷新BIOS文件不會有性能上的提升,否則,網絡上鋪天蓋地的高性能顯示卡選購文章就不會只談到顯示卡的核心頻率和顯存頻率,而不談顯示卡BIOS的版本號了。

  以上就是應付簡單的顯示卡故障的幾條不傳秘籍,相信您在』進修』完這篇文章之後一定可以大聲的說出:』讓黑屏走開!』當然,如果您遇到的問題比較嚴重,比如顯示卡芯片上有焦糊味道或者PCB上的電容一個個的都變』啤酒肚』,那你還是趕緊拿到顯示卡的維修點去吧,因為這已經不是顯示卡常見的一般故障了。如果您堅持要自己動手的話,那麼筆者還是建議你弄一篇』讓黑屏走開!--顯示卡不怎麼常見故障剖析』這樣的文章看看再動手吧。

网友:
這一篇寫的不錯,感謝P大分享

网友(2009-07-18):
感謝分享,對顯卡又多一點了解。

网友(2009-08-31):
寫的不錯,讓我又多學了一點

网友(2009-10-24):
初學者又上了一課更了解顯示卡運作方式及故障基本常識

网友(2009-11-30):
很好的入門基礎教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前輩ㄉ文章資訊.希望有更深入ㄉ教學....感恩

网友:
我又多學了一點

网友:
這篇實用度相當高
小弟我送修過2塊顯卡
出現的問題
剛好上面都有提到^^

网友:
寫的不錯喔我又多學一點喔 = =

网友(2010-01-07):
各位大大,小弟手上有幾片卡都是七系列的,故障是不亮,測試之後金手指的阻值不正常(外觀一切正常,DDR,BGA電壓都正常),阻值有二百多,1....接下來不知要往那方向去測試。。。在此多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网友:
寫的很實用

常見到的問題接觸不良

网友(2011-04-14):
對基礎維護有很大的幫助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對顯卡又多一點了解               3Q

网友:
補充知識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感謝..又多學了一點^^"

网友(2011-07-18):
這麼好的資料實在感謝大大的分享。謝謝!………

网友:
電壓增加溫度也會升高.power衰退.最後壞的會更多.

网友:
感謝您文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