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T記憶體維修軟件解說

楼主(2009-06-08):
先聲明一下,我在幫人組裝電腦的記憶體都是用終生保固,當記憶體有問體時,我都用MEMTEST86測試,有問題

就換新,從沒修過喔....這套軟體是對岸在維修記憶體時所用工具之一,給大家參考..

史萊姆教學..

http://forum.slime.com.tw/thread230991.html

視頻教學..

http://www.badongo.com/file/15359525

檢測軟體..

Ram Stress Test 記憶體檢測工具.rar (142.03 KB, 下載次數: 1219)

楼主:
RST內存檢測軟件使用說明
Ram Stress Test是美國Ultra-X公司旗下的一個專業記憶體測試程式,是專門給系統生產廠商出機前用的測試程式,他其實是從其他的產品獨立出來的一項測試,該公司專作系統測試的軟硬體,方便生產廠商將產品做詳細測試,至於R.S.T.在目前記憶體生產業使用非常普遍,因為經過他的測試幾乎就能應付大部分的記憶體問題,所以是非常好用的一個測試工具!!
  使用非常簡易,只要設定為軟碟開機就行了,他是一個獨立開發的系統,沒有依附任何作業系統,相容於x86系列,只要BIOS認的到的容量他都能測!!
 發現 ATS 選項錯誤,在BIOS中,記憶體選項設成Auto時,記憶體的CL=2,改成Manual,自設CL=2.5時,上述選項才能通過。
  附件IMZ需要用winImage展開到軟盤上,然後用此軟盤啟動系統。
  附件NRG是用Nero燒錄可啟動光盤的軟盤鏡像文件。
  程序執行後,第一選項是測試物理內存中基本內存地址(<640K),第二項是擴展內存地址,第三項是測試你CPU的L2 cache。
☆ 可以測試SD及DDR內存。
☆ 閃動數字——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 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
依次代表內存條的8顆顆粒。
從左到右橫著數:0-7代表第1顆粒區域、8-F代表第2顆粒、0-7代表第3顆粒、8-F代表第4顆粒、0-7代表第5顆粒代、8-F代表第6顆粒、0-7代表第7顆粒、8-F代表第8顆粒
☆ 點不亮內存的測試方法——很多內存短路或者顆粒損壞後都不能點亮,點不亮的可以用一根好的內存去帶動它(可解決部分點不亮問題)。必須SD的帶SD的,DDR的帶DDR的。本軟件會自動跳過好的去檢測壞的那根。
☆ 發現 ATS 選項錯誤,在BIOS中,記憶體選項設成Auto時,記憶體的CL=2,改成Manual,自設CL=2.5時,上述選項才能通過。
☆ 程序執行後,第一選項是測試物理內存中基本內存地址(<640K),第二項是擴展內存地址,第三項是測試CPU的 L2 cache。
RAM測試軟件說明書
(R.S.T )UX版
閃動的一排測試數字代表內存8顆粒的測試情況。
從左至右,0-7代表第一區域,8-F代表第二區域;0-7代表第三區域,8-F代表第四區域;……依次代表內存條的8顆顆粒。
⒈DDR8位與16位的單面測法:
⑴. 0-7(1 )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DDR內存條的第1顆粒已經損壞
⑵. 8-F(2 )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DDR內存條的第2顆粒已經損壞
⑶. 0-7(3 )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DDR內存條的第3顆粒已經損壞
⑷. 8-F(4 )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DDR內存條的第4顆粒已經損壞
⑸. 0-7(5 )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DDR內存條的第5顆粒已經損壞
⑹. 8-F(6 )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DDR內存條的第6顆粒已經損壞
⑺. 0-7(7 )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DDR內存條的第7顆粒已經損壞
⑻. 8-F(8 )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DDR內存條的第8顆粒已經損壞
注意DR的顆粒排列循序是1-2-3-4-5-6-7-8
⒉如果你是128M的雙面DDR內存,如以上顯示界面圖:
1-16M -----------------------------------------------------------------------------------------------------------
16-32M  ------------------------------------------------------------------------------------------------------
32-48M ------------------------------------------------------------------------------------------------------------
48-64M-------------------------------------------------------------------------------------------------------------
從1M到64M的上面的4根虛線上出現亂碼的話,說明這根內存的的第一面的顆粒有問題(判斷哪個顆粒的好壞按照以上的說明)
64-80M ------------------------------------------------------------------------------------------------------------
80-96M  -------------------------------------------------------------------------------------------------------
96-112M------------------------------------------------------------------------------------------------------------
112-128M----------------------------------------------------------------------------------------------------------
從64M到128M的上面的4根虛線上出現亂碼的話,說明這根內存的的第二面的顆粒有問題(判斷哪個顆粒的好壞按照以上的說明)
注意:在內存的PCB板上的兩邊標著1與92的代表第一面,93與184的代表第二面。1-128M的8根虛線是用來區分兩面區域的作用.
⒊SD的8位與16位的單面測法:
⑴. 0-7(1)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SDR內存條的第8顆粒已經損壞
⑵. 8-F(2)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SDR內存條的第4顆粒已經損壞
⑶. 0-7(3)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SDR內存條的第7顆粒已經損壞
⑷. 8-F(4)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SDR內存條的第3顆粒已經損壞
⑸. 0-7(5)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SDR內存條的第6顆粒已經損壞
⑹. 8-F(6)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SDR內存條的第2顆粒已經損壞
⑺. 0-7(7)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SDR內存條的第5顆粒已經損壞
⑻. 8-F(8)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SDR內存條的第1顆粒已經損壞
(註: PCB板上從1到84為第一面,顆粒的排列順序從1到84為8-7-6-5-4-3-2-1,切記注意)
4.通過以上的介紹,說明SD的雙面是跟DDR的是一樣的。但是顆粒的好壞判斷要按照
它們的排列循序來判斷。
5.PCB板的短路或者虛焊的測法:如果在8根虛線上都出現亂碼,說明這根內存的PCB板有問題
6.點不亮的內存的測試方法: 很多內存短路或者顆粒損壞後都不能點亮,點不亮的可以用一根好的內存去帶動它。 必須SD的帶SD的,DDR的帶DDR的。本軟件會自動跳過好的那根去檢測壞的那根。
7.使用方法:直接把光盤插入光驅,在主板的CMOS裡設置光驅起動, 啟動後本軟件會自動引導到測試界面進行檢測

楼主:
記憶體故障與分析
一、開機無顯示
  由於記憶體原因出現此類故障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一般是因為記憶體條與主板記憶體插槽接觸不良造成(在排除記憶體本身故障的前提下),只要用橡皮擦來回擦試其金手指部位即可解決問題(不要用酒精等清洗),還有就是記憶體損壞或主板記憶體槽有問題也會造成此類故障。
  由於記憶體條原因造成開機無顯示故障,主機揚聲器一般都會長時間蜂鳴(針對Award Bios而言)
二、windows系統運行不穩定,經常產生非法錯誤
  出現此類故障一般是由於記憶體芯片質量不良或軟件原因引起,如若確定是記憶體條原因只有更換一途。
三、windows註冊表經常無故損壞,提示要求用戶恢復
  此類故障一般都是因為記憶體條質量不佳引起,很難予以修復,唯有更換一途。
四、windows經常自動進入安全模式
  此類故障一般是由於主板與記憶體條不相容或記憶體條質量不佳引起,常見於PC133內存用於某些不支持PC133內存條的主板上,可以嘗試在CMOS設置內降低記憶體讀取速度看能否解決問題,如若不行,那就只有更換記憶體了。
五、隨機性死機
  此類故障一般是由於採用了幾種不同芯片的記憶體條,由於各記憶體條速度不同產生一個時間差從而導致死機,對此可以在CMOS設置內降低記憶體速度予以解決,否則,唯有使用同型號記憶體。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記憶體條與主板不相容,此類現象一般少見,另外也有可能是記憶體條與主板接觸不良引起電腦隨機性死機,此類現像倒是比較常見。
六、記憶體加大後系統資源反而降低
  此類現象一般是由於主板與記憶體不相容引起,常見於PC133記憶體條用於某些不支持PC133記憶體條的主板上,即使系統重裝也不能解決問題。
七、windows啟動時,在載入高端內存文件himem.sys時系統提示某些地址有問題
  此問題一般是由於記憶體條的某些芯片損壞造成,解決方法可參見下面記憶體維修一法。
八、運行某些軟件時經常出現記憶體不足的提示
  此現象一般是由於系統盤剩餘空間不足造成,可以刪除一些無用文件,多留一些空間即可,一般保持在300M左右為宜。
九、從硬盤引導安裝windows進行到檢測磁盤空間時,系統提示內存不足
  此類故障一般是由於用戶在config.sys文件中加入了emm386.exe文件,只要將其屏蔽掉即可解決問題。
  其實,從硬盤以DOS方式引導安裝windows的方法比較複雜而且速度慢,其一,必須要在硬盤上安裝DOS文件,且還要配置config.sys和 autoexec.bat文件,若文件配置不當,還會引發一系例不可預見的故障,對於初學者很不實用。其二,windows裝入成功後,由於每次啟動系統都會調入config.sys與autoexec.bat文件來驅動光驅,使得系統啟動時間延長,如若屏蔽掉config.sys與 autoexec.bat後,在windows下有時光驅又不能正常工作。
十、安裝windows進行到系統配置時產生一個非法錯誤
  此類故障一般是由於記憶體條損壞造成,可以按記憶體維修一法來解決,如若不行,那就只有更換記憶體條了。
十一、啟動windows時系統多次自動重新啟動
  此類故障一般是由於記憶體或電源質量有問題造成,當然,系統重新啟動還有可能是CPU散熱不良或其他人為故障造成,對此,唯有用排除法一步一步排除。
十二、記憶體維修一法
  出現上面幾種故障後,倘若記憶體損壞或芯片質量不行,如條件不允許可以用烙鐵將內存一邊的各芯片卸下,看能否解決問題,如若不行再換卸另一邊的芯片,直到成功為止(如此焊工只怕要維修手機的人方可達到)。當然,有條件用示波器檢測那就事半功倍了),採用此法後,因為已將內存的一邊芯片卸下,所以內存只有一半可用,例如,64M還有32M可用,為此,對於小容量內存就沒有維修的必要了。
    維修內存一定要小心謹慎,以免毀壞整條記憶體芯片!

网友:
感謝P大分享,我自已也用這一個,我只會看,沒想到有這麼仔細說明,感謝

网友(2009-08-20):
3Q

又懂了一樣東西。
非常感謝發文的大大。

网友:
好東西收下先

感謝大大提供...謝謝

网友:
蠻好用的,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我一直都用 RST 測

前幾天測了一支 512MB DDR 400 發現是第4顆  跟第5顆  有問題

想加焊試試  但我焊功太差了   腳位被我焊壞  原本還可以開機  現在都不行了

网友(2009-10-22):
我終於找到了我這個軟體找好久了,謝謝大大!!

對了請問一下個檔案解壓縮之後要如何用ㄋ??要用燒的到光碟片嗎?那那個光碟片要開機片嗎??

网友(2009-11-26):
主機板chipset若為nvidia的all in one板子,則用R.S.T會有問題!(螢幕會整個花掉,並一直亂叫)

网友:
好實用的解說
以後可以試試

网友:
有這套軟體就可以不用在一堆回收記憶體中猜哪一條是好的了!
感謝使用方式解說!

网友:
好棒的軟體

感謝P大的神奇魔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告知,只是這是免費最終版,新版好像要收費,好久沒逛街了,

有好東西我再貼上來,只是現在有點難,因為都要VIP 或收費會員才有

下載權限...苦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不起現在才看到,看要燒成光碟(建議,因為便宜)或磁片都行,

我打紅字就是說明了..

网友(2010-05-04):
回复 网友C:

板大您好
我是新加入的成員.感謝該板題供我許多電腦維修的專業知識
真的是很棒的一個網站.小弟我想請些問題.因為一直找不到答案
問題一比較簡單
Q.如何才能在這個討論區提升會員的等級呢
問題二比較複雜
Q:我之前使用RSTP測試.發現RSTP有版本與授權的問題
一些偶爾出現籃底白字的現象.使用RSTP測試幾乎都CRASH在JUMP的位置
劇說是散熱的問題.可是JUMP代表甚麼意思...完全查不到.搞不懂
造成板大的困擾.萬分抱歉

网友(2010-06-03):
呵呵!!謝謝大大提供,下載後慢慢研究

网友(2010-10-19):
我本來用mentest86來測,現在準備這來測一下,那一顆是壞的,好像有助於檢修哦!
謝謝了,收下

网友:
請問一定要開機下始用嗎?
如果不能進到dos~~如何辦斷呢?謝謝先進的不吝指教

网友(2011-01-21):
我也是用mentest86 來測試 但也只能測試好壞 無法檢修
換RST來用看看 .3Q

网友:
很詳細的說明.謝謝!

网友:
講的好詳細用用看謝謝

网友:
原來有這麼好用的軟體,感謝分享並詳細說明,下載使用。

网友:
請問如果是顯卡記憶體又有沒有軟體去測呢?

网友(2011-04-19):
謝謝分享 很好用的資料

网友:
感謝提供寶貴經驗

网友:
補充知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1-07-18):
實在太捧了,以前記憶體時常壞掉了就換新,都不知道它也可以自已來維修。謝謝大大這麼詳細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