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的維修思路(轉)

楼主(2009-06-08):
一、黑屏
            1 清理:用橡皮清理金手指。整個顯卡的清灰。這是必需要做的一步。
            2 目檢:仔細檢查顯卡的正反面,有沒有元器件的虛焊,損害和脫離,信號佈線有沒有斷
                        裂,扭曲。
            3 檢測:用萬用表檢測顯卡的供電場效應管,檢測場效應管的控制極元件。顯卡控制晶片的
                        供電元件。
            4 通電測電壓:測供電場效應管、控制晶片、BIOS晶片、顯存、顯卡主晶片、的供電點電
                         壓是否正常。

            5 時鐘:A:主板AGP插槽的時鐘信號是否有送到顯卡上。
                        B:顯卡上的晶振是否正常,和晶振所連的貼片電容、電阻是否正常。
            6 復位:A:主板AGP插槽的重定信號是否有送到顯卡上。
                        B:刷顯卡上的BIOS晶片。
            7 行場信號:顯卡上的行場信號是否正常輸出。也就是VGA介面的13、14針,查看對地阻
                        值是否一樣。13、14腳的輸出電壓是否一樣。
            8 顯存:顯存損壞也可以黑屏。顯存好壞判斷,可以對每個腳對地打阻值,可以手摸那個顯
                        存是否燙手等等。
            9 主晶片:前8項都正常也就只有主晶片壞了。維修基本也就到此為止了。主要是沒有多大
                        意義。
二、花屏
            1 DOS下花屏:加焊VGA針腳、加焊VGA旁邊的元件、加焊BIOS晶片、加焊顯存,基本可
                        以排除。對於比較嚴重的花屏,加焊不起作用,顯存損壞的可能性最大,換壞的顯
                        存。如果還不行。那就只能換顯卡主晶片了。
             2 DOS下正常,系統裏花屏:刷BIOS,換顯卡主晶片。
三、缺色
             VGA的1、2、3針對地打阻值、換壞的75歐電阻、查電感是否虛焊、查電容是否漏電,這
             三條線 可以互相對比測試,比較容易查出壞的零件。
四、顯卡驅動裝不上:
             刷BIOS,升級BIOS,換顯卡主晶片。

  顯卡的故障,最常見也就這幾種了。寫的有點籠統,但這只是一個維修思路和大方向。讓大家知道,從那裏入手就達到我的目的了。

网友:
謝謝了~~又多會了一樣~~

网友:
謝謝p大無私分享

网友:
獲益良多,初來此板,多多指教

网友(2009-09-24):
還有一種狀況
GPU晶片都是BGA包裝
晶片下方的錫球使用久了以後偶爾會空焊
小弟遇過一次
背面用防焊膠帶貼著
再用錫爐過一下就OK了
不過要注意防焊膠帶拿下來是否有零件脫落黏在上面

网友(2009-12-09):
謝謝大大的指導,又增進了一份知識了,謝謝大大,受益無窮.

网友(2010-01-10):
受教了..P大真好

网友:
剛加入會員大家多多指教,獲益良多謝謝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二張顯卡GV-N57128DP破圖開機一條條直文一下子當了也不知道那壞了肉眼看不出來想自己修不知從何下手呀?大大你能教教我嗎?

网友(2010-08-23):
這裡真是讓我學到豐富知識,了解故障時首先檢視方向,大大減少盲目找問題點真的是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