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GA-8TRS350MT 無Reset、PG,電壓,偵錯卡跑FF(己修復)

楼主(2009-06-09):
昨天06-08-2009一位朋友的哥哥請人過鹹水(綠島-台東),帶一片技嘉GA-8TRS350MT/Socket 478的主機板回來,朋友拿給我替他踹踹(try)看,還很篤定的說,應該很簡單,換二顆電容就會好了。我說:好吧,換了電容,還不行的話,我就把板子踹一踹,看會不會好囉。

主機板不跑碼

主機板不跑碼

故障狀況: 有過電,無法正常開機,偵錯卡跑FF、假負載Vcore 1.47V、Clock  0.39V、0.40V、Reset 0V、PG 0V。(各位前輩一再提醒上述四個要件,只要有一項出狀況,就沒法開機…)

上假負載量測試點電壓

上假負載量測試點電壓

檢視主機板,無明顯燒毁痕跡,只有CPU供電電路中的二顆3300uf/6.3V電容明顯凸起。

電容凸起

電容凸起

   跑到街上去買5顆3300uf/6.3v的電容回來準備替換。
先依朋友指導,將明顯凸起的電容拆除,並換上新的電容器。

換上新電容

換上新電容

換完電容後(哇~平平都是3300uf/6.3V,啊為什麼身高不一樣??),再上假負載測量,還是沒有RESET、PG電壓?

身高不一

身高不一

    拆下CPU,用Air Compressor很努力的把CPU底座上的灰塵徹底吹除,再用油漆刷輕輕的敲打主機板背面CPU底的部位,清理完畢後,電容再補銲一下,裝上假負載,再量測試點:假負載Vcore 1.47V、Clock 0.39V、0.40V、Reset 1.47V、PG 1.47V。

卸下假負載,裝上風扇底座,再安裝處理器及散熱風扇…..關鍵時刻到了……開機power on….聽到輕脆的”嗶”一聲,就很順利的啟動了。

開機正常了

開機正常了

    測試了一會兒,再裝上硬碟,跑硬碟上的O.S.,放了二個鐘頭,一切正常。

沒啥技術層面,修好了,就post上來,各位前輩先進可別笑話。
其實我還是蠻有疑惑的;那就是:故障的主因倒底是在電容還是CPU座?請大家開釋一下,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的socket座是不是BGA式的,我覺得應該是CPU接座有部分接點接觸不良,因為這問題才導致無Reset和PG信號,最關鍵能開機成功的關鍵在於大大你用油漆刷輕輕敲擊主機板背面的CPU位置,讓部分接觸不良的地方又恢復正常!
我有兩塊同樣是478腳位的主機板,都是CPU腳座接觸不良,甚至怎麼敲他都是沒辦法解決!只能重新再焊一遍,問題就是我沒有工具

网友:
拿出助焊劑...  再拿出熱風槍~

從背面約10公分~~ 開始

轉吧轉吧...七彩熱風槍...

网友:
恭喜順利修復!

CPU座虛焊或氧化皆會導致接觸不良而無法開機,

若經常性當機或重開機就要懷疑是電容有問題,一般來說同組的電容有一兩個電容已凸頂其他就算正常,通常也都是一併更換之。

网友(2010-12-27):
長時間燒機,看看會不會再故障.

网友:
不錯的經驗!!  CPU腳座接觸不良造成無PG跟復位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