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V 轉16V 如何做

楼主(2009-06-09):
問大大 一下 ~ 我有一顆19V .342A
我想 改輸出成  16V 3.36A(多少應該沒差吧 ~)IBM NB 在用的
因為沒有變壓器 所以沒辦法測試筆電(不想去買一顆-NB 別人不要的)
....想說 用19V 的 可以的話 改一下輸出  應該簡單吧 ~ 線路要如何改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改電壓是很簡單,但是要找出改的位置比較麻煩,你先看看變壓器裡面有沒有半固定電阻可供調整,我記得我的是可以調整的(微調)。

楼主:
W大 ~ ˇ我想說 ~直接在接頭 上 更改 ~   因為那顆是我液晶在用的(用完可能又要調回19V)

想說 可不可以 直接 在輸出那邊 直接做 線路的修改

那如果 12 V  要改成  16V -----會很麻煩吧? ~(我12V有多 一顆  19V 只有一顆)
很多產品 ~規格 都不一樣 ~  NB 的 電壓 很多品牌都不一樣 ~..

這個變壓器 ~ ~封死的....我還是用給它  拆囉 ~....裡頭沒看到可以調整的

1.59 MB, 下載次數: 101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樣比較簡單的方法是你可以用LM338做,你下載它的Datasheet後看一下應該就知道了。

楼主:
V1 可以大於28V 就是說 我的變壓器19V 應該可以用
W大 那我的電容 要用的V
C1    0.1UF...那是哪種電容器~~.(無極性的那種嗎?

C2   1UF
是看我的 輸出是多少 所以用25V 就夠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C1就用一般"麥拉"電容即可(外觀大多為綠色無極性,一般它耐壓至少有50V),C2你就用470uF/25V電解電容,你按照圖接的話應該可以從1.25V到16V連續可變。
LM338有5A的輸出能力,不過不要以為你只要用3.36A,你還是要裝上散熱器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 買一顆 LM338 來玩看看 ~ ...好像100多元~~~

謝謝W大 的講解~...

楼主:
問W大

輸入參數:100V-240V,50/60Hz
輸出參數:16V-4.5A

我看了很多變壓器 ~  輸入 是指 我用 220V的 電也可以阿 ~
變壓器會自動調整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

网友:
19V .342A  改 16V 3.36A
如果沒錯的話 電流相差过大
殘念
如果是19V 3.42A  改 16V 3.36A
正極串4顆二極體 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果不需要連續調整,這個方式也可以。

网友(2010-04-08):
建議
用 耐電流5A的二極體
4或5 個串聯 OK 用電表測一下
因為一個電壓降0.5-0.7V*4=2.8V
19-2.8=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