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主機板 電池無法充電問題

楼主(2009-06-10):
** 小弟從事工廠機板維修..因為機密關係無法附圖請見諒       ...如本篇不符合規定..請相關版主刪除..謝謝 **

故障症狀:
              1.插上adapter可正常開機.接上電池無法充電.充電燈不亮.
解析:
              1.確認症狀.
              2.接上電池、adapter..開機後再拔除adapter可開機運作.進xp無法辨示電池資訊....
                很明顯是電池無法辨示導致無法充電
               3.電池是使用SMBUS傳送資訊的..
               量基板上的SMBUSCLK阻抗過高(42K-ohm)與SMBDATA阻抗(100-ohm)不同致使波形不正常..
               將串聯於SMBCLK上的電阻換掉後充電恢復正常

网友A:
請問量SMBUS是否要把電池拆開才能量,還是在NB機板上?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量SMBUS是否要把電池拆開才能量,還是在NB機板上?
感謝。

機板上面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 經驗  學起來用 ~

网友:
SMBus全名系統管理匯流排(System Management Bus)源自於I2C匯流排,是一種兩條訊號所組成的一種匯流排。
摘錄自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量基板上的SMBUSCLK阻抗過高(42K-ohm)與SMBDATA阻抗(100-ohm)不同致使波形不正常---

這似乎與USB有一點相同(都是兩條該號線),但是用在主機板內部設定使用的匯流排,相關的晶片設定及資料交換的通道與協定.
在單晶片與週邊晶片通訊用的很多.

网友(2011-04-20):
ray大你好 想請問一下
我有一台asus s5200a的筆電  狀況是電池無法充電 接adapter可正常使用
燈號都有正常顯示  電池永遠是涼的  xp裡的電池管理是0%
要如何判斷是機板故障還是電池掛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