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g700b優派螢幕問題<已解決>

楼主(2009-06-10):
我有一台vg700b優派液晶螢幕,有時開機時有畫面,之後過一下子就不見了後來又把液晶的電源關掉在開又有一下又又變黑屏,後來我去買了一塊高壓板但是我的是小四燈但連接ad板的哪邊是六條線,我買了一個是也是小四燈但連接ad板的哪邊是七條線,請問一下怎麼處理呢?要如何跳線呢?

网友:
把圖貼出來比較好跟你解說!!

网友:
你只需要找出  12V  GND   ON/OFF 就可以點亮   至於怎嚜找  拔文學習一下吧 不會再問我

网友:
第一先問賣家線路規格
第二測原本電路 3.3v 就是ON/OFF,12v 是點燈,5v 是調明亮

楼主:
請問圖要怎麼貼呢?

网友A:
去回個十篇文後拿起你的相機,鏡頭對準你的故障機板,再來按下快門。之後再把記憶卡內的相片存進電腦內。
把解析度改成800*600後回你開的版,按右下角的修改,在下方會有個上傳附件,上傳後在你的文章你想貼的地方按插入,這樣就有圖了。

認真的看了你的問題後我有個疑點,你是買了兩塊高壓版,一塊是6個接頭,一塊是7個對嗎?

其實用公板不管幾個接頭,你只要把12V , ON/OFF ,GND找出來後就可使用了。AD板那的頭不要動,先找出定義,拉三條線去高壓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回個十篇文後拿起你的相機,鏡頭對準你的故障機板,再來按下快門。之後再把記憶卡內的相片存進電腦內。
把解析度改成800*600後回你開的版,按右下角的修改,在下方會有個上傳附件,上傳後在你的文章你想貼的地方按插入,這樣就 ...

請問那adj不用接嗎,這樣會有訊號到瑩幕嗎

网友:
adj只是在調節亮暗度~可接可不接
啟動高壓讓燈管亮只要接12v~GND~ON/OFF就可以啟動燈管了

楼主:
謝謝,我在測試看看,如有問題在請教各位

楼主:
大家好,今天換了高壓板之後開電源整個畫面都是黑的,請問一下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
可能--買的高壓板本來就壞的
可能--接錯線
可能--控制ON/OFF的線路壞掉
問題可能有很多,尤其在你沒貼圖也沒仔細說明你做了什麼之下
何況最初一開始就不能確定是高壓板有問題,頂多懷疑是電源保護起作用而已

网友:
要先確認啟動信號準位及動作模式,目前有遇過有些升壓板/AD板是以觸發方式點燈,而非一直維持高電位狀態,有些升壓板也是屬於低電位觸發的。

楼主:
請問一下,如何確認啟動信號準位及動作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如何確認啟動信號準位及動作模式?

找出點燈控制信號線後,使用電錶的直流電壓檔確認螢幕在綠燈及橘燈下電位變化情形及電壓準位。

楼主:
謝謝各位高手,已經解決了,因為no/off找錯線了,找到正確的no/off之後在接上就可以用了,換了高壓版之後就好了,謝謝!

网友:
我有一台ViewSonic VG700優派液晶螢幕.跟樓主flash5362大一樣.開機時有畫面.之後過一下子就不見了
我換一公版的高壓版.我只接12V ,GND, ON/OFF就可以正常.但是再接上ADJ線又變成跟原先一樣開機時有畫面.之後過一下子就不見了
請問一下怎麼原因.現在沒接上ADJ線使用中

网友:
也許是adj線動作準位差異,有些是高電位最暗,低電位最亮,有些高壓板在最暗模式會因燈管電流過低而跳保護關高壓。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港都狼仔大的解答
增加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