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國產洗衣機維修參考

楼主(2009-06-10):
國產洗衣機維修參考
今天撿到一臺軟的洗衣機
故障原因:無法開機
客戶有請原廠檢修
但原廠檢修結果是IC板故障
不過以無備料
客戶捨不得丟棄亦不想購置新機
展轉找到滷雞蛋報修
換了一顆電容器470u16v
試機OK

网友:
原廠真的很賤..一顆電容流湯竟說沒料,不怕被雷公kiss,太超過了...

根本就是強迫汰換嗎?

网友:
恩恩~ 謝謝分享 ~ ...  只是看的到的故障 ~真的是檢到的 ~
不能這樣說 ~也是經驗...

网友A:
可是洗衣機這種東西都有上膠防水ㄟ! 感覺上零件不太好拆!

謝謝滷雞蛋大的分享!

网友:
請問如何判斷是這個電容壞掉的,謝謝

楼主:
目測
目測
目測
目測
目測

网友:
都流湯了~應該目測就看的出來了~
滷雞蛋的照片上也有寫流湯囉

网友:
原廠都來這套~
想多凹些錢~

网友:
其實也不用等到流湯
只要有凸起來就差不多該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洗衣機這種東西都有上膠防水ㄟ! 感覺上零件不太好拆!

謝謝滷雞蛋大的分享!

有防水膠好阿
這樣可以防止氧化又防潮

网友:
用膠"孔"起來的電路板,在維修時都得先費一番功夫把膠用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1故障原因:無法開機(有過電或其它症頭)
2家裡的洗衣機剛好又掛了.症頭很相像(面板換過一次了掙扎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要怕
拆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找到版大時就已經拆開了,變壓器有輸出LED面板無顯示,所以才請問版大症頭狀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沒有圖片
貼上來
這裡會有很多前輩提供意見

网友(2010-07-16):
正因為原廠服務太XX,更激起DIY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