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液晶螢幕零件

楼主(2009-06-11):
小弟自己也有在維修~也有賣一些液晶螢幕用的零件
各位大大如有需要可以問我唷!!感謝^^

网友:
記住你了
有須要再跟您商量

网友:
我有須求如何聯絡~~

楼主:
mail:v808882502001@yahoo.com.tw

簡單敘述我有賣的東西~
BenQ的高壓線圈~3A/4A電阻式保險絲~4A貼片式保險絲~C5707~FU9024N
奇美的A/D跟P/I板
高壓板~電源板...等等
如果有需要來信給我我在報價給你~感謝

网友:
我也記住囉
總有一天一定用的到

网友:
Libra大
      感謝你的熱心幫忙與指點
我已買到了 P+I 電源高壓板
貨到目前裝機測試 OK 。
板子的零件燒毀又不知編號 ,
只好暫時放在一邊以後再說
整塊更換是最快的方法,感恩 !
有需要會再跟你連絡。

楼主:
^^不客氣
有需要再跟我講

网友(2009-09-29):
inverter板

請問你有賣PLCD2417414GREV1四燈小口高壓電路板?

网友:
請問你有賣優派 va721的高壓電路板?

楼主:
我遇到這塊板子我都用公板改ㄋ~有需要再跟我說~謝謝

网友:
請問有大同TLT5020高壓板嗎

請問有大同TLT5020高壓板嗎

网友(2009-11-02):
請問
您有大尺寸面板嗎
三星LTA400HS-L01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
crh5566@gmail.com
龍潭

网友:
請問有液晶電視公板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這裡有

网友:
有6E18的板嗎~多少錢

网友:
3.5K
3.5K
3.5K

网友:
1.5k就太貴了~你賣3.5k~找別人進貨~謝了~

网友:
哈哈哈
介紹一下吧

网友:
記起來   一定用的到

网友(2010-03-14):
請問哪裡人阿有修benq fp731 高壓嗎 缺高壓上面的幾個電子零件(螢幕會一直開機關機 算閃逤吧電源燈也同步在閃)
k3624
po3rd23(4支腳)
yg902c2 X2
fu9024n X2

不知道是哪一個 故障 想說全換好了  有這修零件可買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這樣問沒有人有辦法幫你,最好另開一版,把照片貼一貼,而且你也不確定是壞哪裡,那最直接就是換公版喔

网友:
還是有人可賣我9024N2顆 還有4個 高壓

网友:
回复 网友D:

網拍找一下啦....

應該沒那麼困難吧??

网友:
可以給我EMAIL嗎 我有零件問題想請教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