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igabyte GA-8I848P775-G 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09-06-11):
這張主機板是來自朋友一台監視器的電腦,它的故障情形是無法開機,插上除錯卡後除了顯示FF-FF之外,除錯卡上的Reset LED恆亮,情形就如下圖的照片︰

在修這張板子之前我就注意到供應南橋電源的MOSFET附近的電路板變色了。如下圖︰

為什麼電路板會變色?這是高溫導致的緣故,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這部份的電路溫度很高,我用三用電錶測量這兩個AP40T03H的MOSFET接腳時發現技嘉是用兩個AP40T03H並聯起來使用。如下圖︰

兩個MOSFET的D極是相通的

兩個MOSFET的S極是相通的

兩個MOSFET的G極是相通的

為什麼不用好一點的零件,然後用一個MOSFET就好了?答案給大家留著自己想,我測量的結果這兩個MOSFET都沒有問題,所以往下檢查是誰在控制MOSFET的G極,結果往下就看到了R790,用三用電錶檢查R790的阻值後請看下圖︰

R790上面印著是101也就是100Ω,結果變成無限大,從癈板中拆下一個100Ω電阻更換。如下圖︰

換好後開機測試︰

果然除錯卡上的Reset LED熄滅了,這是個好現象,但是除錯卡擋E0-00,不要怕,因為有些主機板較新,而我的除錯卡較舊,有時候一些代碼不是很正確,這時請測量記憶體的供電電壓是否正常後把記憶體插上再試︰

跑到26了,表示開機完成。
收工了

网友:
請問W大,您只有用電表量兩個AP40T03H的MOSFET接腳時發現技嘉是用兩個AP40T03H並聯,那為何就可以知道沒壞,
而往下檢查是誰在控制MOSFET的G極??,小弟不解,可否再進一步說明??,謝謝

网友:
報告W大,剛去找了一下MOSFET並聯的資料:

當總電流管理量對於單個開關而言太高,並且無法使用單個功率MOSFET(這是因為元件本身的尺寸可能會變得很大,並且在經濟方面不能令人滿意)時,常見的做法是使用兩個或更多並聯元件,在它們之間分擔總電流。

當功率MOSFET被並行焊接,並接近於熱耦合狀態時,流過每個元件的電流取決於元件本身的Rdson以及漏極與源極之間的電壓降。根據圖1(它表明Vdson相同)所示,並聯條件使得所有並聯元件每次都應具有相同的電壓降。

网友:
回2樓的大大,W大在一篇RESET文中有說過:
上次有跟大家提過,主機板維修的重點是Power、Clock、Reset依序檢修,由圖中我們可以看出,主機板上的Reset信號是由南橋發出的,所以最先我們要檢查南橋的電源是否正常?如果主機板是478系列,那應該是1.8V左右,它一般是由一個TO-252封裝的MOSFET降壓而成。再來你就要檢查TTL反相器及各與之相連的二極體等等是否有短路?如果都是正常的,那你只好先換I/O晶片試試了。

网友:
謝謝水大的解釋,但我的問題是為何不是懷疑Mosfet或是其他的原件壞??,謝謝

网友:
W大文中有講到【測量的結果這兩個MOSFET都沒有問題】所以 MOSFET確定是好的,再來回到RESET那篇開使跑線路查故障零件囉。

只能說W大太強了。回去再翻翻看RESET故障的板子試看看。

网友:
太可怕了,WISH大可以請問你什麼原因會讓你去量R790?

因為他比較明顯? 還是低阻抗的電阻大多數都是作為保險絲之用?
所以才去量他? 還是單純習慣or經驗旁邊有高熱可能故障點就在附近?

剛好WISH大手上的板子我有一片一模一樣的,來研究看看!

然後 兩顆MOS為何要併聯不乾脆用製程大一點的MOS?
我在想可能是LAYOUT跟空間及散熱的問題,因為那張板子是窄板,可能線路會不好跑過去剛好大顆一點的MOS會去阻礙的線路的跑道.
所以拆成兩顆,並且解決散熱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問題與OtaKu大一樣,電路相關零件那麼多......,謝謝

网友:
C大SORRY!昨晚沒看清楚你的問題,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正確(小的也是新人),這篇反復了看了幾次後我發表 一下我的想法。

先說說故障點的判斷,之前的舊文有講過先以零件的外觀來假設可能是有問題的零件,而這篇W大說:『在修這張板子之前我就注意到供應南橋電源的MOSFET附近的電路板變色了』,進而去測試這兩顆 MOSFET, 確定是好的後又出現一個問題:『為什麼板子會變色?』,原因是因為MOSFET溫度太高,進而去找MOSFET的輸入G腳,G有輸入D和S才會導通,溫度太高....那是否G的輸入電流(壓)太高,進而往控制 G腳的路線查而找到R790故障。

已上是小的個人見解,不知是否正確。請大大們指教。感恩!

我也有一塊技嘉的8S661FXMP-RZ,MOSTEF也變色了,但我找不到G腳再來的路線。
功力太差只好多多看W大大的文章。

网友:
再次感謝阿水大的分享,我之前也有一片板子,也是因為MOSFET高溫把板子烤到變色,
完全沒壞,後來換上特性更好的零件,希望它可以延長壽命,但我想知道是如何判斷及檢察出的結果,
因為此例板子已無畫面,是否是焊下MosFET來量而得知或是另外的經驗法則,
當然舊文有很多測驗方法,可我想知道是此例的判斷方向,謝謝

网友:
看W大修主板總覺得出神入化!不過每次都有不同的情況
讓大家學習判斷故障的原因及維修的思路~
一點一滴學習中~

网友:
在主機板上直接對G,D,S分別量對地阻值只能供做參考,最好把MOSFET焊下來量有無開路或短路會比較準。
從 W大提供的照片可大概看出MOSFET的G極線路走向,

假設R790沒問題,這時就要繼續延線往下跑下去,直到下一個元件再做檢測.......,
這就是為什麼 W大要我們多多練習跑線的原因了!.............跑線粉傷眼睛的說!

楼主:
謝謝大家的討論,大致上把我要講的全部講光了。

記得剛認識烏骨雞學姐的時候她總是很好奇的在一旁看我設計電路及修理東西,有一天她指著一片電路板問我,這麼多零件你是怎麼知道是那一個壞的呢?我很正經的告訴她,很簡單,妳要用心看,用力的看....,再默默的問︰是誰壞了~~是誰壞了~~,那一個零件向妳舉手它就是壞的......。
接下來我的下場是什麼就不是很重要了....!

當我們要檢修一個電路時,本來就應該是全面性的,例如電源供應器沒有5VSB,你會只檢查振盪的電晶體或MOSFET嗎?它應該只是你檢查的重點而已,它的相關電路你也必須一併檢查完才送電測試,否則你很可能剛換上的新零件馬上又燒掉。

cddahong,阿水告訴你我在文中有提起【測量的結果這兩個MOSFET都沒有問題】,但是你的意思應該是說我如何不把MOSFET拆下來就可以知道它有沒有壞是吧!我在發表帖那時候都是一邊修理一邊拍,大家想一下,我要用一隻手像筷子一樣用電錶測量,一邊用一隻手操作數位相機,而且是在通電的狀態下測量,拍的不好大家要見諒,最後再寫文章並把照片貼上,所以如果有一個環節忘了拍或或拍不好(我想常來的朋友都知道我拍照的技術爛到可以),那這張照片我就會捨去,當然發文中就不會有相關的文字,這篇捨去的就是南橋主電壓太低的照片。
既然南橋主電壓太低我們當然把重點放在這一區上,下圖是引用我以前發過的文章中的圖片︰

在上圖中如果你檢查的主機板CPU沒有供電,你會先拆MOSFET更換還是先拆電源管理晶片還是先檢查F1~F3有沒有燒斷(或小電阻有沒有燒斷)?至於你說為何不是懷疑Mosfet或是其他的元件壞?南橋電壓低MOSFET一定會壞嗎?R790不就是其它元件嗎?應該是說供應南橋電壓的電子零件都可能造成南橋電壓有問題才對吧!所以我上面才會說"它的相關電路你也必須一併檢查"。

最後我跟大家說句實話,我雖然會換MOSFET甚至南、北橋,但是我很討厭換耶!我一定得先確定D極有電壓來,G極的控制條件也到位的情形下我才會換MOSFET,否則花了那麼多時間,結果不是MOSFET壞掉豈不氣人?

至於為何我不拆下MOSFET而知道它是好的?如果拆下來測量就能知道MOSFET是好的嗎?如果以一般人手上的設備我只能說︰不!你只能知道MOSFET裡面那支二極體是好的而已,所以在電路中你只要確定MOSFET沒有短路,你可以先放它一馬,先確定供應它工作的相關電路是否正常之後再來決定要不要更換才對。其它的問題我應該在舊文中說過,大家找一下囉!

网友:
真是感謝Wish大大等的分享,圖文並茂,現在的板子真的有太多的零件了,
若不是有大家的分享經驗如何能激盪出這些火花!!!!!!,謝謝大家,小弟會更用心學習.

网友:
感謝W大

拜讀完畢 真是受用

网友:
受益無窮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個人見解

网友:
好像有那麼一點理解...

我想還是要多多實作才能體會吧.....

网友:
真是利害~~自己要多多加強了...
謝謝w大...

网友:
我有一塊一直重複RESET 的板子,可能也是類似問題,再找個時間試看看

网友(2009-09-14):
受用不盡 感謝分享

网友:
學習 學習 用力的學習中~

网友:
大大真利害~~我要向大大看齊

网友(2009-10-30):
真的很利害,剛進來想看一些東西,這裡簡直是寶山,自己真要好好消化

网友(2009-12-26):
WISH大大你好~~
小弟是個維修新手~~
有遇到南僑供電MOS的阻值用電表量測正常~~
但是MOS電壓不對~~換MOS就正常了~~(死一半的MOS)

請問WISH大大
你上面所說的意思是指當時量測南橋主電壓偏低(不一定是MOS本身的問題)~~指的是MOS的電壓嗎...!?
可是WISH大大的思路不是說MOS電壓不對才會去換MOS?!

只是個新手!!疑惑的地方~~請各位大大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你先到首頁上看新朋友注意事項後再發帖好嗎?

网友:
對不起喔
小弟沒注意到~~

网友:
自己要多多加強了...真是利害~~
謝謝w大...

网友:
我現在也是使用此塊(主機板)還是很健康 謝謝提供(教學)謝謝w大

网友(2010-04-23):
唉~ 逹到神之境界~
   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

真是一個寶庫~

网友(2010-12-10):
報告版主
又看到一篇回文中以前公司名稱,在回文第十三篇中!

网友:
說到舊的論壇名稱....
你的新手上路那些教學~~~有些圖還有.....
想把你那些教學資料轉貼一份到我那裡...

网友:
W大真是厲害值得我們努力學習喔

网友:
這裡簡直是寶山,自己真要好好消化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謝 Wish (大) 又一精彩維修實力驗證 !
《我一定得先確定 D極 有電壓來!》這句話是重點中的重點 ! 高職求學時的電子學教科書 , 裡面有寫到場效應電晶體偏壓電路分析 , Wish (大) 應是希望我們了解到 , 別忘了 FET 元件要如何讓它正常做好電源開關的作用 , 周邊的電阻與電容應該也要一併查修 , 才是正確的切入修理方式。

网友:
w大...真是利害~~我還要多閱讀吸收這實務經驗來加強自己...

网友:
謝謝分享,努力吸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