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分享心得]查CPU供電MOS短路的方法

楼主(2009-06-11):
Dear 米納桑

    以下是小弟我自己悟透出來的一些想法,想跟大家分享~
大家常常遇到板子12V短路,狀況就是風扇轉一下不動或沒有Vcore,可能就是供電的MOS故障!每次查查查,MOS都是短路!
尤其是3相4相供電,在量上管或下管只要有短路,可能就要一次拔3顆4顆,很麻煩!有時候又全部拔起來很麻煩又很累,尤其是拔起來量都是好的那就更悶,後來仔細的鑽研CPU供電的電路圖,每相電輸出都是併聯大家都知道,每一相的輸出都串連一顆Choke!於是我就想到把choke拔起來那不就每一相都斷開了而且是空載!
經過實驗證實,此法可行,把choke拔起來之後,在量很快的故障的MOS就原形畢露,不管是上管下管一量便知!而且有個"好處"可以去判斷是供電端短路還是負載端短路,方法為量插choke的兩個點,在MOS那一端打對地阻抗短路就是供電端短路,在負載端短路那就可能是CPU 北橋 那邊可能有短路發生! 以上~
之後還發現,choke也會故障!裝上故障的choke會發生短路,換上正常的choke就OK沒問題!很納悶為蝦米只是一條線圈會造成短路? 莫名其妙...有人可以解釋嗎?

明天早上起來在補照片吧~
如有觀念不正確的地方,請各位"牽教"一下~

by Tony

网友:
回复 网友A:

" 很納悶為蝦米只是一條線圈會造成短路? 莫名其妙? "

這 Choke 線圈 , 其實就是一般的電感 , 雖然是一條銅導線加一鐵心.
但要看其做的條件如何 , 如是純直流經過 , 就把它當做一條 0 ohm 的導線看待.
若是交流電通過就不一樣了 它就有電感的基本特性 Xc = 2 * pi * freq(Hz)  * L(H)

這電感用線圈並不是裸線 , 是銅線外包絕緣漆(漆包線), 當工作電流或瞬間電流過高或其他原因造成某一部分掉漆后 , 內部線圈就會在(高頻中)短路 , 間接影響電感值 ... 通常會先過熱然後再燒其它週邊重要零件 , 最後它因外表無任何傷痕...等情形常躲過粗心維修人員 .
當旁邊的零件裝好后,它會造成再燒一次

网友:
請問L大,Choke故障要怎麼檢測?
感恩。

网友:
測量Choke是不是用電錶測量是否有導通,
若導通表正常,若不導通表示中間有斷路!

网友:
反正已經拆下,LC電表是否可以檢測電感量下降?
輸出端是分離了,若是只有少數MFET短路,可以逐一確定是否短路,減少檢修的時間,
但是短路數量多時仍然會有並聯線路連接而查不到短路點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若有LCR錶當然可以拆下量測,當然要知道原來電感量或是說他的感量太低了,燒斷這情形應很少見吧,個人經驗. 因個人無LCR錶...只好用特殊方法
通常我都是用聞的,因為原漆包線的味道與曾經燒焦過的味道一定不同!  原則上很準.
可以找相同規格線圈好壞各幾顆試試看, 再借一台用LCR錶證明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為什麼拆下電感就可以使短路的MOSFET現形?大家看下圖︰

這張圖今天已經出現第二遍了,這張圖是CPU供電部份的其中一相,tony6606說的choke就是上圖的L1,如果把L1拿掉那其它相就沒有並聯了,當然可以一相一相查。

网友:
對,就是這樣簡單,簡簡單單修主機板

CPU供電不害怕,就是這樣子終於可以理解.

謝謝了!學了這麼多!也差不多可以出來混個主機板維修.

网友:
直接上下管把它解下來 不是更準嗎
我認為拿MOSFET 比下電感容易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To twn
我ㄧ開始也是一個一個拆,總是會拆到下來全都是好的,直接在焊點上量DS還是短路,不拆choke還是沒辦法處理,因為無法分辨到底是供電端短路還是負載端短路。

网友:
雖然拆choke比拆MOS還累人,不過拆掉幾個choke總比拆掉一堆MOS來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