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150 電源板問題

楼主(2009-06-11):
安安 如圖 有二個電阻(綠藍金金)上電後異常發燙,這台是開機不亮,電源燈會從綠燈變成橘燈,想請問是它附近的電感有問題嗎,電感是要拆下來量才會準確嗎

楼主:
電感數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麻煩可以拍更清楚一些嗎? 實在看沒!
2. 請再詳述,這板子的問題! 上電後異常發燙? 電阻發盪原因是間接的!
3. 可以簡單描述整個板子主要零件電壓值,或這電阻周邊有哪些零件銜接期電壓又如何?
4. 輸出 7pin 接頭上是否有標示,以及其電壓?
5. 有無明顯零件外商或燒焦變色等...

网友:
請先看看~~是否有12v & 5v輸出~~如沒有輸出因該是5v有問題(ve150)一般是如此~~如有輸出12v&5v那因該是2個晶片組旁的(黃色小電容)短路~~不好查~~可以先把 跨接2個晶片的電感拆了~~在量一下電容看是那一個晶片旁的電容短路~~然後一個一個慢慢拆量~~就可以找出壞的電容~~第一次很費時~~但一定修的好~~多做幾台後就會很順手~~

网友:
先看看是否能夠修好,如果修不好可以免費送您一塊.

楼主:
安安 之前提過 電阻會發燙,新的發現是電源板單獨柝下上電不會,但連接上ad板則會,請大大指點下步檢測方向 謝謝

楼主:
不只是電阻發高燒,同時電源板的二個電源管理晶片電壓不正常,會到(-17v).但排線那電壓正常,只是沒了3.3v

楼主:
開機的樣子幾秒後會滅掉

网友:
首先先建議一些拍圖的方法!
1. 近拍要使用小花, 數位相機焦距設定通常有自動, 小花, 遠山, 散焦...等等, 近拍請使用小花, 並請看相機手冊上的說明, 有的近拍可以到 0.5cm, 但有的至少要 20cm, 並不是都很近!
2. 可使用散光燈或桌燈! 當屋內光源不是很充足時, 拍出來的物體會較暗, 電路板打閃光燈在正面角度易產生反光, 而桌燈來打光拍攝可以不用閃光燈.
3. 使用後製軟體修圖修尺寸, 有不少軟體還不錯用, 快速又方便上手, EX: neo imaging ... 之類, 可用看看!
-------------------------------------------------------------------------------------------
1.  從你的電源板上來看, 似乎是外接變壓器的那種! 請先量測一下你的變壓器輸出電壓是多少, 是否與貼紙上的規格相符?
2. 請提供清楚的電源板照片, 並請量測各電容上的電壓值並標上照片, 清楚的線路供網上大大們跑線追蹤, 各電容上電壓值是否正確, 也關係到此電源板工作是否異常?
3. 先假設 A/D 板及高壓板正常的條件下, 先確認 PI 板正常後, 再往其他板上故障追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先看看~~是否有12v & 5v輸出~~如沒有輸出因該是5v有問題(ve150)一般是如此~~如有輸出12v&5v那因該是~~2個晶片組旁~~的(黃色小電容)短路~~不好查~~可以先把 跨接2個晶片的電感拆了~~在量一下電容看是那一個晶片旁的電容短路~~然後一個一個慢慢拆量~~就可以找出壞的電容~~第一次很費時~~但一定修的好~~

网友:
感謝分享....努力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