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1G+閃綠燈無畫面

楼主(2009-06-11):
我有一台BENQ FP71G+的LCD它本來開機時有畫面,可是過大約1分鐘後就變成亮綠燈無畫面。
我就參考站上大大的方法,首先換掉編號"C824、C826"的電容(因為市面上買不到原來的電容,電子材料行建議用"2243"下去代替),剛換上去可以用。可是過大約5分鐘就沒有畫面,換上去的那兩顆電容燒掉了。請問各位大大編號"C824、C826"的電容要去那買,還是我的代用型號電錯了(請問各位大大都是用那個編號下去代)。
後來我想那會不會是電容沒有壞是"C5707"的晶體壞了。於是又把原來的電容裝回去,把4顆"C5707"的晶體換掉。
可是這次就變成開機無畫面亮綠燈。
請問各位大大我是不是那個地方弄錯了才會這樣?

网友:
C824 C826  請打上 電容值耐壓值 電容形式上來
請檢查  高壓變壓器...C5707  FU9024  保險  ,高壓地方補焊  併檢查  12V  ON/OFF 正常嗎??
看你情況因該是高壓''  所以也請順便檢查燈管...

楼主:
借用"烏骨雞"大的圖(就是C5706中間那顆特殊的電容,它上面是寫:A/ R75  MKP  22  160  T7  05MCK28的字樣)

网友:
那是.22電容,一般材料行有賣替代品,如果要買相同的 Y拍 OR 露拍 都有賣,
C5707*4 + FU9024*2 + 3A*1=45元
.22電容網拍8元,材料行替代品3元
維修時若不確定那個壞掉,可整組換掉,記得4個高壓線圈一定要補焊,很細微的空裂焊很難發現!
祝好運!

网友:
其實BENQ的故障問題,查文應該很多累似的
首先檢查外觀是不是有明顯電容爆漿情形的,
若有則先更換,再來把c5707 fu9024 3A保險
確認正常與否,若不正常的請更換,最後再把
脫焊的部份補一補,以免下次再度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