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開機後偵測IDE完後就卡住了,是那裡出問題?

楼主(2009-06-11):
請問開機後偵測IDE完後就卡住了,是那裡出問題?
謝謝指教!

网友A:
卡住情形是怎樣呢??
是畫面完全不能動
還是需要案某些按鍵才能通過??
還是會有出現平時未出現的一行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住情形是怎樣呢??
是畫面完全不能動
還是需要案某些按鍵才能通過??
還是會有出現平時未出現的一行字??

就IDE1及IDE2偵測IDE裝置完後就卡住當機了
連按鍵盤都沒動靜
也沒出現一般BIOS有錯誤而導致開機卡住

网友B:
把光碟機和硬碟都拔掉看看還會不會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光碟機和硬碟都拔掉看看還會不會卡住。

IDE裝置全拔掉還是會卡住耶= ="

网友A:
那按delete 是否進的去設定畫面(在偵測ide之前按)
如果可以就先調回預設值
還是不行把電池拔掉 過幾分鐘後在裝回 或是找主機板的一個跳針 執行清除cmos資料設定
可以建議大大把主機板型號PO上來 會容易一些

网友:
幫 指揮官補一張照片,請參考....

1.找到 CLR_CMOS 跳線座,跳線帽改接 2,3 針腳,清除 CMOS 資料,隨後再接回 1,2 針腳。

2.若找不到 CLR_CMOS 跳線座,把電池取下,用尖嘴箝或夾子接觸電池座兩接點,讓它短路快速放電,隨後再放回電池。

以上,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按delete 是否進的去設定畫面(在偵測ide之前按)
如果可以就先調回預設值
還是不行把電池拔掉 過幾分鐘後在裝回 或是找主機板的一個跳針 執行清除cmos資料設定
可以建議大大把主機板型號PO上來 會容易一些 ...

clear cmos及拔電池都沒用
只不過都是舊板子了,只是前陣子才試過還OK,也可以灌XP,汰換下來沒幾天再拿出來試就出現這問題
MSI K7 PRO(SLOT A)這片有內建除錯燈,看主機板說明是卡在軟碟偵測

网友:
則這個問題已經超出小弟所知道的範圍了
但問題終究還是要解決
那建議大大作最原始的方式
只保留主機板 CPU 記憶體 鍵盤也要記得插上 否則會出現一行偵測不到鍵盤訊息
看看是否可通過 如果可 可能是軟碟機已經有問題了
如果不行 建議可以不必再次執行維修了
不管任何東西總會有出問題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