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19"畫面一閃一閃的狀況

楼主(2009-06-12):
昨天修一台ACER19"液晶,客戶說只是電源接頭接觸不良,所以一開始就沒想那麼多,直接處理12V揷座,確定接觸不良排除後交機,10分鐘就收工....
可是隔天他又說情況又出現了,我就只好拆機殼檢查了,我用原來附的變壓器測試,發現開機後會不定時重開,而且瞬間工作電壓下降到接近0V,所以我研判是變壓器故障了,實際換一個測試,果然問題就沒了

順便請問一下各位,變壓器故障,沒掛負載電壓正常,可是加載後電壓即下降,要怎麼修,我手邊還不少顆這種情況的變壓器...謝謝回應

网友:
1. 可能有元件虛焊, 溫度上升後就出現!  請補焊一些大功率元件接點!
2. 可能有元件老化, 要壞不壞的, 你必須測量故障時, 它的輸入輸出電壓是否正常來判斷!
3. 從故障點 0V , 往前 Trace 線路來維修!

网友:
一般是 POWER的電容壞~~你可以把電源的殼打開~~因該會看到電容有壞~~如沒壞就有可是空焊

楼主:
回應#2,#3的朋友

今天因早上及下午都有課,所以剛利用中午休息時間把變壓器拆開來
我原本也認為是電容故障,可是外觀看不出有爆的樣子,感覺應該沒壞
我現在比較傾向功率晶體或變壓線圈故障吧,現在正在找零件測試

网友:
電容沒爆,也要用電容表測看看比較準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容沒壞用感覺的不準! 或許你猜對了!
可爬一下文, 利用搜尋找一下版內有電容的文! 加油!

网友:
電容全換新,銲點全補銲,個別元件拆下測量正常,加重負載會保護跳脫,不知何故?我懷疑是變壓器線圈高負載時絕緣不良,希望高手指點一番。

楼主:
回#7的朋友

你的建議我會試試,可是線圈買得到嗎?...在花蓮買電子零件真的很難找...試完在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