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Acer主機板SF2/661FX 開機無畫面 除錯卡顯示D0

楼主(2009-06-12):
不好意思,各位大大~小弟在論壇爬了好久的文
實在是不懂 ,所以才提發文,還請各位大大見諒!!
小弟的acer的主機板無法開機,在小弟用除錯卡後顯示DO
原本要參考版上的cpu針腳檢測,結果發現cpu腳座是採類似BGA的方式焊上去的
主機板背面並沒有針腳可以供電表量測,想請問大大們還有其他方式去檢查嗎?
(小弟初學者,沒有CPU假負載)

网友:
基本的  都要檢測 完畢 ~~
說的越詳細越好 ~例如做過 WHAT 東西交叉測試
換過\POWER.記憶體 有沒有檢視~板子 POWER 有沒有電容壞掉. 斷線...
放個電 ....清清 BIOS..................壓壓 CPU 壓壓 南北橋... ...

..............
你還有很多文章沒有看 的.....
這樣才會有人要幫你..........不然 你光這樣 ~哪會有人知道阿 ~
最好的話 POST 圖片 ~這樣更詳細~
..

网友:
這片板子我修好過好多片都是cpu座空銲,你把cpu用力下壓,風扇裝上不裝卡扣,只用手在風扇上面壓 就好,看是否會顥示,如果會顥示就是空銲,再把cpu座加銲即可。

网友:
原來如此、這般這般,我上次是風扇扣住壓無效,放棄一片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解答,可是小弟照著大大的說的方法去試!!
還是沒辦法開機,可是CPU有溫度,摸會有點燙~
另外二樓的大大說的~
小弟在還沒發文之前就都已經做過基本的檢測了!!
也換過BIOS,想不到還有什麼方法所以才發文請教各位大大!!

网友:
這片板子用在acer-Aspire T310  , 機殼內 IDE側有有兩個橡膠頂住機板  ,橡膠明顯高出銅柱 使得機板變形 CPU座空焊,  目前手邊也有一片 上假負載三個燈不亮,個人功力不足 CPU座空焊板子從沒修好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裸板測試   ,平放於工作台  ,CPU座底下墊一塊 塑膠墊(有厚度的) , 壓住風扇開機看看  ,除錯卡會跑一般即是CPU座空焊.

网友:
壓著cpu 風扇開機看看,在換壓著北橋開機看看!看是誰假焊就知了

网友:
這好像是ACER 系列661FX主機板的通病,我手上也有三片也是跑D0,加風扇扣不開機。
不扣有時可開有時不可開。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有處理好的經驗,想換CPU座,但沒預熱台沒BGA機器 。
不然看對岸一個478座也不貴。

网友:
這系列的是精x幫ACER做的板子,CPU腳座變形是通病.

网友:
這片板子是因為原裝宏碁的風扇不是用intel原廠,而是用不知什麼牌子的爛風扇外加二個分離式的卡扣,這種裝法會造成版子cpu座底下會變形,造成空銲如果這片版子送回宏碁他們會更換良品費用2400元,處理方法只有cpu座再次加銲,我己經修好這種版子好多片,都是這種問題。

网友:
另外阿水大,cpu座加銲不是有bga機器和預熱台就可以了,因為處理最重要還是要有經驗,沒有經驗會把版子搞壞,烤的太久板子會突起變形嚴重,時間不夠還是空銲,這都是要經驗的累積。

网友:
感謝過客的指導,手邊沒工具我也不敢黑白舞。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熱情回答,小弟沒有熱風機及預熱台!!

所以這片大概也要列入回收了~

這片的確是精英幫宏碁代工的~我原先以為是BIOS問題說~

後來查知道不是~不過還是感謝各位大大熱情的回答!!

网友B:
chtsin大你如果這片板子用不上了,可以給我回收丫,也許對你來說用不上了,但是對我來說我用的上,看有沒有其它用不上的板上我可以一起回收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htsin大你如果這片板子用不上了,可以給我回收丫,也許對你來說用不上了,但是對我來說我用的上,看有沒有其它用不上的板上我可以一起回收丫。

過客你住哪,精英的我有100多片賣你.多少可以收.

网友:
看來 S大是做很大的回收商,有機會再和您購買

网友:
S大我住屏東縣,你版子是什麼型號的?想要賣多少?有沒有維修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過客你住哪,精英的我有100多片賣你.多少可以收.

你好,一片150,我可以全收

网友:
js_john88 哇!! 大手筆耶~
一片150是我聽過回收價最高價了喔!!

网友:
@@"一百五,真高的回收價。

网友:
有沒有要賣阿 , 我等著喔
阿水~你如果有我也收.

网友(2009-07-13):
一片舊的主機板回收一百五真的嗎?不分型號嗎?如果是的話回復我,我也有主機板要回收,我的mail:flash5362@yahoo.com.tw

楼主:
感覺這一帖好像變成中古回收交易帖了!!

网友:
@_@ 我版子我也有5張...CPU座脫焊居多
還在研究怎麼處理比較好...

网友:
我也有一塊同型號主板~
不就它的一對cpu供電場管擊穿~未拆焊前怎麼量場管始終阻值都為0
我找出最有可能擊穿的一對場管拆焊後~其它板上的場管阻值就正常了~
接下來"代誌大條了" 三相供電的這塊板拆焊其中擊穿的一相供電~
可直接上電嗎?還是要代換補上場管才可開機~
我記得有爬過其它同好的文章好像不用補上這對場管就可上電檢查~
所以我也依樣畫葫蘆~上電了~
一開始還ok~
大概上電30秒後~我的那張板突然發出"滋滋聲"後來~cpu供電電路的電容底部燒焦~連電路板的金屬銅箔都可以看到了~ 2盎司的........><"!! 難怪我那場管吹好久才可拆下!!

突然我又多了一張廢板了~
我是那兒出錯了~會不會吹下場管沒有等到溫度下降至正常溫度就急上電~造成電容溫度過高~燒毀主板~
還是根本就要補上那對場管才可上電開機~
煩請各位大大賜教~ 3q~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像是因為剩下兩相供電,MOS撐不住CPU吃的電流,導致整個過熱擊穿燒毀,整個銅箔上的漆都剝落了!

网友(2009-09-10):
我也有一塊精X(記得是K7SEM)的板子,好像你們說的CPU座空焊問題,
我是把CPU座塑膠某處(忘了),挖一角,然後塞個東西讓它撐著.
結果,還可以用幾個月呢?
原來,那叫做"空焊"="假焊"嗎?

网友(2009-10-21):
此板之前送修不下10片,一片500元@ @,皆是cpu座空焊

网友:
常遇到cpu座空焊...有沒有什麼可以自己修的好方法..

网友(2009-12-03):
個人感覺cpu空焊有可能~~不過供電場管擊穿可能性也很高~~建議量測一下是不是供電場管的問題~~畢竟要加焊cup座個人覺得有點難度~~給個建議希望有幫助~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片,檢測後cpu座空焊,加焊後一樣無效,放棄...留著殺肉。

网友:
回复 网友E:

P 大 你可以先用接點清潔劑  拼在CPU座下 再用熱風機吹乾他
等溫度降低ㄌ 在用助焊劑 免洗的那種跟水一樣顏色的 隊假焊的部位 弄點 再用熱風槍對她加熱  加熱完要移開風槍前 可以用各隔熱的押注CPU住假焊位置 應該可以修復XD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是把外殼拆掉,下面用一般熱風槍預熱,上面用工業熱風槍加熱,用助焊劑往cpu座裡

倒並用重物壓,結果殘念,有空再來試玩看看,因為修復它的意願不是很高,謝謝你提供

寶貴意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把外殼拆掉,下面用一般熱風槍預熱,上面用工業熱風槍加熱,用助焊劑往cpu座裡

倒並用重物壓,結果殘念,有空再來試玩看看,因為修復它的意願不是很高,謝謝你提供

寶貴意見.. ...

加焊時..使用東西重壓或輕壓..之前在弄我都會失敗..
之後都沒有弄東西壓 有頂多也輕壓 大概用個小塊散熱片..就會成功
南北穚 CPU座 記憶體晶片等..都是降子搞..成功率蠻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