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各位大大幫忙解惑.有關BENQ燈管不亮的問題

楼主(2009-06-12):
小弟這台BENQ.PF757.LCD是朋友送的.開機測試面板是黑幕.5秒後藍燈變橘燈.用手筒照可以隱約看道作業系統.
.在爬文中得知.因該是高壓的問題.先將BENQ的通病.C5707與FU9204跟3A保險絲拆焊後量測.發現1棵C5707擊穿
其中都正常.換好回裝焊上所拆下的零件.期待這一刻來了.上電開機測試的結果.藍燈直亮.燈管閃一下而以.就在那
閃一下可以看到BENQ的字樣.面板就黑幕了.手筒照可以隱約看道作業系統.心想高壓板還有問題.請問大大們我該從
那檢查.要如何量測.謝謝.感激不敬

网友:
很簡單ㄚ!!!請看看我的舊作,BENQ我修了幾十台,都一兩年了返修率為零,告訴你一些經驗BENQ的高壓變壓器很少壞、AD板也一樣,至少我還未遇過。

楼主:
謝謝大大的.我貼圖幫忙看一下.我劃藍色圈圈那2點我有短路到(壓吸)
如果是高壓線圈跟3kv電容壞了要如何得知.小弟只有萬用指針電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ㄜ...妳標示的地方短路好像是正常的
建議還是從高壓那邊著手...
看看是不是有電容掛掉了...
不然就是把C5707與FU9204跟換掉...
小弟不負責任的建議  = ="

网友:
補充...
小弟有遇到過是高壓那邊的變壓器掛掉的...
不然就是可以去網拍看看人家幾乎都在賣什麼BENQ的替換料,再從這些零件去著手...
小弟不負責任發言 PART2...

网友:
個人覺得應該還是c5707的問題,你是否有再重新測過呢?
換完5707之後,高壓變壓器不管它看起來是否正常,一定要記得補焊喔。
順便再看看是否有其他地方虛焊,BENQ的板子虛焊的機率蠻高的。

网友:
檢查 線圈 那個部分~~

BENQ的修完記的補焊^^

楼主:
回4樓大大說的.小弟已檢查了.C5707跟FU9124還有3A保險絲是正常的.我再跑跑電路看看.不然我就換掉.再測試看看

楼主:
回6.7摟大大.該補焊的地方都有補了.BENQ的板子.真的有好多處是虛焊.快要把整個高壓板.全多補滿了.

楼主:
SOS大大上次您發表(求助BENQ Q7T3有電無畫面)那一篇.後來修好了嗎.我的跟您的很像似.我圖2中間最上方那棵=TL1451ACN.IC第9隻腳也是沒電壓.好像多沒電壓耶.SOS大大後來還有下文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妳的提醒...
我都忘記還有那一篇了...
那個後來我發現是我自己白吃...不小心把吃台電那邊的銅箔用斷了...所以才會怪怪的
那顆螢幕其實在我換完兩個C5707之後應該就OK了...是我沒注意到他的銅箔斷掉...搞死自己n_015| ,所以應該跟妳的案例應該不一樣...
第9隻沒電壓...那開關那邊的LED燈會亮嗎...?
那第10跟第7隻有電壓嗎??裸測的話應該會有16V左右的電壓!!
把電表轉到直流20
貼一下圖...因為以前我黑棒常常戳錯地方...其實不一定要戳那邊啦,只是這樣比較好量!!

楼主:
報告SOS大大.後來我再量一次確認第7.10隻腳是有16V的電壓.第9隻腳沒電壓但是面板的LED開關會亮.而且是亮藍燈.不是待機的黃橙燈.這樣是不是燈管有問題.

网友:
如果確定燈管是好的,就要由高壓部份仔細測量一下
有時候一個不注意就有可能把故障的零件當成是好的
或是再測量一下裝上去的零件是否又出現短路現象!

网友:
C5707要換~~
檢查 線圈 那個部分~~

BENQ的修完記的補焊^^

网友:
有關BENQ燈管不亮的問題

若你檢測的結果,都已OK,那應僅剩那些電解電容,拆下它們測量其容值會有答案?
可參考:http://tw.myblog.yahoo.com/a8818 ... &l=a&fid=14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的方向與指導.小弟還在努力尋找答案.若有修復再提出來.做參考

网友:
這樣子好了

WU兄
不如你先斷開進入INVERTER的電壓與ON/OFF的線路,找出圖片中的接點,用一個INVERTER的公版取代,如此,便能分辨是那個部分出問題:
     黑圈保險絲的位置:12V的點(舊的BENQ都為16....v)
     找一個電容的"-"腳:接地
     另一張的黑圈處有兩點:分別為on/off(啟動),及adj(亮度調整);[接錯沒關係(不亮),再對調即可]
若能點亮,那就表示原版的INVERTER還是有問題,再續......

网友:
通常 benq  的 pi 也會有壞線圈的問題,不是沒有。因為我已經碰過很多台都是如此情形。

你可以檢查看看.打到歐姆檔,第一與第六 為 一組,如果會導通,表示正常,第二與第三 為一組 ,四跟五一組。

你可以與其它三顆比較看看 他們的對地阻值是不是一樣,如果四顆都一樣,且 我上面說的 都會導通,那麼線圈沒

壞,如果其中一顆不導通,不然就是阻值有差,那麼該換掉。應該就會正常。我已經修板好多片了

网友:
最好順便檢查INVERTER電路的米色方形電容,有時已經無容值或擊穿,另外除了補焊電路板,最好變壓器正面漆包線針腳處也順便加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