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ST-350HLP電源輸出電壓偏高是否正常

楼主(2009-06-13):
朋友的一只七盟ST-350HLP電源無輸出,檢查無VSB,檢修發現是一只一兆歐姆的電阻開路,更換后有輸出電壓。在不上機空載的情況下紅色線+5V輸出為5.39V,黃色12V為12.56V藍色為-12V為-11.58V橙色3.3為3.46V紫色5.19V。請問大家這樣輸出的電壓值是否正常,可否上機使用,PCB板上標明是ST-522HLP的PCB。先謝謝大家!

网友:
勞駕請先參考這裡

先去爬爬文....順便回回帖....
很快就可以貼圖了....
記得要把解析度調成800*600

网友:
測試power電壓一定要有載,無載所測的電壓值不能判定power的好壞.測試器都是有接頭供外部加掛負載.

网友:
電壓值應該正常
先接一台光碟機後再測量電壓看有何不同

网友:
真的要加負載,小弟修1台三洋傳真機,電源板7個接頭空載輸出全正常,插上後LCD只出現一排橫線,病因是3個電解電容流湯,換掉就好了

楼主:
今天我挂了一個HD和一塊主板做負載,主板上無內存只有CPU和風扇,點亮加載后測試電壓只是將了0.01V,不過藍色正常了。

楼主:
另外,我想知道如何把電源的照片貼圖上來。是不是因為我的積分不夠所以不能貼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積分不夠~ 去爬爬文! 回復到十則以上就可以貼圖了! 版規要看呀!

可以利用 Flickr 的貼圖連結! 把圖po到 Flickr 上, 一樣可以連結!

楼主:
回复 网友B:

積分不夠~ 去爬爬文! 回復到十則以上就可以貼圖了! 版規要看

网友:
應該是ok
沒有差很大可以使用

网友(2010-03-09):
新手來這學習學習~

爬文中的小朋友~~@@~~ 大大的眼睛看著~

网友(2011-03-22):
學到現在,認為你所列的電壓應該OK
不過測試power最好掛載會比較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