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一塊 LCM 資料? 謝謝!

楼主(2009-06-13):
最近入手一塊 LCM, 應該是 16x4 的吧! 電路板上面印有 164-H1-0A, 在 IC 上貼紙上印有 HLM 1641RD, 有去 google 搜尋過, 找不到相關資料. 最上面的 PIN 有 14 PIN, 不知有沒有人認得這塊, 可以提供資料給我麼? 謝謝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不過我要的是規格書, 有接腳定義, 電氣特性, 與命令格式等. 你提供的網頁並無資料可提供下載!

网友:
HappyMaChi請給我面板上最大的IC它的邊號照片中有貼紙沒清乾淨那棵IC

楼主:
回复 网友B:

Hitachi 的標誌 8D3
HD44780A00
           JAPAN

网友:
比對晶片後大概估是這樣
PIN1 GND 接0V
PIN2 VCC 接2.7V-5.5V
PIN3 V0  對地接電阻調字體明亮
PIN4 RS RS=0,指令寄存器;RS=1,資料寄存器
PIN5 R/W R/W=0,寫;R/W=1,讀
PIN6 E 允許信號
PIN7 D0 數據 0
PIN8 D1 數據 1
PIN9 D2 數據 2
PIN10 D3 數據 3
PIN11 D4 數據 4
PIN12 D5 數據 5
PIN13 D6 數據 6
PIN14 D7 數據 7
---------
覺得只有VCC重要而已,因為弄錯會冒煙阿--  我的16*2
確定晶片33腳通往第LCM的第2PIN就好了
有的是第1PIN,其餘的PIN定義應該都是一樣的

网友:
HD44780A00=KS0066F07
LCM data

网友:
HD44780U

310.08 KB, 下載次數: 70

楼主:
真是超感謝大家的!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