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沒有方法鎖電腦硬體呢?

楼主(2009-06-13):
請問有沒有方法鎖電腦硬體呢?
除了BIOS鎖密碼(但clear cmos就失效)
還有其他方法鎖電腦硬體嗎?或非自己使用時無法開機?
謝謝指教!!

网友(2011-01-29):
鎖BIOS,鎖硬碟.

网友(2011-03-05):
想起當初買"紅機"286的910系列,上鎖真到底,上鎖後(當時電腦配有鑰匙孔)連POWER鈕都按不下去,殼也拆不了..

网友:
看看BIOS內有沒有 HDD Password 這個功能...
HDD Password是鎖硬碟的, 不會因Clear CMOS而被清除!!

网友:
或許可考慮在電源供應器內增設遙控只要保管好遙控器

网友:
小弟提供一點點的淺見.鎖住電腦的觀念,無非是希望外人無法輕易讀取資料才是,針對資料進行加密的動作,是不是會更好呢?

网友(2011-04-06):
你是要讓他無法開啟電腦  還是無法進入Windows  ?
無法進入Windows  那設帳號密碼就好了
至於無法開啟電腦~~ 你就要加裝一個電源鎖`,
這是一種開關要使用鑰匙才能開,電子材料行有賣
不過要自己挖洞裝上去,然後機殼側板也要鎖住 !
最好是做一個類似鐵籠的東西把電腦整個包住 !

該用甚麼方法就要看你資料的重要性~有沒有必要花錢做這些防盜設施

若你沒甚麼重要資料~ 只是不想人家用你的電腦~ 那設 帳號密碼就可以了

网友:
還有一種喔~就是在開機完載完bios進到系統前的『可自建開機選單』這裡
你可以去找一下 spfdisk 也可以設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