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p4s533-mx無法進入BIOS(已經放棄..謝謝各位)

楼主(2009-06-13):
請問各位大大 小弟有一片ASUS 的板子.型號是p4s533-mx
它的問題是開機到第一個畫面出現後就停住了.就是要按"DEL"鍵進入BIOS
的那個畫面.我在猜想是沒抓到鍵盤.因為鍵盤按NUMLOCK燈不會亮
鍵盤只再當機時拔下再插上時右上角3個燈會閃一下.
請問各位大大...該從何處檢開始查呢...謝謝

网友:
就是要按"DEL"鍵進入BIOS--是否可以進bios 設定?除"DEL"後是否有其他文字?
如果是沒抓到鍵盤可以換usb鍵盤,不一定要修mb.

网友:
用USB的鍵盤試看看吧。

网友:
南轎壞了,來殺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