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SG-71 /SG-72 / Acer 845M02-GV 主機板工作一段時間後自動Reset!

楼主(2009-06-14):
大家一同集思廣義~腦力激盪一下!!

故障現象:
主機板上電進入xp系統運行一段時間後系統自動Reset!上電後首次reset的時間可以撐比較久! 首次重啟後再發生的自動重啟情形就比較短促了! 長則1-4小時~短則1-10分鐘!!
通常都是進入xp後一段時間才重啟的!!

故障標的:
沒有特定形號,手中的 ABIT SG-72 / ABIT-SG71 / Acer 845M02-GV 都有此現象!

處置: 已透過代換法/替代法/交參比對法等 100%確定是主板異常造成的現象!
     不要往 "中毒/PWR異常/RAM故障/系統沒灌好/過熱/VGA異常/系統沒調整好/CPU故障"等方向聯想了喔!!

參考文件:
和版上其它人的都不同!!
   k大的未入OS,一開機就重啟
   W大的Reset常亮
   a大的8S661FXM不開機,reset燈長亮..

          謝謝大家!

网友:
建議拿熱風槍or吹風機,重點式的吹。

時間不固定,那很有可能是熱當,故障的零件你一吹應該就要馬上現型才對.

网友:
CPU風扇呢?有開機進BIOS讓他停在CPU溫度的畫面嗎?看是不是CPU過熱而照成自己重開機。

這個星期六也遇到一位客戶說他電腦會一直自動重開機,上電測試真的會一直自動重開,但時間不一定。連進入BIOS也會,到後來發現CPU風扇卡損斷了三個,跟本沒扣到,照成溫度過高而自動保護的RESET,ASUS的套裝電腦真的很OOXX,風扇真不耐用........

网友:
另在說明一案例,一個專門在畫CAD 的客戶,也是用ASUS的PC,他的情況是電腦會不定時的重開機,公司另一位工程師初步維修幫他換了RAM,情況相同,後來還換了POWER,MB,HD前前後後跑了快十趟,因為情況不明顯,工程師去時都沒問題,但客戶用了兩天後還是會有相同情況發生,到最後由我檢測的故障原因為前面板的RESET按鈕故障,會自動短路,拔除後測試都沒問題。原本想幫他換掉的,但客戶說沒用到RESET所以沒關係所以RESET就沒接了,完修後一個月客戶打來說.......................工程師....電腦現在換成會自動關機耶XD,連POWER按鈕都掛了,各位看官....按鈕有問題的話就一起換吧,一顆沒多少錢!
ASUS品質真的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剛好從上文爬下來, 正在想說之前不知在那裡看到, Reset 按鈕故障造成重開機問題, 沒想到你已經遇到了. 這種毛病如果在主機板上找, 我看怎麼找也找不到!

在找不到可換按鈕之前, 可以先將 Reset 按鈕接到主機板上的插座先拔除, 反正目前也先不需要用到 Reset 了吧! 當測試該按鈕是否造成短路!

再來, 最近我妹的電腦也故障了, 也是 XP 跑一跑就重開機或當機, 一開始先發現 CPU 風扇壞了, 修好後裝上沒多久問題又產生, 後來更換顯示卡後問題排除, 問題發生在顯示卡, 還在保固期內, 送修去了!(提供參考!)

网友:
回H大,小公司都常常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案件 ,有能力幫忙的就幫忙回一下。

网友:
小弟遇過不定期當機,再重開主機板會逼,HDD燈恆亮,也是換東換西到快抓狂,最後原因在機殼風扇,因為跟HD接在同1根電源上,風扇卡住造成電流增加,並因而使HD吃不夠電,機殼風扇拆掉就好了

网友:
以上幾片,樓主修不好是嗎?給我修吧!
一片修到好300元.

楼主:
感謝大家踴躍的回文!
我測主板一律是裸測不接任  SWITCH 所以並非幾位大大所言是RESET SWITCH的問題!
亦非CPU風扇卡損或CPU腳座斷裂造成~
主板上也沒有爆電容或晶體管焦黃的現象~
至於tony大那招我再試試看~可是感覺好像不是過熱造成~曾經試著去摸各芯片~未有過熱的現象!!
我曾問過一位主板維修工程師它說這種主板死機/自動重開機的維修難度比不開機還高!!

至於S兄~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再CALL你喔~
最近一直在蒐集P4-478故障板!手上至少有1-20片支援Prescott製程的主板!
我是想留著自己慢慢Q看看辣~畢竟一直外送自己都學不到功夫~
S兄有幾片南橋突點的給你修~一樣算300好嗎? 讓你有機會再練一下BGA焊工技巧!!

加油加油~各位在維修時一定也有類似的經驗!
已透過代換法/替代法/交參比對法等 100%確定是主板異常造成的現象!
     不要往 "中毒/PWR異常/RAM故障/系統沒灌好/過熱/VGA異常/系統沒調整好/CPU故障/Reset Switch"等方向聯想了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踴躍的回文!
我測主板一律是裸測不接任  SWITCH 所以並非幾位大大所言是RESET SWITCH的問題!
亦非CPU風扇卡損或CPU腳座斷裂造成~
主板上也沒有爆電容或晶體管焦黃的現象~
至於tony大那招我再試試看~可是感 ...

一般拆板的南橋買到是無法保證品質沒問題
你只要提供新品南橋,300修到好.

楼主:
S大你住那?
如果住的近可以研究一下嗎?
我住台南!!

网友:
可貼個圖看你裸機測試的情況嗎?
我是在想主機會重開會不會是主板偵測CPU溫度的地方故障,照成誤判溫度太高而自我保護的重開機。

网友:
回复 网友B:

scorpion你好︰
我們這個論壇以討論技術為主,如果涉及營利,請你貼在網路拍賣的版上,而不要貼在其它版,有需要的朋友會跟你連絡。
而其它朋友也注意,如果你不想自己學著修,而是想找幫你維修的人,也請你貼在網路拍賣版上。
以上務請大家配合。謝謝!

楼主:
回阿水大:

    自動重啟後!我會切到BIOS內查看CPU SENSOR指標其溫度都在3X-5X之間喔!
    應該不至於造成自動重啟!

网友:
有時電解電容壞掉或容量不足也有這種情形發生,外表是看不出來滴,需要一一檢測,

順便加焊atx電源座,給樓主參考..

网友:
樓上的說不是壞南橋,那會不會是壞北橋.

應該請示五個腦袋的出來解釋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對不起...我會錯意,是樓主要給別人修南橋,我已修改..

順便請問jewhuang樓主的bios跟vga..等驅動是否有更新...

例:

http://tw.myblog.yahoo.com/hkmpp ... ev=371&next=364

楼主:
><" 啊哈~ 本站的龍兄(五腦人)和虎弟(P大)都靠過來了喔!
不過龍兄(五腦人)一來就來唸人了<果然有嚴師的風範> ~可我並沒有要請誰修板辣! 打嘴砲而已辣~
我是想留著自己慢慢Q看看辣~畢竟一直外送自己都學不到功夫~

不過雞絲頭很少~只有爛爛的三用電表和焊槍一支~
由於賽揚1.7G有5顆~所以我都直接上~不用假負載~
不過不用假負載很多CPU主供電電壓又很難測量(有些寶蔵文不能看-不是烏骨雞)
畢竟有進度學主板維修真的有研究不到一個月~很多東西都不太懂~

最近想買一些雞絲頭~(假負載+熱風槍)請大家推薦一下下~
由於手上大都是478和775的過保故障板~
想說是不是先買478和775的假負載就好~可是上Y拍看~台南的馬克電子賣的有點小貴吶~
上次又在板上看見不曉的是P大還是C大有請朋友從大陸帶回2X件式假負載~哈到流口水~
而且我查大陸淘寶網有人賣28件式全套假負載還送16張主機維修DVD才賣RMB$1XX 和台灣Y拍一套28件要賣NTD$1500差好多喔~如果台灣的大哥有送16張維修DVD教學~我也會向他買~畢竟多少要讓人家賺一點~可是偏偏又沒有~...

Q1:有必要買28件式的嗎?
Q2:帶灯的假負載有包括不帶灯的假負載功能(CPU各項工作電壓測式點)嗎?還是只是單純測CPU座通不通有沒有虛焊而已~? 如果有一般假負載的功能那Y拍有人一顆賣$400還是值的買!因為不帶灯一個就要$250

有朋友在大陸~我有問過他~大概從大陸寄貨到台灣大約五天~運費約NTD$350....

网友:
大陸的教學光碟好像不能寄來台灣,沒版權的會被海關查扣。
上個星期才問掏寶賣家的我。

我以經哈那些維修利器快哈死了XD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j大太看得起我了,我跟w大老前輩根本無法比,功力差太多了...

我很喜歡這園地的討論風氣,也學了不少技術,但自己能力有限無法說出大道理,

只能在學修時遇到問題時,邊上網找資料邊轉貼到論壇來,混久了自然貼文就多,

實際上也有許多高手跟大大默默在無私分享,只是不知道他們的感受如何?

下載資料人多,回文少或者不看版規、舊文亂貼文..等

我是麻痺、習慣了,希望他們也習慣才好...

我不是每種板子都會修,但有修過你這種情形,查到最後是ide旁的電容出

問題,所以回文給你參考,未必是問題核心....

网友:
像這一種不定時自動RESET的情況,我自已也有一塊,祼測還是一樣,目前我也還是查不出來?
五腦大大說的對,這裡是討論技術的,這樣大家自已找出問題,才是痞酷網的目地,也謝謝大大們無私的提供自已的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自目一堆,最近也如P大說的廣告文一堆。

哀,還好還是有很多無私的大大,為什麼我會喜歡這個園地,因為大家不求回報的把自己知道的技術分享出來,
不然以各個公司來講這些技術都是要錢的或是不可公開的密密,爬文爬多了,也要多多分享自己的經驗和技術才不會對不起那些常幫我們的大大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