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碟自己修DIY(電腦公司要哭了

楼主(2009-06-14):
硬碟自己修DIY(電腦公司要哭了)

樓主   2006-01-08, 129 AM

HDD Regenerator
URL: http://s6.turboupload.com/f/2641 ... or.v1.51.Retail.rar

偵測硬碟磁碟表層物理性壞軌的能力。

修復硬碟表層物理性壞軌(磁性錯誤),但卻不會損傷資料。

管你什麼作業系統物理層通通掃,能運用在任何作業系統。即使是未格式化或位分割的硬碟

RAR下載

解壓密碼:sndb論壇與你分享

放空白片到軟碟機,執行程式,它會寫入可開機+主程式到軟碟片裡面,以它開機。

教學http://forums.sndb.net/forums/11619/ShowPost.aspx

-----------------------------------------------------------------------------------------------------------------------------

簡單測試你的電腦裡面的硬碟是否有壞軌(壞軌有分物理性跟邏輯性)﹖
以XP為例﹕
【開始】→【所有程式】→【附屬應用程式】→【命令提示字元】→ 輸入【CHKDSK C 】→按Enter
後面的C是檢查C槽 ,如果輸入【CHKDSK D 】→按Enter ,就是檢查D槽,依此類推

後註其實不是只有物理壞軌,有些索引檔/登錄檔的連結失效,找不出原因時,也可以用chkdsk來修;HDD Regenerator修的是更包含低層磁碟表層的修復,它比暈倒系統(Windows)內建的chkdsk更強大。

楼主:
電腦維修

電腦維修

作業系統

在執行安裝時為什麼會出現「路徑錯誤」的錯誤訊息?

會發生此種問題不外乎兩種原因, 一是光碟機沒有裝好,另外就是安裝的目標硬

碟已經沒有空間可用了。

安裝完Windows 98之後,為何有某些應用程式一直發生DLL檔的錯誤訊息?

有可能是因為版本衝突所致,可利用版本衝突管理員將檔案更新至較新的版本即

可。

「開始」→「程式集」→「附屬應用程式」→「系統工具」→「系統資訊」。

點選「工具」→「版本衝突管理員」。

按下「備製檔案」。

在BIOS裡的病毒偵測選項沒有關閉,是否會導致Windows安裝失敗?

這是肯定的,在安裝Windows時若發生偵測到病毒的通知請先進BIOS關閉該選

項,在進行安裝。

電腦已有安裝記憶體64MB甚至更多,為什麼電腦還是會顯示「記憶體不足」?

這個訊息並不是指主機板上的記憶體太少的關係,而是指硬碟空間太少,導致虛

擬記憶體不足,

可以到我的電腦∕控制台∕系統∕效能∕虛擬記憶體中調整。

電腦硬體並沒有問題,但是卻無法成功的將系統升級,這是為何?

除了硬體本身的問題之外,有很多的軟體或是驅動程式都會造成Windows升級的

失敗,應選擇適合該系統的軟體或驅動程式進行升級安裝。

安裝時為何出現「SU0015」錯誤訊息?

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安裝程式在硬碟上偵測到NT的檔案系統,因為無法支援

NTFS的存取所致。

此情形最容易出現在98與NT並存的狀態。

安裝時為何出現「SU0018」錯誤訊息?

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安裝程式無法在硬碟上建立檔案,檢查開機磁碟的根目錄

是否有太多檔案,

若超過512個檔案或資料夾在根目錄下,則會發生無法安裝的錯誤訊息。

安裝時為何出現「SU3025」錯誤訊息?

主要的原因發生在Windows的安裝光碟,有可能是不乾淨或有刮痕。如果更新安

裝光碟還是不行,則有可能是感染病毒。

如何開啟「支援長檔案名稱」?

系統升級時大部分會發生的錯誤,要解決這個問題,則必須修改系統登錄檔。

「開始」→「執行」輸入「regedit」找出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FileSystem」的

目錄。

將目錄中的「NameNumericTail」刪除。

電腦裝有兩台光碟機,但是在安裝完98之後,系統卻只偵測到一台?

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系統將同一個磁碟機的代號指定給兩個光碟機,所以才會

發生找不到另一台的情況。

「開始」→「設定」→「控制台」→「系統」。

「裝置管理員」→點選欲更改的光碟裝置。

「內容」→「設定值」。

將「第一個磁碟代號」與「最後一個磁碟代號」設為你想要的代號重新啟動即

可。

楼主:
[電子書][電子]硬碟 電路板 測試 及 維修 技巧 1

①首先檢查CMOS SETUP是否丟失了硬碟配置資訊。測量主板上COMS RAM電路是否為電池有故障,或元器件(如二極體、三極管、電阻、電容等)損壞能原因而CMOS中的硬碟配置參數出錯。
②通過加電自測,若螢幕顯示錯誤資訊“1701”或“Hard Disk Error”,說明硬碟確實有故障。但也可能是硬碟介面卡未插好、或者硬碟與硬碟適配器的插接處未插好、或者硬碟適配器有故障等。
③關機,拆開機蓋,測+5V、+12V電源是否正常,電源盒風機是否轉動。以此來判斷是否外電路缺電。
④檢查信號電纜線,插頭與硬碟介面卡是否插好,有無插反或接觸不良。可嘗試交換一些電纜插頭試一下。
⑤採用“替代法”來確定故障部件。找一塊好硬碟介面卡(或多功能卡)與該硬碟介面卡比較,判斷是硬碟介面卡還是硬碟驅動器本身有問題。
⑥觀察步進電機端止檔銷是否卡死,如卡死,用手撥回起始位置。
以上幾個步驟,用戶需要仔細檢查、測試、分析,找出壞的元器件進行修理,或者更換硬碟介面卡。
經以上的處理後,只要不是硬碟盤體本身損壞,僅僅是一般性的接插件的接觸不良或外電路故障則多數能夠迅速排除。
②測電阻法
該測量方法一般是用萬用表的電阻檔測量部件或元件的內阻,根據其阻值的大小或通斷情況,分析電路中的故障原因。一般元器件或部件的輸入引腳和輸出引腳對地或對電源都有一定的內阻,用普通萬用表測量,有很多情況都會出現正抽電阻小,反向電阻大的情況。一般正向阻值在幾十歐姆至100歐姆左右,而反向電阻多在數百歐姆以上。但正向電阻決不會等於0或接近0,反向電阻也不會無窮大,否則就應懷疑管腳是否有短路或開路的情況。當斷定硬碟子系統的故障是在某一板卡或幾塊晶片時,則可用電阻法進行查找。關機停電,然後測量器件或板卡的通斷、開路短路、阻值大小等,以此來判斷故障點。若測量硬碟的步進電機繞組的直流電阻為24歐,則符合標稱值為正常;10歐左右為局部短路;0歐或幾歐為繞組短路燒毀。
硬碟驅動器的扁平電纜信號線常用通斷法進行測量。硬碟的電源線既可拔下單測也可線上並測其對地阻;如果無窮大,則為斷路;如果阻值小於10歐,則應懷疑局部
1、硬碟故障分析與處理步驟 下面僅簡要介紹物理故障的分析與一般的處理步驟: 短路,需做進一步的檢查。
③測電壓法
該測量方法是在加是怕情況下,用萬用表測量部件或元件的各管腳之間對地的電壓大小,並將其與邏輯圖或其他參考點的政黨電壓值進行比較。若電壓值與正常參考值之間相差較大,則青蛙該部件或元件有故障;若電壓正常,說明該部分完好,可轉入對其他部件或元件的測試。一般硬碟電源與軟碟插線一樣,四個線頭分別為+12V、+5V、-5V和地線。硬碟步進電機額定電壓為+12V。硬碟啟動時電流大,當電源穩壓不良時(電壓從12V下降到10.5V),會造成轉速不穩或啟動困難。
Ⅰ/O通道系統板擴展槽上的電源電壓為+12V、-12V、+5V和-5V。板上信號電壓的高電平應大於2.5V,低電平應小於0.5V。硬碟驅動器插頭、插座按照引腳的排列都有一份電壓表,高電平在2.5-3.0V之間。若高電平輸出小於3V,低電平輸出大於0.6V即為故障電平。邏輯是怦的測量可用試波器測量或者用邏輯筆估算。
④測電流法
如果有局部短路現象,則短路元件會升溫發熱並可能引起保險絲熔斷。將萬用表串入故障線路,核對電流是否超過正常值。硬碟驅動器介面卡上的晶片短路會導致系統析負載電流加大,驅動電機短路或驅動器短路會導致主機電源故障。硬碟電源+12V的工作電流應為1.1A左右。當硬碟驅動器負載電流加大時,會使硬碟啟動時好時壞。電機短路或負載過流輕則保險熔斷,重則導致電源塊、開關調整管損壞。在加大電流回路中可串入流假負載進行測量。如有保險的線路,則可斷開保險管一頭將表串入進行測量。在印刷板上的某晶片的電源線,可用刻刀或鋼鋸條割斷銅泊引線串入萬用表測量。電機插頭、電源插頭可從卡口裏將電源線起出來串入表測量。

楼主:
[電子書]-[電腦]修理硬碟步驟

作為存儲設備中的一員,硬碟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於硬盤屬於磁介質,

因此其壽命與穩定不像內存等設備那樣好,使用時難免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

而且令情況更加複雜的是,由於硬盤牽涉到系統底層的設置,

因此往往不能在大家熟悉的Windows下解決問題,必須轉到DOS下處理,

這對於不少DIY新手而言就有些無所適從了,畢竟他們沒有經歷過DOS時代。

硬碟出現問題前的一般徵兆

如果硬碟出現故障,那麼最好盡早發現並及時採取正確的措施。

如果等到病入膏肓時,硬盤中寶貴的數據就難以倖免了。一般來說,

硬盤出現故障前會有以下幾種表現:

1.出現S.M.A.R.T故障提示。這是硬盤廠家本身內置在硬盤裡的自動檢測功能

在起作用,出現這種提示說明您的硬盤有潛在的物理故障,很快就會出現不定期

地不能正常運行的情況。

2.在Windows初始化時死機。這種情況較複雜,首先應該排除其他部件出問題

的可能性,比如內存質量不好、風扇停轉導致系統過熱,或者是病毒破壞等,

最後如果確定是硬碟故障的話,再另行處理。

3.能進入Windows系統,但是運行程序出錯,同時運行硬碟掃瞄也不能通過,

經常在掃瞄時候緩慢停滯甚至死機。這種現象可能是硬盤的問題,

也可能是Windows天長日久的軟故障,如果排除了軟件方面設置問題的可能性後,

就可以肯定是硬碟有物理故障了。

4.能進入Windows,運行硬碟掃瞄程序直接發現錯誤甚至是壞軌,

這不用我多說了,Windows的檢查程序會詳細地報告情況。

5.在BIOS裡突然根本無法識別硬碟,或是即使能識別,

也無法用操作系統找到硬碟,這是最嚴重的故障。

不幸中的大幸 ——分區表遭到破壞

首先我們應該確認硬碟的電源接口和數據線沒有脫落,然後進入BIOS,

使用「HDD Auto Detect」來檢測硬盤。如果此時BIOS能夠正確識別硬碟的話,

那麼至少你的硬盤還有救治的希望;不然,我想大家也不用瞎忙了,

因為憑我們普通DIYer手頭的工具基本上是無能為力的。

在UltraEdit中查找「55aa」字符串

用光碟或者軟碟引導系統後,大家可以試圖進入C碟符號,如果此時提示找不到

C碟的話,那麼絕對應該是一件好事情。出現這種情況很可能是硬碟分區表信息

遭到破壞,或者被某種病毒攻擊。如果硬碟中你的數據對來說無所謂,

那麼可以先用FDISK/MBR命令來無條件清除分區表內容,

然後用FDISK等分區軟件重新分區格式化,一般這樣就能解決問題;

而如果你還需要硬碟中的數據,那麼步驟要麻煩一些。

這時最好能擁有一張殺病毒軟體或者隨主板贈送的相關軟件,

然後你可以參閱幫助文檔,一般該軟件會包含恢復硬碟分區表的命令,

而且使用極其方便。

對於沒有殺毒軟體的用戶來說,大家可以使用NU 8.0中的NDD修復,

它將檢查分區表中的錯誤。若發現錯誤,NDD將會詢問是否願意修改,

你只要不斷地回答YES即可修正錯誤,或者用備份過的分區表覆蓋它也行。

用Hide Partition就可以實現

如果用上述方法也不能解決的話,還可利用FDISK重新分區,

但分區大小必須和原來的分區一樣,這一點尤為重要,

分區後不要進行高級格式化,而是用 NDD進行修復。

這樣既保證硬盤修復之後能啟動,而且硬碟上的數據也不會丟失。

邊緣求生存 ——硬碟的物理壞道

如果剛才DOS能夠轉到C盤,而硬碟工作卻不正常,那麼就很可能是硬盤出現了

壞軌。一般來說,硬碟的壞軌可以分為邏輯壞軌與物理壞軌。

產生邏輯壞軌時一般不會嚴重影響使用,所以很可能是物理壞軌。

我們處理物理壞軌的核心思想是將這些有壞軌的簇單獨分成一個分區,

並隱藏起來避免其它程序調用,這樣就可以不讓壞軌擴散,

以免造成更大的損失。對於這一處理,我們主要是使用Partition Magic6.0

這款DOS下的軟件。

在DOS界面下進入PQ 6.0之後,我們先用Operations選單下的

Check For Errors命令來確定物理壞軌的位置,因為PQ6.0的這項功能非常出色,

不像Windows下的Scandisk那樣經常誤診。

PQ6.0的真正強大之處在於它能將所有藏有壞軌的簇用特殊標記標定出來,

而且你可以將這些壞簇全部選中,然後將它們劃分到一個獨立的新分區。

這完全是圖形化的操作,是非常方便的。

隨後,大家切記要把這個充滿罪惡的分區隱藏起來,這樣才能確保它不會被調用

。此時使用Advance選單下的Hide Partition命令就可以實現。

擁有PQ6.0之後,物理壞軌真的不難解決,而且可以有效避免擴散問題。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無論如何,此時的硬盤已經處於亞健康狀態,

其中的數據還是非常危險的。用PQ6.0處理物理壞軌後,究竟這塊硬盤還能用

多少時間很難說,這要看運氣了。

DOS啟動的低級失誤——邏輯鎖

硬碟邏輯鎖是一種很常見的惡作劇手段。中了邏輯鎖之後,無論使用什麼設備

都不能正常引導系統,甚至是軟碟、光碟、掛雙硬碟都一樣沒有任何作用。

要解決邏輯鎖的問題,就要知道問題的根源。其實在DOS系統啟動時,

它會搜索所有邏輯碟的順序。首先要找的是主引導扇區的分區表信息,

它位於硬碟的零磁頭零柱面的第一個扇區的OBEH地址開始的地方,

當分區信息開始的地方為80H時表示是主引導分區,其他的為擴展分區,

主引導分區被定義為邏輯盤C盤,然後查找擴展分區的邏輯碟,被定義為D碟,

以此類推找到E,F,G……邏輯鎖就是在此下手,修改了正常的主引導分區記錄,

將擴展分區的第一個邏輯碟指向自己,DOS在啟動時查找到第一個邏輯碟後,

查找下個邏輯碟總是找到是自己,這樣一來就形成了死循環。

對於這類問題,如果你不想要硬碟上的數據了,那麼處理起來也是非常爽快的。

大家可以在BIOS中將所有IDE接口設為NONE,然後用軟碟啟動系統,

此時肯定可以啟動,因為系統根本就沒有硬碟。接著,我們就使用經典的硬碟

管理軟件DM了。由於DM可以不依賴於主板BIOS來識別硬碟,

因此你可以用DM進行分區格式化,這樣就能完全解決問題,而且萬無一失,

簡單方便,惟一的遺憾就是數據保不住了。

此外還有一種方法也是非常值得推薦的,它可以保住硬碟中的數據。

首先準備一張啟動碟,然後在一台正常的機器上,使用你熟悉的二進制編輯工具

(UltraEdit等)修改軟碟上的IO.SYS文件(修改前記住改該文件的屬性為正常),

具體是在這個文件裡面搜索第一個「55aa」字符串,

找到以後修改為任何其他數值即可。用這張修改過的系統軟碟你就可以順利地帶

著被鎖的硬碟啟動了。不過這時由於該硬碟正常的分區表已經被破壞,

你無法用FDISK來刪除和修改分區,但是此時可以用上面關於分區表恢復的方法來處理。

死馬當活馬醫——修復0磁軌損壞的硬碟

如果在對硬碟進行格式化時,系統提示「Track 0 Bad」的話,

那麼意味著硬碟的0磁軌損壞了。一般來說這種故障是難以修好的,

但是我們還是不必放棄,說不定還有一線生機。

其實0磁軌損害也是壞軌的問題,只不過關鍵的0磁軌也有壞軌而已。

此時,我們所要做的就是重新標記0磁軌的位置。

這項工作我們可以交給PCTools 9.0工具包,我們要利用的是其中的DE.EXE命令。

為了修改0磁軌文字,首先要去掉DE的只讀屬性,

我們必須把Configuration下Read Only前的鉤消去。

隨後在主選單Select中進入Drive type,並選擇下一級的Physical→Hard disk。

回車之後,我們的主選單就會出現Partition Table(分區表),注意找

Beginning Cylinder(起始柱面)這一項,它代表硬碟的0柱面開始,

也就是0磁軌的位置。此時大家只要稍微動一下,把它改為1或者2即可。

需要說明的是,這裡的數值不能隨意改動,一旦改動幅度太大,BIOS就不能正確

識別硬碟。但是問題是萬一改動後的位置仍然是有壞軌的怎麼辦?呵呵,

我目前也想不出辦法,希望有機會大家可以探討一下。如果運氣不算太壞的話,

那麼我們接著就可以採用隱藏壞軌的方法來進行分區格式化處理了。

楼主:
[學習]硬碟絕密維修資料~硬碟的物理結構和原理

一、引言
  自1956年IBM推出第一台硬碟驅動器IBM RAMAC 350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其間雖沒有CPU那種令人眼花繚亂的高速發展與技術飛躍,但我們也確實看到,在這幾十年裏,硬碟驅動器從控制技術、介面標準、機械結構等方面都進行了一系列改進。正是這一系列技術上的研究與突破,使我們今天終於用上了容量更大、體積更小、速度更快、性能更可靠、價格更便宜的硬碟。
如今,雖然號稱新一代驅動器的JAZ、DVD-ROM、DVD-RAM、CD-RW、MO、PD等紛紛登陸大容量驅動器市場,但硬碟以其容量大、體積小、速度快、價格便宜等優點,依然當之無愧地成為桌面電腦最主要的外部記憶體,也是我們每一台PC必不可少的配置之一。

二、硬碟磁頭技術

1、磁頭
磁頭是硬碟中最昂貴的部件,也是硬碟技術中最重要和最關鍵的一環。傳統的磁頭是讀寫合一的電磁感應式磁頭,但是,硬碟的讀、寫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操作,為此,這種二合一磁頭在設計時必須要同時兼顧到讀/寫兩種特性,從而造成了硬碟設計上的局限。而MR磁頭(Magnetoresistive heads),即磁阻磁頭,採用的是分離式的磁頭結構:寫入磁頭仍採用傳統的磁感應磁頭(MR磁頭不能進行寫操作),讀取磁頭則採用新型的MR磁頭,即所謂的感應寫、磁阻讀。這樣,在設計時就可以針對兩者的不同特性分別進行優化,以得到最好的讀/寫性能。另外,MR磁頭是通過阻值變化而不是電流變化去感應信號幅度,因而對信號變化相當敏感,讀取資料的準確性也相應提高。而且由於讀取的信號幅度與磁軌寬度無關,故磁軌可以做得很窄,從而提高了碟片密度,達到200MB/英寸2,而使用傳統的磁頭只能達到20MB/英寸2,這也是MR磁頭被廣泛應用的最主要原因。目前,MR磁頭已得到廣泛應用,而採用多層結構和磁阻效應更好的材料製作的GMR磁頭(Giant Magnetoresistive heads)也逐漸普及。

2、磁軌
當磁片旋轉時,磁頭若保持在一個位置上,則每個磁頭都會在磁片表面劃出一個圓形軌跡,這些圓形軌跡就叫做磁軌。這些磁軌用肉眼是根本看不到的,因為它們僅是盤面上以特殊方式磁化了的一些磁化區,磁片上的資訊便是沿著這樣的軌道存放的。相鄰磁軌之間並不是緊挨著的,這是因為磁化單元相隔太近時磁性會相互產生影響,同時也為磁頭的讀寫帶來困難。一張1.44MB的3.5英寸軟碟,一面有80個磁軌,而硬碟上的磁軌密度則遠遠大於此值,通常一面有成千上萬個磁軌。

3、磁區
磁片上的每個磁軌被等分為若干個弧段,這些弧段便是磁片的磁區,每個磁區可以存放512個位元組的資訊,磁碟機在向磁片讀取和寫入資料時,要以磁區為單位。1.44MB3.5英寸的軟碟,每個磁軌分為18個磁區。

4、柱面
硬碟通常由重疊的一組碟片構成,每個盤面都被劃分為數目相等的磁軌,並從外緣的“0”開始編號,具有相同編號的磁軌形成一個圓柱,稱之為磁片的柱面。磁片的柱面數與一個盤面上的磁軌數是相等的。由於每個盤面都有自己的磁頭,因此,盤面數等於總的磁頭數。所謂硬碟的CHS,即Cylinder(柱面)、Head(磁頭)、Sector(磁區),只要知道了硬碟的CHS的數目,即可確定硬碟的容量,硬碟的容量=柱面數×磁頭數×磁區數×512B。

三、硬碟介面技術
硬碟介面是連接硬碟驅動器和電腦的專用部件,它對電腦的性能以及在擴充系統時電腦連接其他設備的能力都有很大影響。硬碟驅動器介面的類型主要有:

1、      ST506/412介面與ESDI介面
ST506/412是PC/XT、AT時代的標準介面標準。ST506/412最多可安裝4個硬碟驅動器,允許最大硬碟空間為150MB。而ESDI(Enhanced Small Device Interface,增強型小型設備介面)是ST506/412介面的改進版,但與ST506/412介面互不相容。ESDI支援的硬碟容量上增加到300MB,最大資料傳輸率為2MB/sec。目前這兩種介面均已遭淘汰。

2、SCSI介面
  SCSI(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即“小型電腦系統介面”是一種系統級的介面,支援硬碟的容量突破了528MB的限制,可以同時掛接7個不同的設備。目前SCSI介面有二個標準:SCSI-2和SCSI-3。SCSI-2又稱為Fast SCSI,在8bit匯流排下能達到10M/s的資料傳輸率。而SCSI-3包括Ultra SCSI(8bit)、Ultra wide SCSI(含16bit和32bit)和Ultra2 SCSI。其中Ultra2 SCSI在8bit資料寬度下提供40M/s的資料傳輸率,在16位元匯流排下最高能達到80M/s。SCSI介面的硬碟被廣泛應用於網路服務器、工作站和小型電腦系統上,但由於SCSI介面硬碟的價格要比IDE介面硬碟高,而且使用時還必須另外購買SCSI介面卡,因而在家用電腦上仍以IDE介面的硬碟為主流。

3、IDE介面
  IDE(Integrated Drive Electronics)介面是Compaq公司為解決老式的ST506/412介面速度慢、成本高而開發出硬碟介面標準,亦即ATA(AT Attachment)介面標準。由於IDE介面的硬碟具有價格低廉、穩定性好、標準化程度高等優點,因此得到廣泛的應用。ATA介面標準亦已由ATA、ATA-2、ATA-3發展到今天的Ultra ATA。
  Ultra ATA(也稱為Ultra DMA/33)是由Intel和Quantum公司共同提出的硬碟介面標準,與Fast ATA相比,Ultra ATA有以下幾個優點:
  外部數據傳率由Fast ATA的16.6MB/s提高到33.3MB/s;
  採用CRC迴圈冗餘檢驗,通過兩個寄存器的重複測試來提高資料傳輸的可靠性;由硬碟直接產生選通信號,並且同時將資料傳送到匯流排上,從而減少資料傳輸的延遲時間。
  要發揮Ultra ATA的威力,除了要有一塊Ultra ATA介面的硬碟外,還需要有作業系統和晶片組的支援。目前支持Ultra ATA的晶片組包括Intel的430TX、440LX,SiS 5597/5581,VIA的VP2、VP3,ALi的Aladdin IV+,AMD-640以及所有100Mhz的晶片組。雖然,Ultra ATA向下相容於Fast ATA,兩者都是使用40pin的介面,但如果晶片組或作業系統不支援,即使是Ultra ATA硬碟也只能達到16.6MB/s的外部傳輸率。

4、IEEE 1394介面
  IEEE 1394並不是硬碟專用介面,但它卻可以方便地連接包括硬碟在內的63個不同設備,並支援即插即用和熱插撥。在資料傳輸率方面,IEEE 1394可以提供100MB/s、400MB/s、1.2GB/s三檔高速傳輸率,是現時所有硬碟望塵莫及的。雖然目前市面上仍未能見到IEEE 1394介面的硬碟,但由於IEEE 1394介面的先進性,它必然會取代SCSI和IDE而成為明日的硬碟介面。目前Windows 98已支持IEEE 1394。

四、硬碟資料保護技術
硬碟容量越做越大,我們在硬碟裏存放的資料也越來越多。那麼,這麼大量的資料存放在這樣一個鐵盒子裏究竟有多安全呢?雖然,目前的大多數硬碟的無故障運行時間(MTBF)已達300,000小時以上,但這仍不夠,一次故障便足以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因為對於不少用戶,特別是商業用戶而言,資料才是PC系統中最昂貴的部分,他們需要的是能提前對故障進行預測。正是這種需求與信任危機,推動著各廠商努力尋求一種硬碟安全監測機制,於是,一系列的硬碟資料保護技術應運而生。
  1、S.M.A.R.T.技術
  S.M.A.R.T.技術的全稱是Self-Monitoring, Analysis and Reporting Technology,即“自監測、分析及報告技術”。在ATA-3標準中,S.M.A.R.T.技術被正式確立。S.M.A.R.T.監測的物件包括磁頭、磁片、馬達、電路等,由硬碟的監測電路和主機上的監測軟體對被監測物件的運行情況與歷史記錄及預設的安全值進行分析、比較,當出現安全值範圍以外的情況時,會自動向用戶發出警告,而更先進的技術還可以提醒網路管理員的注意,自動降低硬碟的運行速度,把重要資料檔案轉存到其他安全磁區,甚至把檔備份到其他硬碟或存儲設備。通過S.M.A.R.T.技術,確實可以對硬碟潛在故障進行有效預測,提高資料的安全性。但我們也應該看到,S.M.A.R.T.技術並不是萬能的,它只能對漸發性的故障進行監測,而對於一些突發性的故障,如碟片突然斷裂等,硬碟再怎麼smart也無能為力了。因此不管怎樣,備份仍然是必須的。
2、DFT技術
  DFT(Drive Fitness Test,驅動器健康檢測)技術是IBM公司為其PC硬碟開發的資料保護技術,它通過使用DFT程式訪問IBM硬碟裏的DFT微代碼對硬碟進行檢測,可以讓用戶方便快捷地檢測硬碟的運轉狀況。
  據研究表明,在用戶送回返修的硬碟中,大部分的硬碟本身是好的。DFT能夠減少這種情形的發生,為用戶節省時間和精力,避免因誤判造成資料丟失。它在硬碟上分割出一個單獨的空間給DFT程式,即使在系統軟體不能正常工作的情況下也能調用。
  DFT微代碼可以自動對錯誤事件進行登記,並將登記資料保存到硬碟上的保留區域中。DFT微代碼還可以即時對硬碟進行物理分析,如通過讀取伺服位置錯誤信號來計算出碟片交換、伺服穩定性、重複移動等參數,並給出圖形供用戶或技術人員參考。這是一個全新的觀念,硬碟子系統的控制信號可以被用來分析硬碟本身的機械狀況。
  而DFT軟體是一個獨立的不依賴作業系統的軟體,它可以在用戶其他任何軟體失效的情況下運行。

楼主:
[學習]硬碟絕密維修資料~硬碟的基本參數

一、容量
作為電腦系統的資料記憶體,容量是硬碟最主要的參數。
硬碟的容量以百萬位元組(MB)或千百萬位元組(GB)為單位,1GB=1024MB。但硬碟廠商在標稱硬碟容量時通常取1G=1000MB,因此我們在BIOS中或在格式化硬碟時看到的容量會比廠家的標稱值要小。
對於用戶而言,硬碟的容量就象記憶體一樣,永遠只會嫌少不會嫌多。Windows作業系統帶給我們的除了更為簡便的操作外,還帶來了文件大小與數量的日益膨脹,一些應用程式動輒就要吃掉上百兆的硬碟空間,而且還有不斷增大的趨勢。因此,在購買硬碟時適當的超前是明智的。目前的主流硬碟的容量為10G和15G,而20G以上的大容量硬碟亦已開始逐漸普及。
其實,硬碟容量越大,單位位元組的價格就越便宜。例如火球10G的價格為1000元,每G位元組的價格為100元;而火球15G的價格為1160,每G位元組還不到80元。
硬碟的容量指標還包括硬碟的單碟容量。所謂單碟容量是指硬碟單片碟片的容量,單碟容量越大,單位成本越低,平均訪問時間也越短。目前市面上大多數硬碟的單碟容量為6.4G以上,而更高的則已達到了10G。
二、轉速
轉速(Rotational speed 或Spindle speed)是指硬碟碟片每分鐘轉動的圈數,單位為rpm。
目前市場上主流IDE硬碟的轉速一般為5200rpm或5400rpm,Seagate的“大灰熊”系列和Maxtor則達到了7200rpm,是IDE硬碟中轉速最快的。至於SCSI介面的硬碟,一般都已達到了7200rpm的轉速,而更高的則達到了10000rpm。
三、平均訪問時間
平均訪問時間(Average Access Time)是指磁頭從起始位置到達目標磁軌位置,並且從目標磁軌上找到要讀寫的資料磁區所需的時間。
平均訪問時間體現了硬碟的讀寫速度,它包括了硬碟的尋道時間和等待時間,即:
平均訪問時間=平均尋道時間+平均等待時間。
硬碟的平均尋道時間(Average Seek Time)是指硬碟的磁頭移動到盤面指定磁軌所需的時間。這個時間當然越小越好,目前硬碟的平均尋道時間通常在8ms到12ms之間,而SCSI硬碟則應小於或等於8ms。
硬碟的等待時間,又叫潛伏期(Latency),是指磁頭已處於要訪問的磁軌,等待所要訪問的磁區旋轉至磁頭下方的時間。平均等待時間為碟片旋轉一周所需的時間的一半,一般應在4ms以下。

四、傳輸速率
傳輸速率(Data Transfer Rate) 硬碟的資料傳輸率是指硬碟讀寫資料的速度,單位為百萬位元組每秒(MB/s)。硬碟資料傳輸率又包括了內部資料傳輸率和外部資料傳輸率。
內部傳輸率(Internal Transfer Rate) 也稱為持續傳輸率(Sustained Transfer Rate),它反映了硬碟緩衝區未用時的性能。內部傳輸率主要依賴於硬碟的旋轉速度。
外部傳輸率(External Transfer Rate)也稱為突發資料傳輸率(Burst Data Transfer Rate)或介面傳輸率,它標稱的是系統匯流排與硬碟緩衝區之間的資料傳輸率,外部資料傳輸率與硬碟介面類型和硬碟緩存的大小有關。
目前Fast ATA介面硬碟的最大外部傳輸率為16.6MB/s,而Ultra ATA介面的硬碟則達到33.3MB/s。
五、緩存
與主板上的快取記憶體(RAM Cache)一樣,硬碟緩存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系統前後級讀寫速度不匹配的問題,以提高硬碟的讀寫速度。目前,大多數IDE硬碟的緩存在128K到256K之間,而Seagate的“大灰熊”系列則使用了512K Cache。

楼主:
[學習]硬碟絕密維修資料~硬碟邏輯結構簡介

一. 硬碟邏輯結構簡介

 1. 硬碟參數釋疑

  到目前為止, 人們常說的硬碟參數還是古老的 CHS(Cylinder/Head/Sector)參數. 那麼為什麼要使用這些參數,它們的意義是什麼?它們的取值範圍是什麼?
  很久以前, 硬碟的容量還非常小的時候,人們採用與軟碟類似的結構生產硬碟. 也就是硬碟碟片的每一條磁軌都具有相同的磁區數.由此產生了所謂的3D參數 (Disk Geometry). 既磁頭數(Heads), 柱面數(Cylinders),磁區數(Sectors),以及相應的定址方式.
  其中:
  磁頭數(Heads)表示硬碟總共有幾個磁頭,也就是有幾面碟片, 最大為 255 (用 8 個二進位位元存儲);
  柱面數(Cylinders) 表示硬碟每一面碟片上有幾條磁軌,最大為 1023(用 10 個二進位位元存儲);
  磁區數(Sectors) 表示每一條磁軌上有幾個磁區, 最大為 63(用 6個二進位位元存儲).
  每個磁區一般是 512個位元組, 理論上講這不是必須的,但好象沒有取別的值的.
  所以磁片最大容量為:
  255 * 1023 * 63 * 512 / 1048576 = 8024 GB ( 1M =1048576 Bytes )或硬碟廠商常用的單位:
  255 * 1023 * 63 * 512 / 1000000 = 8414 GB ( 1M =1000000 Bytes )
在 CHS 定址方式中, 磁頭, 柱面, 磁區的取值範圍分別為 0到 Heads - 1,0 到 Cylinders - 1, 1 到 Sectors (注意是從 1 開始).

 2. 基本 Int 13H 調用簡介
BIOS Int 13H 調用是 BIOS提供的磁片基本輸入輸出中斷調用, 它可以完成磁片(包括硬碟和軟碟)的重定, 讀寫, 校驗, 定位, 診斷,格式化等功能.它使用的就是 CHS 定址方式, 因此最大識能訪問 8 GB 左右的硬碟 (本文中如不作特殊說明, 均以 1M = 1048576 位元組為單位).

 3. 現代硬碟結構簡介
  在老式硬碟中, 由於每個磁軌的磁區數相等,所以外道的記錄密度要遠低於內道, 因此會浪費很多磁碟空間 (與軟碟一樣).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進一步提高硬碟容量, 人們改用等密度結構生產硬碟. 也就是說,外圈磁軌的磁區比內圈磁軌多. 採用這種結構後, 硬碟不再具有實際的3D參數,定址方式也改為線性定址, 即以磁區為單位進行定址.
為了與使用3D定址的老軟體相容 (如使用BIOSInt13H介面的軟體), 在硬碟控制器內部安裝了一個位址翻譯器,由它負責將老式3D參數翻譯成新的線性參數.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硬碟的3D參數可以有多種選擇的原因(不同的工作模式, 對應不同的3D參數, 如 LBA, LARGE, NORMAL).

 4. 擴展 Int 13H 簡介
雖然現代硬碟都已經採用了線性定址, 但是由於基本 Int13H 的制約, 使用 BIOS Int 13H 介面的程式, 如 DOS 等還只能訪問 8 G以內的硬碟空間.為了打破這一限制, Microsoft 等幾家公司制定了擴展 Int 13H 標準(Extended Int13H), 採用線性定址方式存取硬碟, 所以突破了 8 G的限制,而且還加入了對可拆卸介質 (如活動硬碟) 的支援.

二. Boot Sector 結構簡介

1.      Boot Sector 的組成

  Boot Sector 也就是硬碟的第一個磁區, 它由 MBR (MasterBoot Record),DPT (Disk Partition Table) 和 Boot Record ID 三部分組成.
  MBR 又稱作主引導記錄佔用 Boot Sector 的前 446 個位元組( 0 to 0x1BD ),存放系統主引導程式 (它負責從活動分區中裝載並運行系統引導程式).
  DPT 即主分區表佔用 64 個位元組 (0x1BE to 0x1FD),記錄了磁片的基本分區資訊. 主分區表分為四個分區項, 每項 16 位元組,分別記錄了每個主分區的資訊(因此最多可以有四個主分區).
  Boot Record ID 即引導區標記佔用兩個位元組 (0x1FE and0x1FF), 對於合法引導區, 它等於 0xAA55, 這是判別引導區是否合法的標誌.
  Boot Sector 的具體結構如下圖所示:

   0000 |---------------------------------------------|
      |                        |
      |                        |
      |      Master Boot Record         |
      |                        |
      |                        |
      |      主引導記錄(446位元組)        |
      |                        |
      |                        |
      |                        |
   01BD |                        |
   01BE |---------------------------------------------|
      |                        |
   01CD |      分區資訊 1(16位元組)        |
   01CE |---------------------------------------------|
      |                        |
   01DD |      分區資訊 2(16位元組)        |
   01DE |---------------------------------------------|
      |                        |
   01ED |      分區資訊 3(16位元組)        |
   01EE |---------------------------------------------|
      |                        |
   01FD |      分區資訊 4(16位元組)        |
      |---------------------------------------------|
      | 01FE        |01FF          |
      |    55     |     AA        |
      |---------------------------------------------|

2. 分區表結構簡介

  分區表由四個分區項構成, 每一項的結構如下:
  BYTE State   : 分區狀態, 0 =未啟動, 0x80 = 啟動 (注意此項)
  BYTE StartHead : 分區起始磁頭號
  WORD StartSC  : 分區起始磁區和柱面號,底位元組的低6位元為磁區號,
             高2位為柱面號的第 9,10 位元, 高位元組為柱面號的低 8 位
  BYTE Type    : 分區類型, 如0x0B = FAT32, 0x83 = Linux 等,
             00 表示此項未用,07 = NTFS
  BYTE EndHead  : 分區結束磁頭號
  WORD EndSC   :分區結束磁區和柱面號, 定義同前
  DWORD Relative :在線性定址方式下的分區相對磁區位址
           (對於基本分區即為絕對位址)
  DWORD Sectors  : 分區大小 (總磁區數)

  注意: 在 DOS / Windows 系統下,基本分區必須以柱面為單位劃分( Sectors * Heads 個磁區), 如對於 CHS 為 764/255/63 的硬碟,分區的最小尺寸為 255 * 63 * 512 / 1048576 = 7.844 MB.

 3. 擴展分區簡介

  由於主分區表中只能分四個分區, 無法滿足需求,因此設計了一種擴展分區格式. 基本上說, 擴展分區的資訊是以鏈表形式存放的,但也有一些特別的地方.首先, 主分區表中要有一個基本擴展分區項,所有擴展分區都隸屬於它,也就是說其他所有擴展分區的空間都必須包括在這個基本擴展分區中.對於DOS / Windows 來說, 擴展分區的類型為 0x05. 除基本擴展分區以外的其他所有擴展分區則以鏈表的形式級聯存放, 後一個擴展分區的資料項目記錄在前一個擴展分區的分區表中,但兩個擴展分區的空間並不重疊.
  擴展分區類似於一個完整的硬碟, 必須進一步分區才能使用.但每個擴展分區中只能存在一個其他分區. 此分區在 DOS/Windows環境中即為邏輯盤.因此每一個擴展分區的分區表(同樣存儲在擴展分區的第一個磁區中)中最多只能有兩個分區資料項目(包括下一個擴展分區的資料項目).

楼主:
[學習]硬碟絕密維修資料~硬碟的物理安裝

所謂的硬碟物理安裝,指的是將硬碟裝進機箱,設置跳線並接好電源線和資料線的過程。
電源介面:將主機的電源與此相連,以給硬碟供電。注意“梯形”接線方向,方向錯誤將無法插入。
主從跳線:主板上一般只有兩個IDE介面,每一根接線有三個介面,其中一個接主板的IDE介面,另兩個則可以接兩個IDE設備,包括硬碟、光碟機、刻錄機等。在同一根接線上如果接兩個IDE周邊設備,則其中一個是主盤(Master),另一個為從盤(Slave)。究竟是作為主盤還是從盤則要通過硬碟或光碟機背面的“主從跳線”進行設置,否則將無法正常使用。一般來說,硬碟缺省的跳線設置為主硬碟,光碟機的缺省設置則為從盤。具體的設置方法在硬碟或光碟機的機殼上均有設置說明。
數據線:資料線用於連接硬碟與主板IDE介面,作資料傳輸之用。主板IDE口與硬碟資料線介面均為40針介面,而資料線則分40線與80線兩種(如下圖)。其中80線亦稱為UDMA/66硬碟線,主要用於Ultra ATA 66硬碟,增加的40根地線作隔離干擾之用。要發揮Ultra ATA 66硬碟的優勢,UDMA/66硬碟線。Ultra ATA 33硬碟也可以使用UDMA/66硬碟線,但不會因此帶來任何好處。注意,硬碟的資料線有方向之分,反接的話硬碟將無法工作。資料線的一側有一紅線,紅線側必須與IDE介面的第1/21針相連接。
按以上所說設置好主從跳線並接好電源線、資料線之後,就可以把硬碟固定在機箱上的3.5"托架上。當然,你也可以先固定,再接線。硬碟可以水平安裝也可以垂直安裝,兩者並無不同。有人說硬碟垂直安裝會影響硬碟的壽命,這種說法並不科學。但需要注意的是,水平安裝時裸露面(可以見到電路板的一面)要朝下,以免積聚灰塵。
至此,硬碟的物理安裝大功告成。

雙硬碟的安裝
1、      安裝前的準備
  目前主流IDE硬碟均為3寸硬碟,安裝雙硬碟時機箱需要有額外的3寸安裝架。不過多數機箱只有兩個3寸安裝架,硬碟占一個,軟盤機占一個,因此只好在5寸安裝架上做文章,辦法是購買一副硬碟支架,將硬碟安裝在支架上,然後再安裝在機箱中的5寸框內。
  一般而言,電腦電源輸出功率都在200W以上,加塊硬碟應該沒問題。但如果你已安裝了雙光碟機可大功率顯卡等設備,就要考慮電源是否還能再提供12W左右功率去支援一塊硬碟,否則可能出現系統不穩定的狀況。另外,還要確保有一個空閒的電源接口供硬碟使用。
  絕大多數主板均提供2個IDE介面,可接4個IDE設備,硬碟、光碟機、刻錄機、ZIP等設備均佔用IDE口,安裝雙硬碟前你還需要為你的新硬碟預留一個IDE口。此外,如果你的電腦只有一條IDE資料線,趕快再買一根。
2、      雙硬碟的主、從狀態設置
  假設你的電腦原有一個硬碟和一個光碟機,通常接法有以下兩個:
  兩個硬碟使用同一根硬碟線接在主板的Primary IDE介面,速度快的設為主盤(Master),速度慢的設為從盤(Slave)。光碟機接在主板的Secondary IDE介面,並設為主盤。
速度快的硬碟單獨接在主板的Primary IDE介面並設為主盤,光碟機與第二塊硬碟接在主板的Secondary IDE介面,光碟機設為主盤,硬碟設為主盤。通常我們將第二塊硬碟僅作為備份盤時可考慮這種接法。
3、雙硬碟盤符交錯的解決
安裝雙硬碟後,我們會發現第一個硬碟(以下簡稱Disk1)的C盤還是C盤,不過Disk1的D盤在新系統中卻變為E盤,E盤變成F盤...而第二個硬碟(以下簡稱Disk2)的C盤則變為新系統的D盤,Disk2的D盤、E盤等邏輯盤就排在Disk1所有盤符之後。這種情況稱為盤符交錯現象。
  盤符交錯是因為MS-DOS對硬碟的管理方法做成的。MS-DOS把第一個物理硬碟的啟動的DOS分區叫做C,第二個物理硬碟的有效的啟動DOS分區叫做D,第一個物理硬碟的擴展DOS分區叫做E、F等等,剩下的字母分配給第二個物理硬碟的擴展DOS分區。如果沒有第二個物理硬碟,或第二個物理硬碟沒有基本DOS分區,那麼D就分配給第一個物理硬碟的擴展DOS分區的第一個邏輯驅動器了。
  盤符交錯現象會產生一系列問題,最常見的就是某些軟體因為盤符變化而導致路徑錯誤。要避免盤交錯現象,對於Windows 95/98系統來說,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利用它的“即插即用”功能。即在BIOS中將第二硬碟設為None,開機後Windows 95啟動後,Windows 95/98的“即插即用”功能就可以提示檢測到新硬體,並自動分配盤符給它,此時盤符的分配和很多人的期望就一致了。由於原來主硬碟上的所有軟體所在的盤符都沒有變化,因此在硬碟上的軟體可以照常運行,盤符交錯問題就解決了。

楼主:
[學習]硬碟絕密維修資料~系統啟動過程

系統啟動過程主要由一下幾步組成(以硬碟啟動為例):

  1. 開機
  2. BIOS 加電自檢 ( Power On Self Test -- POST ),記憶體位址為 0ffff:0000
  3. 將硬碟第一個磁區 (0頭0道1磁區, 也就是BootSector)讀入記憶體位址 0000:7c00 處.
  4. 檢查 (WORD) 0000:7dfe 是否等於 0xaa55,若不等於,則轉去嘗試其他啟動介質,如果沒有其他啟動介質則顯示"No ROM BASIC" 然後死機.
  5. 跳轉到 0000:7c00 處執行 MBR 中的程式.
  6. MBR 首先將自己複製到 0000:0600 處,然後繼續執行.
  7. 在主分區表中搜索標誌為活動的分區.如果發現沒有活動分區或有不止一個活動分區, 則轉停止.
  8. 將活動分區的第一個磁區讀入記憶體位址 0000:7c00處.
9. 檢查 (WORD) 0000:7dfe 是否等於 0xaa55,若不等於則顯示 "Missing Operating System" 然後停止,或嘗試軟碟啟動.
  10. 跳轉到 0000:7c00處繼續執行特定系統的啟動程式.
  11. 啟動系統 ...

  以上步驟中 2,3,4,5 步是由 BIOS 的引導程式完成.6,7,8,9,10步由MBR中的引導程式完成.
  一般多系統引導程式 (如 SmartFDISK, BootStar, PQBoot等)都是將標準主引導記錄替換成自己的引導程式, 在運行系統啟動程式之前讓用戶選擇要啟動的分區.
  而某些系統自帶的多系統引導程式 (如 lilo, NT Loader等)則可以將自己的引導程式放在系統所處分區的第一個磁區中, 在 Linux中即為 SuperBlock (其實 SuperBlock 是兩個磁區).

  注: 以上各步驟中使用的是標準 MBR,其他多系統引導程式的引導過程與此不同.

楼主:
[學習]硬碟絕密維修資料~硬碟的品牌

一、希捷(seagate)

  希捷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硬碟生產廠商之一,其在scsi市場推出的捷豹系 列硬碟(15000轉)到目前為止還佔據著老大的位置,這樣的廠商,實力 當然不容懷疑。當初第一款7200轉的ide硬碟就是希捷率先製造出來的, 不過因為技術還是不很成熟,導致發熱量過大而且返修率過高,當然這 並沒有阻止希捷公司進軍ide市場的腳步,隨後希捷公司又推出了酷魚以 及酷魚ii代,一舉成為7200轉ide硬碟市場中的佼佼者。其主要產品有5400 轉、512k緩存的u10系列和7200轉、2m緩存的酷魚ii系列,u10系列的市 場零售價格為10g/15g/20g——700/740/840;酷魚ii代系列硬碟最引人注目 的就是它那相對較高的平均尋道時間,曾一度達到了7.6毫秒!這個記錄 在ide硬碟市場中迄今無人能及。酷魚ii系列的價格為10g/15g/20g—— 830/940/1110,在國內的代理是廣源行。希捷硬碟的優勢在於其價格低廉 ,同檔次的型號要比昆騰低上幾十甚至上百塊錢,這個理由使希捷硬碟 成為廉價電腦解決方案的首選。再有就是酷魚ii代的高尋道速度,在隨機 資料傳輸中能比其他型號的硬碟快上不少。缺點是在噪音、發熱方面十 分不盡人意,而且超頻性能幾乎為零,這使得一些超頻愛好者對此望而 卻步。

二、邁拓(maxtor)
  和昆騰以及希捷比起來,邁拓進入國內市場的時間算晚的,不過邁拓 卻是最為重視中國大陸市場的硬碟廠商。邁拓在大陸的總代理是藍德電 子,所有的邁拓硬碟無論什麼型號,統一使用紙盒+塑膠泡沫的包裝,包裝印刷也比較精美,盒內還附帶說明書、保修卡等一系列附件。邁拓硬碟的主流 產品有金鑽四代、金鑽五代、金鑽六代、金鑽七代,以及美鑽一代、二代、三代,星鑽一代、二代、三代,購買時一定要去藍德電子的櫃檯買,才不會 上當。邁拓硬碟的優勢在於其售後 服務很好,並且金鑽四代在噪音以及發熱量方面非常優秀,缺點跟希捷硬碟一樣,超頻性能幾乎沒有,不過總的來說邁拓的硬碟在各方面都比 較中規中矩,售價也比較合理,如果對硬碟性能沒什麼特殊要求的話, 邁拓硬碟確實是個很好的選擇。(現在市面上只有邁拓的硬碟敢於承諾質保三年,這一點筆者認為還是很不錯的)

三、ibm
  說起ibm公司恐怕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位藍色巨人已經有太多的傳奇 了,當年第一塊硬碟就是ibm最先製造出來的;ibm硬碟最先使用了gmr (巨磁阻磁頭);ibm硬碟最先把單碟容量提高到10g、15g、20g……; ibm硬碟是目前唯一能在盤體內裝下5張碟片的硬碟;ibm是唯一把7200轉 5400轉硬碟碟片分開生產的硬碟廠商……目前ibm硬碟的主流產品有5400 轉、512k緩存的40gv系列和7200轉、2m緩存的75gxp系列,而且前者是 單碟20g的,後者是單碟15g的,在傳輸速度方面要比其他品牌略勝一籌 ,而且價格也並不貴,40gv系列目前常見的只有20g一種型號,報價680元,75gxp系列有15g和30g兩個型號,價格分別為1000元和1640元。ibm 硬碟的優勢在於技術先進,很多先進的技術往往都是ibm硬碟率先採用, 其性價比也很不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ibm硬碟的超頻性能也不俗,僅次於昆騰,而且國外對於超頻往往都更看好ibm硬碟,其超頻性能由此可見 一斑。缺點在於缺少面向低端市場的小容量硬碟,最小也是15g的,往往 失去了很多廉價電腦方面的市場。 其他還有一些品牌,比如富士通、西部資料、三星等等,其產品都各 有獨到之處,但是因為市場佔有率很小,不大容易買到,在此就不再多說了。

楼主:
[學習]硬碟絕密維修資料~硬碟電路板測試及維修技巧

硬碟電路板測試及維修技巧
硬碟故障分析與處理步驟 下面僅簡要介紹物理故障的分析與一般的處理步驟: 短路,需做進一步的檢查。

①首先檢查CMOS SETUP是否丟失了硬碟配置資訊。測量主板上COMS RAM電路是否為電池有故障,或元器件(如二極體、三極管、電阻、電容等)損壞能原因而CMOS中的硬碟配置參數出錯。
②通過加電自測,若螢幕顯示錯誤資訊 “Hard Disk Error”,說明硬碟確實有故障。或是硬碟未插好。
③關機,拆開機蓋,測+5V、+12V電源是否正常,電源盒風機是否轉動。以此來判斷是否外電路缺電。
④檢查信號電纜線,插頭是否插好,有無插反或接觸不良。可嘗試交換一些電纜插頭試一下。
⑤採用“替代法”來確定故障部件。找一塊好硬碟與該硬碟比較,判斷是主板還是硬碟驅動器本身有問題。
以上幾個步驟,用戶需要仔細檢查、測試、分析,找出壞的元器件進行修理。
經以上的處理後,只要不是硬碟盤體本身損壞,僅僅是一般性的接插件的接觸不良或外電路故障則多數能夠迅速排除。
測電阻法
該測量方法一般是用萬用表的電阻檔測量部件或元件的內阻,根據其阻值的大小或通斷情況,分析電路中的故障原因。一般元器件或部件的輸入引腳和輸出引腳對地或對電源都有一定的內阻,用普通萬用表測量,有很多情況都會出現正抽電阻小,反向電阻大的情況。一般正向阻值在幾十歐姆至100歐姆左右,而反向電阻多在數百歐姆以上。但正向電阻決不會等於0或接近0,反向電阻也不會無窮大,否則就應懷疑管腳是否有短路或開路的情況。當斷定硬碟子系統的故障是在某一板卡或幾塊晶片時,則可用電阻法進行查找。關機停電,然後測量器件或板卡的通斷、開路短路、阻值大小等,以此來判斷故障點。若測量硬碟的步進電機繞組的直流電阻為24歐,則符合標稱值為正常;10歐左右為局部短路;0歐或幾歐為繞組短路燒毀。
硬碟驅動器的扁平電纜信號線常用通斷法進行測量。硬碟的電源線既可拔下單測也可線上並測其對地阻;如果無窮大,則為斷路;如果阻值小於10歐,則應懷疑局部
測電壓法
該測量方法是在加是怕情況下,用萬用表測量部件或元件的各管腳之間對地的電壓大小,並將其與邏輯圖或其他參考點的政黨電壓值進行比較。若電壓值與正常參考值之間相差較大,則青蛙該部件或元件有故障;若電壓正常,說明該部分完好,可轉入對其他部件或元件的測試。一般硬碟電源與軟碟插線一樣,四個線頭分別為+12V、+5V、-5V和地線。硬碟步進電機額定電壓為+12V。硬碟啟動時電流大,當電源穩壓不良時(電壓從12V下降到10.5V),會造成轉速不穩或啟動困難。Ⅰ/O通道系統板擴展槽上的電源電壓為+12V、-12V、+5V和-5V。板上信號電壓的高電平應大於2.5V,低電平應小於0.5V。硬碟驅動器插頭、插座按照引腳的排列都有一份電壓表,高電平在2.5-3.0V之間。若高電平輸出小於3V,低電平輸出大於0.6V即為故障電平。邏輯是怦的測量可用試波器測量或者用邏輯筆估算。
測電流法
如果有局部短路現象,則短路元件會升溫發熱並可能引起保險絲熔斷。將萬用表串入故障線路,核對電流是否超過正常值。硬碟驅動器介面卡上的晶片短路會導致系統析負載電流加大,驅動電機短路或驅動器短路會導致主機電源故障。硬碟電源+12V的工作電流應為1.1A左右。當硬碟驅動器負載電流加大時,會使硬碟啟動時好時壞。電機短路或負載過流輕則保險熔斷,重則導致電源塊、開關調整管損壞。在加大電流回路中可串入流假負載進行測量。如有保險的線路,則可斷開保險管一頭將表串入進行測量。在印刷板上的某晶片的電源線,可用刻刀或鋼鋸條割斷銅泊引線串入萬用表測量。電機插頭、電源插頭可從卡口裏將電源線起出來串入表測量。

QT維修技巧

火球LM系列電路板的維修經驗
火球電路板LM系列的有LM,KA,KX型號,LM的晶片的發熱量也很高的,工作電壓也高,供電也複雜點。晶片設計我個人認為也算可以了,雖然也會燒,但沒有飛利浦的快壞。電路板是設計不錯的,驅動晶片壞了,旁邊的元件也就受苦了!!!!驅動晶片壞了的話,會產生其他的元件燒壞,它壞了的話,會壞的元件有:三個22歐電阻也會壞,但電阻壞了,很難找得到替換的,根據並聯電阻法,得出三個電阻並聯後為6.7歐可用一個1/8W的電阻替換,線圈也會容易爛,也難找得到替換的,可用LE板上兩個電感換上。
一:指示燈長亮,主晶片壞。
二:上晶片打盤,磁頭控制晶片壞了或供電不良,變壓雙三極管擊穿。
三:盤轉後指示燈熄燈,為緩存不良。
四:指示燈不亮,板上供電電壓有:12V,3.3V,8V,驅動晶片壞否,晶振,磁頭控制晶片短路,主晶片壞。
五:指示燈亮一下,不轉,驅動晶片壞,主晶片接觸不良或壞了。
六:指示燈亮五下,緩存接觸不良或緩存壞,主晶片接觸不良或壞了。
七:一切正常,包括硬碟的尋道的聲音也正常而主板找不到盤為主晶片壞。(注意主晶片通往IDE口的電阻是否損壞。)

火球AS電路板維修
火球盤中7200轉、2M緩存的有兩種:一種為AS系列,另一種為LM,KA,KX系列。採用的驅動晶片都是ST公司。型號不同,不可代換。後者的電路板相對前者好修多了。
AS的盤在7200轉狀態下,驅動晶片的工作量大、發熱量高,同時工作電壓也高,AS板的供電也複雜。
驅動晶片引起的故障有:不轉、不亮、空轉、打盤。
由於電路板要比LCT系列的厚,小。所以一般不會出現虛焊現象,引起的故障有:閃、尋道不完全、打盤、不亮、不認盤、認錯參數、轉後熄燈等。
火球AS的板的通病是驅動晶片旁邊的三極管燒壞,而且換了也會燒,也難找到代換的三極管。
驅動IC型號是L6279 V2.4,和L6279 V2.0不通用,不過許多維修人員都沒有見過L6279 V2.0。驅動晶片雖小,但設計得比較穩定,驅動晶片一般不會出現像飛利浦燒毀得那麼嚴重。但旁邊的小元件就比較容易壞,旁邊的三極管燒壞就是首當其衝。它壞了的話,同時會產生其他的元件一起燒壞,所以直接換上去也會被燒壞。它壞了的情況下,同時會壞的元件有:470的電感,8V供電IC,驅動也有可能,但比較少。輕微的燒壞直拉換上去就可以好了,嚴重的燒傷那就要先檢查電路了。看有沒有其他壞了,如果還不行,那可能是PCB板壞了。
火球CR/EX/EL電路板維修
火球CR/EX硬碟電路板採用的驅動晶片型號為AN8427FBP、TDA5147BH,與ST/SE的AN8426FBP、TDA5247CH驅動晶片不同,不可代換。AN8427FBP、TDA5147BH都具有耐高溫和耐高壓的特性,晶片比較穩定,一般情況下不會容易燒壞,但電路板的主晶片反而成為最容易壞的元件了。盤的使用時間長後溫度升高,主晶片就越容易發生內部短路現象,從而造成3.3V的工作電壓負荷再重,工作電壓不穩定。嚴重的話也會造成磁頭控制晶片及緩存的損壞,CR板還會把3.3V供電管燒壞。
  CR/EX/EL電路板的工作電壓有:12V,5V,8V,3.3V。常見的問題有:
一:指示燈長亮,為主晶片壞了。
二:指示燈亮一下,驅動晶片壞了或主晶片壞了
三:指示燈亮五下,緩存接觸不良或壞了,主晶片接觸不良或壞了
四:指示燈亮六下,磁頭控制晶片壞了或8V工作電壓沒有電壓。
五:指示燈不亮,工作電壓不正常,主晶片壞了,晶振壞了,驅動晶片壞了。
*****主晶片的腳細,焊接時要很高的焊接技術和耐心**

火球LCT電路板維修
火球LCT系列電路板採用的驅動晶片為TDA5247/AN8428。TDA5247晶片的耐高溫和耐高壓的特性特差。甚至有的用不了半個鍾就會了,耐用的很少。所以TDA5247晶片價格低。AN8428晶片是日本松下公司生產的晶片,具有耐高溫和耐高壓,用上幾年也不會壞,可以說是LCT系列驅動晶片的精品,但價格高。但在市場上TDA5427晶片還是占多數。換上好的飛利浦晶片後還是不轉是維修火球電路板比較常見的問題。一般維修人員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一:焊接不當,還有的腳接觸不良,需用烙鐵加焊,也可用熱風槍再吹。但最好是吹晶片時先加上松香水或松香膏,這樣會提高焊接的效果。
二:“排阻”燒壞,可用萬用表檢查對其電阻值,壞了。換!
三:晶片的56,57腳的電路板上的接點已經燒爛。這也是常見的故障,需外接線連接,不連接好就會產生不轉的現象。
四:電機介面旁邊的放電三極管(只起二極體作用)擊穿或接50-70腳邊的元件掉了或壞了。但這一般是轉不起的故障。
五:主晶片的1-3或倒數1-3是控制驅動晶片轉的,其接觸不良也不轉。
六:IDE介面的腳接在一起,使主晶片不重定,特別是1-2腳。
七:上盤還是閃十下的,通常是8V電壓沒有或磁頭控制晶片壞或沒有電壓輸入
八:上盤還是閃五下的,緩存、主晶片接觸不良或壞了。
九:如上都不行,那只能懷疑主晶片有問題了,換換看,不過要很高的焊接技術哦。
*****把主晶片也換了、磁頭放大的晶片也換了,還是不行,燈依然不亮。如果電壓正常的話,要看晶振的兩端電壓了。晶振也是很容易壞的其中一個元件,如果還不行,那可能是PCB板壞了。*****

火球LD電路板維修
  火球LD盤為5400轉,由於板上沒有了緩存晶片,只有主晶片、磁頭控制晶片、驅動晶片。同時PCB板比較厚、小,不容易產生接觸不良現象,所以維修的難度相對沒有那麼大。驅動晶片也採用了松下公司的AN8411晶片,雖然晶片小,但耐高溫和耐高壓的特性良好,一般情況不會壞。工作電壓有:8V,3.3V,2.5V。故障現象有:
一:指示燈長亮,主晶片壞
二:指示燈微亮,2.5V電壓不正常或主晶片壞,驅動晶片壞
三:指示燈亮五下,緩存是沒有的,也只有主晶片壞了
四:指示燈亮十下,磁頭控制晶片壞,8V工作電壓沒有,主晶片壞
五:指示燈不亮,工作電壓不正常,主晶片壞,驅動晶片壞

火球其他電路板維修
火球其他系列電路板有CX,LE,VQ。CX與LCT相似,LE與LD相似,VQ與AS相似。這幾種板的故障現象都以前面介紹的火球電路板維修相同,但這幾種板損壞程度沒有那麼嚴重,一般都是換掉壞的晶片就可以了。特別是LE,大部分都是好的,盤壞的多。但由於其盤的型號不同,其電路板的設計與別的電路板還是有點不同。也有其比較特別的故障,也都是通病了,現將一一介紹,以供參考。
一:LE板:故障為打盤,它主要是磁頭控制晶片壞,驅動壞的情況甚少。
二:VQ板:故障為尋道不完全,尋一點就停了,一般為主晶片壞。
三:LE,VQ板:故障為指示燈閃五下,一般為緩存壞。
四:CX板:多數壞驅動晶片和旁邊的放電三極管,還有就是旁邊的“排阻”

火球電路板維修補充
火球硬碟在二手市場上佔有量是相當大的,特別是火球LCT系列的PCB薄、大、長。容易造成晶片接觸不良,加上驅動晶片容易壞。所以維修量也大,雖然元件少,但故障現象多。前面所說的只是對火球電路板各系列的常見故障說明。其實,在實際維修中還有特殊的故障,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來維修。現把我在實際維修過程中的特殊故障判斷和排除方法介紹一下。
一:用眼看清楚在電路板上有沒有少元件,少了要加上。晶片有沒有接觸不良,松了要加焊。元件有沒有燒壞或電路板有沒有燒爛。換元件就要小心了。
二:用手摸電路板(通電),看有沒有元件發熱,發熱不正常的要看是不是電壓高了或有元件短路了。沒有發熱也說明元件沒有工作,用萬用表測量板的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三:通電觀查指示燈閃得是否正常,閃一下為主晶片壞了。微閃,工作電壓正常下為主晶片壞。微亮,工作電壓正常下為主晶片壞,驅動晶片壞。
四:EL,CR,EX,CX,指示燈正常閃六下,其他閃十下,閃五下都為緩存接觸不良或壞,還有就是主晶片接觸不良或壞了。
五:看電路板的成色,成色好的多晶片壞,成色差的多會有接觸不良。通電用手大力壓晶片看是否會對盤的工作有影響。
六:電路板的晶片腳比較細,要有耐心和精力。吹晶片時溫度也要調好,太高了會吹壞晶片。

火球電路板的分類
  火球PCB板的每種系列都比較不同,主晶片也不同。從外觀上能識別出來。就是LCT系列中的706、702、303還有SE、ST板比較難識別。現將火球的電路板分類出來,以供參考:
1 、板:03 主晶片:14-108406-03
2 、板:501 主晶片:14-108406-02
3 、板:812、主晶片:14-108413-02
4 、板:411、412 主晶片:D9046CM 101
5 、板:013 主晶片:14-113271-02
6 、板:110、111 主晶片:14-113271-04
7 、板:701、702 主晶片:D760006GJ 101
8 、板:706 主晶片:D760006GJ 102
9 、板:303 主晶片:D760006GJ 106
10、板:906、907、908 主晶片:D8915GJ 101
11、板:206、207、208 主晶片:D760009GJ 101
12、板:314、315 主晶片:D760009GJ 103
13、板:306 主晶片:760009BGJ 104

IBM硬碟常見故障及維修方法:
1.      容易產生壞道。
原因:電路板與盤體的資料介面鬆動或接觸不良引起的;速度傳輸過快引起壞道。
解決方法:電路板卸下,將介面部份清理一次(對IBM的硬碟一般第一步就是這樣),然後將上回去,在上的同時,因為電路板在製作時有工程缺陷,所以上回去時應該盡可能的向外推,並將螺絲上得盡可能緊。如果看到電路板上的介面不平,可以用風槍加點松香處理一下,以便介面平滑。然後接上硬碟,如果資料不用保留可以用Hddl來給硬碟“清零”,或用DFT的“Erase Disk”,用Hddl要快很多,效果也不錯,用DFT速度要慢,大概要一兩小時,不過是IBM的專用工具,對IBM來說會更有效;而DDD-SI的話也是IBM的專用工具,是Windows下的,速度還要更慢,效果比DFT要好一些。如果用戶要保留資料的話,可以用Mhdd的“Scan”來做修復,速度快,效果好,不過Glist會相應的填寫較多的壞點。如果發現有壞道無法修復,一般是Glist滿,要用PC3000轉一次Plist再進行修復。
2.      硬碟開機有吱吱的規律異響,有可能能認到盤,也有可能不認。
原因:電路板與盤體的資料介面鬆動或接觸不良引起的;驅動IC引起的;固件錯誤引起磁頭偏位元。
解決方法:介面部份同上。驅動IC引起的話,最好先換一塊同產地的電路板,確定盤體正常的條件下再換驅動IC,其實確定板的好壞有一個更直接的辦法,就是將電路板跳成安全模式,看看主板能不能認到盤(認錯參數也沒事),要是能認到說明板基本沒有問題。在換電路板時要連原來的Bios一起換,否則會引起不認盤。如果保證板是好的,而還是不認盤的話,可以試一下用PC3000從寫硬碟的固件,分別是硬碟的LDR,FW,和Bios資訊,如果寫成功認到盤,一般資料都不會在了,用PC3000修一次壞道,再用Mhdd修一次(以防PC3000漏掃)。
3.      硬碟不能通電。
原因:由於5V電壓不正常引起5V供電電路保護。
解決方法:沿5V供電走,找到保護的電容(一般是電容),直接將其去除。一般都能解決問題,不過此電容比較隱蔽,而且很多電路板上的位置都不一樣,所以還要慢慢查,要是找不到,可以直接換一塊同產地的電路板試一下能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學習]硬碟絕密維修資料~常用維修軟體

MHDD說明

各命令的解釋
exit <ALT+X> 推出命令

id         盤檢測

scan <F4> 掃描功能   S 表明測試
          Log = mhdd.log.檢測後的結果是否寫入MDDD.LOG文件
          [Remap: On/Off] - 壞磁區重新影射在

aerase     高級擦除,速度很慢
hpa       更改大小,當然,要硬碟支援這種技術,1999年以後的硬碟都支援
rhpa       恢復原盤的大小
cls       清屏
pwd       設置密碼
unlock     解鎖
dispwd     去掉密碼,前提是要用unlock後,而且你還要知道密碼
nhpa       顯示全部的硬碟空間
aam       降低硬碟的運行中的聲音,磁片性能也同時降低,P最大(性能最高),M最小(性能最低);
init   < F3>     磁片重定
fdisk       在磁片上分區
smart       smart
makebad     創建壞道
port <SHIFT+F3> 選擇硬碟.
stop <SHIFT+F4> 停止測試
i <F2>     重新安排硬碟檢測
cx       可以檢驗昆騰CX和LCT系列硬碟5247晶片的穩定性
erase     快速擦除

啟動MHDD
  如果硬碟上缺少MHDD.CFG檔,程式會自己建立它,然後才選擇記憶體工作(按<SHIFT+F3>鍵或打入命令“port”)。角括弧裏指快借鍵,它可以不必再按<ENTER>。選中了記憶體,我們會看到命令行[ mhdd> ]。按組合鍵將自動“進入”相應的命令。

頂上一行是會閃亮的略語:左半部是寄存器狀況,
它反映硬碟最重要的幾種情況。
BUSY 記憶體對命令無反應
DRDY 記憶體找到
WRFT 寫入錯誤
DRSC 記憶體初檢通過
DREQ 記憶體接受資訊交換
CORR
INDX
ERR 該處紅色閃亮,指出現某種錯誤,同時右半部的狀態指示反映錯誤的形態。

右半部(當左半部“ERR”閃紅時)
AMNF 位址標記出錯,
T0NF 找不到0磁軌
ABRT Abort,拒絕命令
IDNF 磁區標誌出錯
UNCR 校驗錯誤,又稱ECC錯誤
BBK 壞塊標記錯誤

2部分之間有一塊空檔。如果硬碟被加密,那裏就會亮起紅色“PWD”字樣,而如果是作過HPA“截短”處理,則閃亮“HPA”,就只有這2種。
在這一行狀態指示下面是硬碟的參數。
左半部反映硬碟的現有參數(啟動時需按下<F2>),右半部分是測試時磁頭位置。
在表面測試時,右邊會有一個視窗。第一行是測試速度;底下是2個完成百分比數。
表面測試速度並不參照DMA規範,根據您的主板,可能您的某個HDD開始的時候會達到50Mb/sec。
在表面測試過程中,我們將會看到不同顏色的“小方塊”,一塊相當於255磁區(LBA制式),或者是63磁區(CHS制式)。

測試速度反映在右側的方塊的“明亮”度,越上面越快,綠色表示還可以放心的塊,紅色是BAD塊,?號代表測試超時。

HDDL常用菜單

1,      ALT+B---第一項(ALT+L)選擇待修硬碟
PMIARY(1FOH)主硬碟線(第一個IDE)
SECNDARY(17ON)從硬線(第二個IDE)
MASTOR 主盤
SLAVE   從盤

可根據硬碟位置選擇相應參數
ALT +T----第二項 磁區接正清零
  BNEPEA(順序)1 cektop   每一個磁區一個讀寫單位
HA3A (倒序)   256 CETOPOB 每256個磁區。。
HAY。。。。LBA :0 起始LBA數
KOH。。。。LBA:XXX結束LBA數
ALT+T---------第三項 磁區快速清零
ALT+T---------第一項,檢測硬碟
ALT+X 退出

HP使用方法

1,      輸入兩次回車
2,      選擇待修硬碟
3,      RUN SPEED BRNCHMARKS FOR THIS DRIVE?
4,      是否進行完整測試 應輸入N
5,      輸入ALT+M]
6,      輸入R
7,      選擇START進行修復

HDDREG使用方法
1選擇硬碟、輸入相應數值,一般為2
輸入後回車
2,      輸入起始位置
ENTER OFFSET FROM THE BEGINNIMP :0 MB
回車
如按容量輸入,在輸入數值後加字母M回車
如按磁區數輸入,直接輸入數直回車
3,      要中止修復,輸入CTRL+BREAK
4,B—0   BAD SECTORS FOND 發現的壞區
R---0   BAD SECTORS RECOVERED 已修復的壞區
如上下數值一致,說明已修好

THDD用法

1,      選擇硬碟
2,      功能表顯示
CLEAR FAT 清除分區表
CLEAR MBR 清除MBR(主引導磁區)
SURFACE TEST 表面測試
VIEW DEFECT LIST 查表缺陷列表
CHOICE DRIVE 切換硬碟
EXIT 退出

3,      測試修復方法
a, 選擇SURFACE TEST 先進行測試
選擇LBA方式測試
可再選擇起始位置(MANVAL SET ,自定義開始位置
B,測試完成發現壞道後,選擇VIEW DEFECT LIST
R-REPAIR DEFECT 顯示為白色彩且右邊的缺陷列表中有壞區顯示,此時輸入R
進行修復

DM低格清零方法
1,      進入主菜單
2,      輸入A
3,      輸入M
4,      輸入U
5,      選擇硬碟
6,      A,ZERO FILL DEIVE 磁片填零
B,LOW LEVED FORMAT 磁片低格
C,SET DRIVE SIZE 設置容量
7,      選擇ZERO FILL DIVE 輸入ALT+C 選擇YES 開始清零
8,      清零完成後,再進行低格

FDC使用方法(軟碟製作和恢復資料)

READ FROM SOURCE DRIVE   讀源盤信息
Write to tarqit drive 寫到目標盤
FORMAT TARGET DRIVE 格式化目標盤
PUT INTO IMAGE FILE 生成銳象檔
GET INTTO IMGAGE FILE 從銳象檔恢復
。。。。。
ESCAPE (EXIT TO DOS)

各鏡像象文件
KV0001 ---KV003三個銳象檔為殺毒軟體(DOS下的)
DFT 專修IBM硬碟的軟體
BOOT KEY 專解邏輯鎖的軟體
BOOT –98 純98DOS引導檔
MHDD   MHDD
TOOLS   SP DISKGE 等硬碟軟體
DOS622   DOS622引導盤
HDDTEG HDDREG軟體
MEM 記憶體測試軟體
IBM----DM   DM
MAXBLAST 邁拓工具
FTOOL   IBM硬碟工具
REPAIR   HP   HDDL   HDDREG 等修壞道軟體

邏輯鎖的解法(保留資料)

1,      現象;能正常認到硬碟,但無法引導,用光碟機,軟體等也無法引導,出現死機
2,      解決方法:

一、      用FDC工具作兩張軟碟
進入FDC 選GET FROM LAGE FILE 項,輸入BOOT 98
再選WRITE TO TAMGER DRIVE 進入第二項
FORMAT ALL AND WRITE 放入軟碟,輸入開始製作,再用同樣方法製作一張BOOT KEY 盤
二、      boot key 解密磁片
BOOT –98 純98啟動磁片
三、      用BOOT KEY 引可以正常引導,因為解鎖後IO。SYS檔將不讀取分區表因此軟碟引導看不到C盤等盤符是正常現象。
四、      用軟碟下的DISKGEN---工具------重建分區表-----自動方式恢復分區表,恢復好後存檔退出
五、      用SPFDISK------左菜單-----重建MBR(主引導磁區)
六、      試一下能否正常引導,如不能正常引導,用純WIN98起動磁片引導,輸入SYS----A:--C:完成後應該就可以引導了
七、      0道壞的修復方法,(0道壞有提示資訊)
現象與邏輯鎖相象,大部分時候有輕微異響,再有無法分區格式化

楼主:
[學習]硬碟絕密維修資料~專業維修軟體PC3000

PC3000-解密版的安裝方法:
1、PC3000運行於DOS系統。可以將PC3000的全部程式拷貝在系統盤中。
2、系統盤安裝在IDE1的MASTER口。
3、待修盤安裝在IDE2的MASTER口,並要求在BIOS中設為“NONE”。
4、PC3000要求在CONFIG.SYS中載入HIMEM.SYS及俄文版的EMM386.EXE。
5、在AUTOEXEC.BAT中先後執行EMUL目錄內的PCDOSEMU.EXE和VGAGA.EXE。
6、進入PC3000目錄,執行SHELL.EXE即可進入PC3000主介面。
7、注意:V09和V11版的EMUL檔相同,可以通用。V12版是另外一套。

PC-3000AT主菜單

ВЫБОР РЕЖИМА
選擇項目

Выбор типа накопителя
選擇記憶體
Проверка накопителя
檢查記憶體
Проверка контроллера
檢查磁片控制器
Комплексный тест
磁片綜合測試
Скрытие дефектов
磁片缺陷掃描
Форматирование
通用的低級格式化
Выход
退出

РЕГИСТР СОСТОЯНИЙ
狀態寄存器
BAS   DRDY   DWF   DSC   DRQ   CORR   INX   ERR

РЕГИСТР ОШИБОК
誤差寄存器
BBK   UNC   O   IDNF   O   ABRT   TONF   AMNF

     LBA
CHS      (c)
關於      Выход
退出
     вверх
向上            Отмен
取消

     вниз
向下            Ввод
輸入
SMART
維護和自動修理技術資訊      Passp
磁片資訊

Проверка накопителя 檢查記憶體

     Тран.
對磁區寫入編號            Выход
退出
Шаг-
減少柱數      Шаг+
增加柱數      X->0
全部清零      Отмен
取消
X->A
磁頭移到?柱      A<->B
磁頭來回移動      RND
磁頭隨機移動
Стир
全部磁區填零      Просм
按(柱/頭/扇)查看      Зап
按每柱填充代碼      Ввод
輸入
Гол
(головку)磁頭移到?頭      Т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параметров НМД
參數定義

Выполняется
完成

Ошибка
錯誤
накопитель не выдал состояние
記憶體沒有準備好
готовности в течении 15 сек
нажмите любую клавишу
按任意鍵繼續

    Проверка контроллера 檢查控制器

Чтение регистра состояния в цикле
迴圈閱讀寄存器的情況
Тест буфера сектора
測試磁區緩衝器
Запись сектора в цикле
迴圈寫入磁區緩衝器
Чтение сектора в цикле
迴圈讀出磁區緩衝器
Тест IRQ
測試硬碟中斷 IRQ
Внутренняя диагностика НМД
內部的診斷
Сброс НМД
硬碟重定
Выход
退出

Комплексный тест   綜合的測試

ВНИМАНИЕ
注意
В процессе тестирования
過程
Данные будут разрушены
資料將會丟失
Начальный цилиндр: 0
開始的柱
Конечный цилиндр: 1
結束的柱
Производить запись: да
          進行寫入動作     : 是的
нажмите[Ввод] или [Отмена]
按鍵     輸入     或者   取消

Тест контроллера
測試控制器
Тест IRQ
測試 IRQ
Тест буфера сектора
測試磁區緩衝器
Тест рекалибровки

Проверка формата
檢查格式
Случайное чтение
隨機的讀出
Проверка поверхностей
表面檢查

Прерывание оператора
操作員中斷
продолжать тест
繼續做測試
пропустить тест
跳過測試
пропустить все тесты
跳過全部測試

Скрытие дефектов 缺陷

Выбор скрытие
選擇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крытие
自動
Ручное скрытие
手動
Отменить скрытие
取消
[Esc]-Выход
退出

ВНИМАНИЕ
注意
Начальный цилиндр:0
開始的柱
Конечный цилиндр:1
結束的柱
Количество проходов:3
反復次數
нажмите[Ввод] или [Отмена]
按鍵     輸入     或者   取消

ВНИМАНИЕ
注意
В процессе отмены скрытия дефектов
缺陷掃描過程取消
Данные пользователя будут разрушены
資料將會丟失
Начальный цилиндр:0
開始的柱
Конечный цилиндр:1
結束的柱
нажмите[Ввод] или [Отмена]
按鍵     輸入     或者   取消

Форматирование 通用的擦除

ВНИМАНИЕ
注意
В процессе форматирования
過程
Данные пользователя будут разрушены
資料將會丟失
Начальный цилиндр:0
開始的柱
Конечный цилиндр:1
結束的柱
нажмите[Ввод] или [Отмена]
按鍵     輸入     或者   取消

PC-3000各個模組主功能表

一、      富士通 Ver 4.52(中文說明)

二、      昆騰與邁拓(LE VQ系列)Ver 2.32(中文說明)

三、      西數(EB AB BB JB DA)(中文說明)

四、邁拓ver1.07 (中文說明)

五、西捷(中文說明)

六、IBM (中文說明)

PC3K寫固件的方法
MAXTOR IBM
一、      先跳成安全模式(指硬碟的跳線)
MAXTOR幾種安全跳線:
美鑽:

星鑽:

金鑽

IBM的安全模式

此時,硬碟通電不轉但可在BIOS中或PC3K中找到型號
二、      應在進入PC3K後再將硬碟接到第二條IDE線上
三、      在寫固件前應先將相應的固件資訊複製到PC3K的目錄下,需要的檔有: LDR、RAM、MXDSPMDD
四、      進入PC3K相應菜單。(以下以2B0201為例)
1,      進入PCMX-DSP
2,      選第二項,寫LDR檔(需要選擇相應的LDR檔)在此選擇(2B0201。LDR,選後在下一個功能表中選擇第三項,(預處理並寫入DSP指令)在此過程中,寫入LDR檔後磁片起轉現象,先指示燈閃一段時間,BOS燈亮,硬碟起轉,有綠色提示,)說明LDR寫入基本正常
3,      退到主功能表選擇第三項,寫RAM檔,(需要選擇相應的RAM檔)在此選擇:2B0201“選好後,在下功能表中有範圍選項,使用默認寫完後有綠色表示寫入成功。
4,      退到主功能表,選擇第一項進到固件區操作
5,      選1,2,3項將固件寫入硬碟
6,      選1,2,4,3,項復位GLIST
7,      選1,2,1檢查固件
8,      斷電,跳回正常模式,如能認到盤,,成功。如不能認或認錯參數,換固件再寫一次
MAXTOR通病,1,認錯參數
2,電機上電轉一下就停
寫固件不成的原因
1,      固件相容性不好(多保存固件資訊)
2,      LDR不能成功寫入(熱交換法)
3,      固件區壞

FUJ寫固件的方法
一、      複製相應資訊到PC33K目錄下(BIN、RSC、 FUJMPGMOD)
二、      選擇相應功能表進入富士通相應選項
三、      選第二項,寫BIN檔(即寫BIOS資訊)(進入選第二項寫)
四、      選第一項,並選對正確的硬碟型號
五、      選3,2,2,1寫庫信息
六、      選3、2、4寫盤體固件
七、      斷電、能正常認到盤用MHDD測試壞道
一般都會有大量壞道,如無壞道,成功
八、      如有壞道,進PC3K選5項進行內部低格
九、      如還有壞道,則換其他固件再寫

FUJ通病、尋道正常但不認盤

寫固件不成功的原因
壞道多、固件相容性不好(換其他固件寫)

PC3K修壞道方法
一、      通用方法
1,      伺服檢測
2,      表面測試
3,      內部低格(如有)
4,      邏輯測試
二、      MAXTOR WD 修壞道方法
1,      G轉P
2,      用MHDD加GLIST
3,      再G轉P
4,      反復
三、      昆騰、FUJ修壞道方法
1,      封閉磁軌(自動將G轉P)
2,      用MHDD
3,      再封閉
四、      若前面有壞道,且PLIST滿
1,      清空所有缺陷列表
2,      通用方法修復
3,      保證前面磁片可用
4,      用MHDD或PC3K封閉後面容量

网友:
DJ大這資料真是豐富
十足的軟硬兼施n_116|

网友:
可惜剛點 RAR 連結已失效!

文章內容很豐富, 先收藏再慢慢細看, 謝謝分享!

之前也去網路爬過不少關於硬碟故障的文, 關於硬碟故障問題, 真希望那些廠商的故障維修能夠模組化, 如果是故障問題在電路板上, 更換良品之後不就解決了, 使用者的資料才能保的住呀!

不然我自己送修的經驗都是換一個新品給你, 根本不管你裡面的資料損失, 尤其是公司或企業, 硬碟出問題又無備份的話, 到時又要被救硬碟資料公司敲竹槓! 破財消災呀!

网友:
  HDD Regenerator我有試過唷~ 當時的情況是電腦可開機,但是一直在跑XP那條,怎也進不去系統....用HDD Regenerator掃完之後顯示1個壞軌且修復好了~之後重開就能進系統了說~真的很神!!!

网友(2009-08-18):
大大修硬碟的功力,應該很不錯,收集這麼多的資料,大力推一下,謝謝分享。

网友:
現在才看到這篇,真是寫的好,一定要收藏,雖然很多看不懂但我會努力看。

再推一把,感謝樓主與大家!

网友A(2009-11-02):
小弟曾用這套軟體修復過好幾顆硬碟
但是有一兩顆修復後使用約一星期就掛了
其餘的約7顆到現在約半年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曾用這套軟體修復過好幾顆硬碟
但是有一兩顆修復後使用約一星期就掛了
其餘的約7顆到現在約半年都正常@@

這是正常的...畢竟真的有物理壞軌出現時也只能暫時性修復(有可能也無法修復)
之後還是會故障..問題還會更嚴重...

另外~~~在修復壞軌之前..先注意...機板接觸點是否氧化..
那是造成壞軌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有可能產生假壞軌)

所以一但硬碟有出現壞軌...建議..真的有重要資料先備份然後..
該硬碟請勿在拿來使用..裝眼養的資料到是可以拿來利用

网友:
畢竟修復物理壞軌的硬碟要有特殊的機器,所以還是軟體先修復看看,但此後不能放重要資料....

网友(2009-12-08):
能修理則修

硬碟只要正常使用

比較不容易壞掉

网友(2010-03-29):
又讓我學到了不少的知識啊
這個地方真可謂是寶庫啊!

网友(2011-03-02):
真是有用的資料!

网友:
硬碟有壞軌是沒辦法修復的,軟體只是標記該地方不再存取,不是真的修復了

网友(2011-04-10):
硬碟有出現壞軌時...可以的話..先把資料備份起來..
建議還是直接購買一顆全新的..(幾乎都是從320G、500G、640G、1TB、2TB起跳了...價格也相當便宜)
這樣使用起來還比較安心...省得擔心資料何時會消失不見...
(以免像一顆不定時炸彈)

网友:
太有用的資料謝謝分享。

网友(2011-10-12):
真是有用的資料!thx!!

网友:
非常實用的資料,,,, 3Q
硬碟自己修好之後, 重要資料備份起來,   如果不放心,  您可以再低階格式化一次,  盡請安心使用 ~~~~~~~~~

网友:
硬碟拆開後你會發現乍看之下似乎沒啥了不起
不過當你修到不成功的hd又有重要資料時
你就會崩潰

ps:如是救資料的我推薦Power_Data_Recovery

网友:
HDD Regenerator
對於硬體故障就沒用,有查到壞軌會修復很久,我有一次修80G的硬碟壞軌跑了一星期,結果是硬碟操到過熱掛了??
整體來說是一個查硬碟有無壞軌的好工具!! 值得推一下!! 要如何使用看各人了!!

网友(2011-12-07):
很好的資料

网友:
...........請問一下...... 有試過用SPFDISK媽.........

网友(2012-03-20):
大家都沒有用壞硬碟嗎?可見那是一個消秏品,但是沒有一位廠家說他的硬碟用不壞的。所以資料備份該是玩電腦人的基本知識了。對不?

网友:
以下載, 有空來試試看. 感謝分享資訊.

网友:
非常實用的資料  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