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網上找到的解除PWM IC 保護的方法

楼主(2009-06-14):
逛網路時找到的,正確性不知,僅供參考...

IC型號; 保護腳; 說明;      IC型號 保護腳; 說明

TL5001   5 對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對地短路
TL1451 15 對地短路         OZ965 4 對地短路
TL5451 15 對地短路         OZ9RR 8 對地短路
BA9741 15 對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腳
BA9743 15 對地短路         BIT3102 5 吸空引腳
MB3775 15 對地短路         BIT3105 4 吸空引腳
AT1741 15 對地短路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腳
AT1380   2 對地短路         BIT3107 4 吸空引腳
KA7500 1和16 對地短路      BIT3193 15 吸空引腳
TL494 1和16 對地短路      AAT1100 8 對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AAT1107 15 對地短路
FA3630 7和10 對地短路

网友:
請問 對地短路   吸空引腳 各是何意思 拍謝對電子學不清楚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顧名思義 就是對地短路嚕~ 假設這顆IC 有一個腳位的功能是解除保護而他的定義是當此腳為高電位時"啟用保護功能"相對為低電位時"解除保護功能",那我們把此腳對地短路就變成低電位了。
吸空引腳,就是NC 不接任何線路,直接懸空與大氣接觸。

网友:
嗯嗯 了解 也就是說有一個機子如果啟動了保護使的不亮,我們可以找這一個腳對地短路讓它可以亮起來,至少可以先檢測燈管是不是好的
是不是這樣子解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板大的意思應該是這樣沒錯.

网友:
感謝,請問這樣做會不會照成板子其它的地方更嚴重的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只是我在網上找到的資料,拿出來與大家分享罷了..
實際維修中,我想這只能用來暫時很單純的測試燈管好壞罷了..
還是必須找出故障的實際原因才是正途....

网友:
歐歐有點深度趕快惡補一下

网友:
其實也可以找簡單的裝飾用冷陰極燈管Inverter改接頭後來測試燈管,跳過保護主要是看看inverter電路會不會運作,不過也可能會造成其他損壞。

网友(2010-05-19):
回复 网友C:

有一個朋友曾經將奇美燈箱式高壓版保護對地短路結果一天候客人就拿回來當然高壓版買單了,也曾回收到修過到BEQ的液晶3A保險絲沒裝用細線焊上聽說這叫短路維修法看燒哪裡就換理,當然如果燒整片應該也不用修了,還有C5707用DK來代用,我是想講說原廠的設計都有一定的用意,論壇上也有很多人P+I版無法修復直接拉3條線改公版,但我從來沒用過因為我覺得原版修復成本較低而且沒有後遺症 ,用改的變更原本的設計 ,或是用一些奇怪方式改線路維修,可能會造成無法預期的災難,當然如果你自己會設計線路那我就沒話說,但不是每個人當有5個腦袋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D:

基本上不建議這樣做 容易引起其他問題產生  至於改不改高壓班使用見仁見智
有些時候 必須這樣才有法維修 因為 零件取的不容易 我也想簡單的用維修的方式阿

网友:
能不做修改是最好,天知道修改後,再發生問題,還能不能修.

网友:
看完上述各位的討論後我想問.....這篇我到底是該吸收還是丟入資源回收桶?

另有一個疑惑.....那就是甚麼原因會導致高壓板上頭的PWM IC進入保護?

我猜....1.電路有故障導致輸出異常2.燈管壞(或者空載..燈管沒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