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為何不使用隨殼電源的原因

楼主(2009-06-14):
這篇是我在滄者極限看到的一篇很不錯的文章跟各位媽咪大大們分享,如有問題請版主刪除。
原文出處:http://forum.coolaler.com/showthread.php?t=188606

我看是隨機機殼的愛用者,原因 是因為便宜,但看了這篇後以後POWER真的要另外買。

為何不使用隨殼電源的原因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電源不要用隨殼附的,這裡跟各位分享為何不要使用的原因。

這是一顆"號稱"300W的隨殼電源內部構造圖,其電路板僅使用電木板,無法防火,發生故障時有燃燒之虞。除了可以看到有不少元件被省略外,功率元件使用的散熱片也相當單薄。

電路板背面,除了四邊的螺絲孔,中央只使用一個塑膠柱撐起,與外殼間並無任何絕緣膠片的存在。

輸入保險絲的導線帽也省了,直接在兩邊焊接上導線後裝設於電路板上。
EMI電路的元件完全被省略,只使用兩顆更小的,耐壓1KV的陶瓷電容作為Cy電容,黑色的小型NTC作為輸入暫態保護電路。
四顆二極體則是用來取代單顆橋式整流器。

整流濾波電容器僅使用兩顆220uF 200V電容器,其底部的物質是已經被熱燻黑的固定膠,並不是電容爆漿所造成。

過電壓暫態保護元件用的MOV(紅框標示Z1與Z2處)並未安裝,當輸入發生過電壓(例如電壓開關切錯或是插錯電)將無法發揮任何保護機能,前段時間不是新聞才報過台電施工後卻送錯電的情形?遇到此類狀況這種電源都會直接燒燬,嚴重的甚至會爆炸及起火燃燒。

輔助電源電路區,典型的RCC(振鈴扼流圈)型交換迴路,從元件規格來看,其最大出力可能沒超過2A,對於目前5V SB使用量較大的電腦系統,長時間供應下出問題機率較大。
不過這裡的固定膠(應該說此電源內所有的固定膠)並非使用耐熱防火的安規絕緣膠,而僅使用普通熱熔膠,溫度上升後會導致熱熔膠開始變軟融化並發出怪味,更無任何防火機能。

紅框內的主變壓器體型相當迷你,高度甚至比旁邊TO-220的功率晶體還要矮,對其功率輸出能力感到十分懷疑。

功率級二次側12V輸出端整流元件並非採用正規元件,而是使用兩顆二極體採共N極接法固定於散熱片上,不僅特性表現較差,且該元件安裝並無與散熱片絕緣,將導致散熱片帶電,當散熱片與其他元件或是外殼接觸後將會發生短路及燒燬情形。
目前電腦配備對於電源供應器12V輸出能力越來越注視,這樣的設計其12V供應穩定度及安全性令人堪慮。

二次側輸出濾波電路省略掉大量的電感以及電容,空焊處者原本應為電容,直接用跳線短路者則是原本電感的位置,連左上紅框的輸出電感都被縮水,這樣的濾波電路,輸出特性/漣波/雜訊等將慘不忍睹。

控制電路為最簡單的TL494系列,應用於半橋驅動器,週邊有部份元件已被省略,輸出端保護電路也沒見到蹤影。

這是另一款號稱350W的隨殼電源,其電路板中央同樣只使用一支塑膠柱撐起,並無任何絕緣膠片墊在其與外殼間的位置。
使用電木做為材料的電路板在發生故障時,熱量足夠下可能使其發生燃燒現象。

交流輸入插座後方,與上一顆電源是相同的,端子處並無任何絕緣套,也無安裝任何型式的EMI濾波器/濾波電路。

看到電路板上的交流輸入端電路,與上一顆電源如出一轍,保險絲兩端直接焊上導線後裝於電路板,EMI電路元件均被省略,使用兩顆1KV陶瓷電容充當Cy。
左邊紅框的整流電路以四顆二極體取代單顆橋式,使用兩大兩小的二極體設計令人匪夷所思,其附近標示為V1的元件原本應要裝設MOV來作為過電壓輸入保護,空焊代表此電源並無法發揮任何輸入過電壓/插錯電/電源輸入開關切錯的保護機能。

畢竟是號稱350W,所以主要變壓器的體積比起上一顆稍微大一些(笑),T型功率元件散熱片至少散熱面積要大一些了。
左邊散熱片上的二次側整流元件至少採用了正規SBD,雖然散熱片仍無有效絕緣,至少是比上一顆好一些。

二次側整流濾波輸出電路,紅框處為被省略掉的3.3V調整迴路,想必3.3V輸出應是相當活潑。其他部分元件雖然都還在,不過其規格與容量都較正規350W機種要小。
左邊電路區為PWM電路區,雖然同為半橋式PWM電路,其週邊電路比起上一顆要豐富許多。

隨殼電源內的另外一大殺手-短命劣質電容,頂部膨脹為俗稱的爆漿,代表其能量儲存以及平滑波形的功能已經喪失,讓電源供應器輸出更加惡化甚至導致其輸出異常。

當然爆彈電容中少不了這個牌子,POWER用了,幾乎就是宣告半隻腳已經踏進棺材內了,平均一年後自爆的機率幾乎是百分百。
不過此顆電源中的富牌爆彈居然還沒任何動靜,不知道是該迴路負載量太輕還是比較快被換下來,所以來不及爆(不過其他已經爆了)。

以下是血淋淋的案例:
這是一顆因為送錯電而爆毀的POWER,據使用者說明停電後電力恢復時,電腦馬上發出爆炸聲以及濃煙,馬上拔掉插頭,結果家裡有些比較舊的電器也壞了,把電腦送修後,POWER拆開來看,就是下面這副德性:

交流輸入端因為超壓輸入,因無有效保護電路,元件承受不了如此高的電壓而直接開始燃燒,該處的元件幾乎被碳化,一片黑漆漆,若是沒人在家拔掉插頭,可能會導致火災事故。

而"堅固"的保險絲,居然沒有燒斷,只有外殼被燻黑而已。

送錯電的衝擊,甚至連部分小型電容器的頂部也應聲爆開。

這次送錯電,除了損失一些舊型電器產品,整部電腦的配備外,苦主還開玩笑說若是手腳慢一點的話,還會賠了一間房子。

從上面的照片看來,其元件規格以及電路架構設計都比正規足瓦電源供應器要差上許多,您是否還敢相信其標籤所標的數值?是否還敢讓電腦配備冒著電源供應不穩甚至燒毀的危險?是否還敢讓缺乏保護裝置的電源影響居家用電安全?

网友:
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從輸入到輸出做了非常完整的分析, 大家可當作參考自己的 Power 的檢視! 沒想到燒成那樣, 竟然保險絲竟然沒事! 真是誇張!

最重要的是 MOV 過壓保護, 大家可以檢查自己的 POWER, 如果是偷料可以自己換一換, 以免台電搞烏龍送錯電, 又火燒厝囉!

謝謝分享!

网友:
依我ˇ的經驗 ~   我以前幫人組的 隨機殼贈送的 POWER
過了-1-2年後 幾乎都是 壞POWER
以前為了幫朋友省錢 !~ 機殼+POWER  1000元有找.............
現在組電腦 都會另外買POWER  但是也買知名的品牌
一些小廠的 也是壞的一堆

网友:
Power 燒毀還算是小事 !!!!

如果連 主機板 cpu 都燒了 !!!

那可真的要花大錢啦 !!!!

最不願看的結果 !!!

网友A:
自己都是使用 機殼牌 或 動物牌 電源 一直活的很好
定期清理風扇散熱片灰塵很重要
檢查有爆頂電容就換
名牌大功率電源壞的不比雜牌少
什麼 防電磁干擾 什麼高效率電源
比不上一條正確 搭地線

网友:
剛剛看到原創--"港都狼仔" 狼大註冊了耶
以後可能也可以在這看到狼大的測試文n_131|

网友:
這篇轉貼文我已看過就不發表意見了,但如阿龐兄所說,狼大真的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都是使用 機殼牌 或 動物牌 電源 一直活的很好
定期清理風扇散熱片灰塵很重要
檢查有爆頂電容就換
名牌大功率電源壞的不比雜牌少
什麼 防電磁干擾 什麼高效率電源
比不上一條正確 搭地線 ...

先說..純粹觀念交流....不要變成筆戰嘿....
藍色字部份....我的想法不一樣....
我覺得一條正確的接地線真的非常重要....
這不只對POWER....對所有家庭用電產品來說都很重要....
同是....防電磁干擾卻不一定和接地線有關....
防電磁干擾的設計是在減低在大流電使用時....
鄰近的線路因為電流的磁效應而互相產生不應該有的雜訊干擾....
即使正確接地仍然會產生....
而高效率電源是近期在環保意識抬頭下才開始重視....
以前只有一些大功率的電源供應器有被重視到這個部份....
它代表著電源的轉換效率....輸入與輸出的比例關係....
和電源供應器本身的設計....
還有使用的零件都很有關係....
這也不是一條正確的接地線就能產生的效果....
所以....不能說"比不上"一條正確的接地線....
應該說....還要搭配一條正確的接地線....
這關乎用電安全與靜電效應....
這個想法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楼主:
哇!居然把狼大本尊引來了。看來這片園地的高手會越來越多了。

网友:
EMI問題基本上分為傳導跟輻射,要解決干擾問題必須,從電路工作方式,零件擺放,變壓器繞製,接地點位置.........很多地方都要注意到,有時修改了這這邊,他又從另外一邊跑出來,壓下高頻部份低頻又超過標準
其實效率這問題,在小功率時更難提高,轉換損失ㄧ直都在,這跟接地應該沒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說..純粹觀念交流....不要變成筆戰嘿....
藍色字部份....我的想法不一樣....
我覺得一條正確的接地線真的非常重要....
這不只對POWER....對所有家庭用電產品來說都很重要....
同是....防電磁干擾卻不一定和接地線 ...

很多人都會問 維修需不需要使用示波器
有些人會講 三用電錶就行了(對高手是真的)
有些人電腦POWER極高階 三插頭 用 兩插 多到數不清
就算用了三插 那第三插 插到那兒? 反正也看不出異樣
多年前玩射頻 用的是自製 陷波表 讓我不清真相
直到使用 頻譜 才知道白走了很多路
真相出現 時光不能倒轉 卻可彌補缺憾

网友:
維修時使用上手的好機絲對於檢查及驗證很有幫助。

网友C:
其實版大那顆隨殼還算好了! 最近拆了 黑武士350W
當然跟廠商叫成本350元就有了!

*底部連絕緣墊片都沒有 也沒那個小塑膠 只是單純
用電路板4個鎖螺絲角位凸起,有空我在補凸上來

*有時候要賺錢 不得不出= ="" 開店者的悲哀
什麼都砍到底 砍.....那就只能亂玩 CASE+POWER

*另外我有2顆西華 300W EPNC12 進主機板BIOS
看5V的部份只有4.7V(其中一顆裡面都是富之餘,沒爆半顆,換了6科電容沒改善 )
但是另一顆拆開,爆了2顆,換電容後5V電壓就正常5.XX ?是因為電容的原因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有2顆西華 300W EPNC12 進主機板BIOS
看5V的部份只有4.7V(其中一顆裡面都是富之餘,沒爆半顆,換了6科電容沒改善 )
但是另一顆拆開,爆了2顆,換電容後5V電壓就正常5.XX ?是因為電容的原因嗎?

除了輸出端濾波用大容量電容外,週邊控制電路的小容值電容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以往這方面去查修。

网友:
狼大 感謝阿 搞定了 = =+ 電路板上寫C30

*那一區 最後一顆 富之餘470FU 10V換掉
換JEC 470FU 16V 本想換50V但怕塞不進
5V的電壓從4.7恢復成4.915不會跳

网友(2009-12-07):
很好的文章,也讓我學到了如何選擇電源供應器了。

印象中在L公司工作時,常聽到某學校的電腦教室一送電就一直放鞭炮,想必是這種POWER,真是!恐佈!

网友(2010-01-15):
原創說明的電木板沒有防火?! 的確是這樣嗎?

另外不只廉價POWER沒有壓敏電阻 滿多知名大廠也為了省成本 已經省略掉了初極端的壓敏電阻 只要送錯電或來個突波電壓 裡面也是一樣燒的焦黑

网友:
對電源供應器有了全面的認知!  謝囉!

网友:
有殼的不能買那要到那裏才能買到無殼的power呢

网友:
從以前開始,就都是另外買的POWER,當時就是因為朋友都說另外買比較好,所以就都不用機殼牌的~~~
至於好在哪? 我想是裡面的用料比較好吧? (看這篇前,真的不太懂)
看了這篇真的讓我瞭解power真的很重要;要是用太爛的,一不小心燒起來就......
謝謝開版大嘿

另外,我一顆power是300w的蛇吞象,用超過十年了,目前還在服役中(當pc架的防火牆的power用,24小時運作中 )
只有換過風扇,因為太吵了,其他都還健在,看來我在花時間去關心一下好了 >"<

网友(2010-04-19):
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
價錢第一的時代~
真另人優心~

网友(2010-05-26):
看樣還是有品牌的較穩

网友:
真是寶貴一課。後面那幾張~跟事故現場沒什麼兩樣。
那種東西還是要看廠商有沒有良心做,一般買家是不會注意到內部的。

网友D:
第二顆隨機炮跟我的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21038-1-1.html
難道是因為如此,3.3v 才會居高不下嗎? 查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顆隨機炮跟我的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21038-1-1.html
難道是因為如此,3.3v 才會居高不下嗎? 查無!

若是3.3V穩壓線路已被捨棄,則3.3V迴路穩壓會出問題,容易隨著負載大小而變動。

网友:
多謝狼大提點,該炮兒正在拆解中。過程如有問題再請教狼大了。

网友:
不會吧,我的"第一次"(第一顆學習維修實驗品,見疑難雜症求助區),跟此文描述的如出一轍
@__@

网友(2010-09-14):
真的要改用好一點的電源器,最後的例子真的太危險了

网友(2010-10-28):
一般買家是不會注意到內部的,那種東西還是要看廠商有沒有良心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