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短路的量測

楼主(2009-06-14):
一般電表能量測單一點的短路不在此探討範圍
我想請教的是:一片機板量測到多處短路點,可能是因為並聯關係,實際只有少數或單一短路造成
一般我會用2分法去濃縮範圍,拔除問題零件或切斷線路,但是如果相關點太多就頭疼了,如電源輸出
以前在Q板子有個撇步,就是拿數位電表去量短路值,一般零件短路值很少等於0,大都還有一點點阻值,取最低點去縮小範圍,屢試不爽
但現在用這招就沒啥用了(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舉例說:現在的積體電容廣泛運用在濾波及穩壓卻偏偏常短路,在筆電機板常發生.有時運氣好矇到,不然就要一顆一顆找
不知同學有沒有其他招數分享

网友A:
準備一台可調電壓 電流至少5A電源供應器 哪條線短路
直接加電下去 慢慢調電源供應器由電流0A開始調
搭配 手 跟 眼睛 通常到3A時就知道哪出問題了

网友:
這麼好用阿  ~最近覺得這2台都不錯 ~不知道哪台好 ~好是一樣好 ~有用過的說一下 ~..

有支援110與220V的電壓

有支援110與220V的電壓

网友:
 C大又要買新玩具啦!
最近在才考慮要在掏寶買C大也有的G840來玩。

网友:
第一台好像在今華看過類似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良心建議 買好一點 ~...威龍 480 多3千 ~....支援更多 ~ 看了最近的新板子 都是8腳的
所以..................................
.............
那2台 對岸賣 ~大概1000元 台幣   台灣賣 2300 最便宜的
.......看很多短路在用 好像很好用 ~..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短路點的電壓幾乎已不是正常值,要加多少電壓下,就算硬加下去,附近零件會不會跟著受傷?
這樣試電源供應器會不會掛掉?不好意思,想請教清楚再來試試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480多四千啊........小的手頭很緊,G840新的 SOP8不能燒????

先感謝C大的回復

另 安泰信那台直流稳压电流  只到30V/3A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既然已經短路了 能給多少電壓?
準備一台具備 電壓表 與 電流表的電源供應器 把+-短路
調電壓 觀察電壓與電流變化
實驗會發現電壓都還沒上來 電流已到滿檔了
控制手 別大催油門
零點幾伏的電壓 可以燒什麼東西 當然只燒短路
這時會發現買一台有可調限流 方便不少
電源供應器差的 心臟疾病的 不要求效率的
腳踏實地 一樣可以 找到短路點

网友(2010-07-02):
最近買了一台不會用.有沒人教一下這台怎麼用呀!?如何接才能找出短路?

网友:
就怕遇到那種要短不短的低阻抗狀況,用電流灌下去也沒效果(到達該路額定電壓電流還上不太去 )

网友:
以前在工廠生產線檢修終端機的主板,就是一片四層板子上面排滿七、八十顆大大小小 IC 的那種玩意兒,微歐姆錶是不可少的利器,現在多數是SMD零件,可能就棘手些我想!

网友:
有時就算催足油門,還打不穿,超窘的。

网友:
正想買這個電源,想買的那個另有固定5V輸出的

网友:
大大可不可以說明一下把輸出電源放左主板的那裡
可不可以提供圖片看看

网友:
回覆10跟15
查電路板短路零件,當然是直接給疑似短路的線路上電
雖然我沒有可調式DC電源供應器,但是看大大們的說明就可以大概了解應用方式
將要壞不壞地零件以人為方式摧毀,逼它現身!

說明有誤請大大們指正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準備一台可調電壓 電流至少5A電源供應器 哪條線短路
直接加電下去 慢慢調電源供應器由電流0A開始調
搭配 手 跟 眼睛 通常到3A時就知道哪出問題了

可調電壓的電供(電源供應器).都沒做短路保護嗎.我的都有耶.只要短路就保護了.無法這樣測n_083|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調電壓的電供(電源供應器).都沒做短路保護嗎.我的都有耶.只要短路就保護了.無法這樣測n_083|

之前我有找這產品(想敗下去....),好像都有做保護.
按照大大們的意思是慢慢的增加電流量(很慢),直到出現效果,或是上不去!

网友(2010-08-11):
引用 楼主:
一般電表能量測單一點的短路不在此探討範圍
我想請教的是:一片機板量測到多處短路點,可能是因為並聯關係,實際只有少數或單一短路造成
一般我會用2分法去濃縮範圍,拔除問題零件或切斷線路,但是如果相關點太多就頭疼了 ...

你是不是以前在~~福揚~~當RD~~這一個名字很熟~~ab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