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風機無法完全拔除水份

楼主(2009-06-15):
萬一真的不幸手機泡了水,先別慌,首先把電池拔下來,
然後趕緊送到維修站請工程師用超音波振盪器及專用藥水幫你清洗,
千萬別自行用吹風機吹乾,可以百分百 告訴您,吹風機是吹不乾的,
因為新一代的手機電路屬於多層板設計,
而且IC的類別也從早期的DIP(IC腳為外露式)改為BGA(IC腳在底部植有錫 球),
由於這類型IC的接點為隱藏式,用吹風機無法完全拔除水份

网友:
夏天卸電池直接放進汽車內烤上一天 ok

网友:
除濕速度太快有可能造成2度傷害喔
我的緊急處理是把電池卸掉 , 盡量把水分弄乾
然後丟進電子防潮箱一個禮拜再試試看囉

网友:
最正確的方法是馬上拿掉電池,再拆開機器。

將內部的水份儘量擦乾後再陰乾一天,不能留下水漬必要時用酒精擦拭。

网友:
如果泡在無水酒精裡再用超音波清洗機洗一下有用嗎?

网友:
我爸更天才 ,直接把他電池拆下來後,放在太陽底下烤,夏日炎炎,效果更加,竟然沒問題!
手機線在正常使用中!

网友:
若是有真空設備的話,也可以使用抽真空方式讓水氣在常溫下轉變成"蒸氣"(因壓力越低,沸點也越低),不過抽真空速度太快可能會因為水分氣化時帶走熱量而產生類似結冰的現象。

网友:
夏天卸電池直接放進汽車內烤上一天 ....................
這樣子手機不知會不會變形.....

网友:
不知道這幾年生產的山寨機,
泡過水之後還能不能動?
好奇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