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瓶沒電時,如何跨接才安全?

楼主(2009-06-15):
1.        電瓶沒電時,如何跨接才安全?
Ans:        1.除了車輛電瓶正負極外,跨接線的接頭夾,不要碰觸到車身其他地方。
2.先用一根跨接線去連接兩車電瓶正極。
3.再用另一根跨接線的一頭夾子,去夾住救援車電瓶的負極,另一頭夾被救援車(無電車輛)之引擎本體鐵質部份上(不可接電瓶負極)。
4.先發動救援車,將電瓶充電一兩分鐘,之後踩油門維持中速,再發動被救援車。此時應特別注意,若被救援車之引擎不易啟動,仍應持續發動10~15秒再停止(因為打起動馬達瞬間用電量非常大,可達200~300安培,若打個一兩秒鐘就停下來再打的間歇式起動,電線容易過熱,電瓶容易虛脫,使點火系統電壓下降,將更不容易發動引擎。)
5.被救援車引擎發動後,先拆連接負極的夾子,再拆正極夾子。
2..        電瓶應如何更換才安全?
Ans:        1.先拆負極再拆正極。
2.先裝正極後裝負極。
因為車輛一般都是以負極搭鐵,也就是以引擎與車身的鐵質部分作為電流迴路,如果先使用扳手拆卸正極樁頭時,扳手很容易碰觸到四周鐵質東西,造成短路現象。

网友:
感謝分享,生活的知識學越多越好ㄚ~

有一次我朋友車拿去充電因為電瓶沒電,後來拿充電器充電,然後把車子發起來,之後他很白目猛灌油門= =
之後就聽到車子的警報器在叫,之後儀表板就冒煙XXD後來他把全車的電路板都拆下來每片都燒,儀表板喇叭控制器防盜器,燒光光,
我幫她修很久= = 更扯的是都是燒電阻跟NPN的電晶體 很那悶 為蝦米壓著充電器在猛吹油門會燒電路,更可惡的是他保險絲都沒斷真糟糕。

网友:
請教一下版大
3.再用另一根跨接線的一頭夾子,去夾住救援車電瓶的負極,另一頭夾被救援車(無電車輛)之引擎本體鐵質部份上(不可接電瓶負極)。
這是為什麼呢?理論上不是這樣子阻值最小嗎?

另外提供一個個人的實際經驗
當車子很多天沒發動,用跨接方式也仍無法啟動時
請把您車上的電瓶直接拆下,換上另一顆較有電的電瓶(如果您有備用的電瓶 )再進行跨接救援...
這是自己本身的經驗,問了車廠的人原因,可惜那人好像是學徒,只告訴我說,老闆交代這麼做就好了...
我想大概是因為原本的電瓶電壓極低,跨接後有電的那顆猛向沒電的那顆充電,而在此時用需要用大量的電流來啟動車輛..
造成被跨接的電瓶電壓供應不足,所以才會無法啟動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發電機三相整流器裡的穩壓回路壞了就會燒汽車電器
正常穩壓14-15v

网友:
真好

除了電腦外還可以了解這麼多知識

网友:
針對大公雞兄所提問題
3.再用另一根跨接線的一頭夾子,去夾住救援車電瓶的負極,另一頭夾被救援車(無電車輛)之引擎本體鐵質部份上(不可接電瓶負極)。
這是為什麼呢?理論上不是這樣子阻值最小嗎?
個人淺見是電瓶上的正負極位置較接近.容易因不慎引起短路現象.(小弟亦曾直接接電瓶負極端充電成功過).
但還是建議負極接引擎本體鐵質較為安全.
若有誤!請一笑置之......

网友:
再用另一根跨接線的一頭夾子,去夾住救援車電瓶的負極,另一頭夾被救援車(無電車輛)之引擎本體鐵質部份上(不可接電瓶負極)
原來不能接負極
聽朋友說有些車跨接會壞掉可能是這原因

网友:
再用另一根跨接線的一頭夾子,去夾住救援車電瓶的負極,另一頭夾被救援車(無電車輛)之引擎本體鐵質部份上(不可接電瓶負極)
原來不能接負極
聽朋友說有些車跨接會壞掉可能是這原因

說真的這是錯誤的....如果你懂電子我說一下你就懂
我們不管有電車跟沒電車...........線有內阻.....你夾那裡起動馬達會有最大電力.起動馬達兩端
所以正確方式是要夾在靠近起動馬達的地線就是負極
還有兩台對接完了要等5分鐘才發沒電的車子.....答案自己想.....動動腦...

网友:
個人經驗
負極接搭鐵的說法較多,應是有其道理存在,不過要確定有搭到鐵,夾的地方檢查是否有漆、油…有人夾到塑膠片也不知道
跨接用線材宜用粗一點的,新一點的,應該是跟電阻電流相關,這兩種差別我都剛好有碰過,換了之後效果蠻彰顯的
避免發生火花嚇到受驚,搭線順序簡易來記
救援車( + ) -> 被救車( + )  ->  被救車 ( - ) -> 救援車 ( - )
拆下時的順序反過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