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工作原理(轉)

楼主(2009-06-15):
顯卡工作的三大總線:A(地址線)  D(數據線) AD(地址數據復合總線)
顯卡工作的三大條件:DC(電源) CLK(時鐘信號) RST(復位信號)
顯卡的工作電源為DC5V,TNT顯卡另有DC3.5V供主芯片工作。顯卡的電源、時鐘信號、復位信號、數據信號都是由主板提供的。顯卡的電源線對地阻值在 200-400Ω之間,小於200Ω為芯片擊穿,大於400Ω為芯片炸開。顯卡上的主電容的對地阻值必須大於200Ω,正極電壓為5V。顯卡上的電容兩腳的對地阻值正常,芯片不一定正常。但兩腳阻值不正常,芯片肯定不正常。TNT顯卡如果Q1的CE結擊穿,主芯片會擊穿。當Q1輸出電壓過高,主芯片會燙手。
在金手指上電源線的右邊是時鐘線,它較粗(對AD線而言)並彎曲。對地阻值在450-650Ω之間。示波器測有波形,無時鐘信號顯卡不能工作。復位線與時鐘線緊挨,對地阻值與時鐘線一樣。AD線的對地阻值是450-750Ω之間,允許誤差20Ω。示波器測有波形,為修理的主要部分。
顯卡除了電源線外,其他的對地阻值都是由主芯片提供。顯卡上有1-2條控制線,它的對地阻值在800-1000Ω之間。
X1 的振盪頻率為14.318M,是為了控制顯卡主芯片的頻率與主板的頻率一致工作而設定的。如不工作將看不到畫面。C6、C7是穩頻電容,容量是 10-50PF,也可以不用它。若其漏電,將會造成畫面扭曲或成波瀾形。如取下C6、C7畫面還是扭曲或成波瀾形,就是主芯片壞。
X1正常工作時兩腳均有波形,是晶體與主芯片共同產生的。兩腳上有1V以上的電壓,是由主芯片提供的。有電壓無波形是晶體壞,無電壓無波形是主芯片壞。
VGA頭上的紅、綠、藍的輸出波形為0.5V(接顯示器,如不接顯示器則為2-3V)。阻值是R1、R2、R3的阻值,當斷開R1、R2、R3時,VGA頭上輸出的波形幅度將上升到1-2V。
顯卡顯示偏色:
  1.測VGA頭上面三基色的對地阻值,它們應該一模一樣。如果偏大,就為這條線上的RC電路電阻壞;如果偏小一般為這條線的RC電路的電容擊穿或者使三極管擊穿。
2.若果阻值正常,仍然偏色,則用示波器測三基色波形,發現那條不正常,就測那條線。如果哪條沒有波形,就為那條的RC電容擊穿。如果波形偏大,就是主芯片壞。如果三基色都無輸出,畫面將是一片白光或沒有畫面,這應是主芯片壞,也可能是晶體壞,底色偏色的應該是主芯片壞。
R7是亮控電阻,一般的阻值在470Ω以上,C4、C5是亮控電容,容量為560PF。R7一端接地,另一端接主芯片,有1.5V以上的電壓,此電壓由主芯片提供。這個電壓就是顯卡的亮度電壓。電壓降低的時候,亮度變亮;電壓變大時,亮度變暗。
當不知哪個是亮控電阻時,可用鑷子短路輸出端470Ω以上的電阻,當亮度發生變化時,這個電阻就是亮控電阻。同時亮控電容漏電,亮度也會變亮。
在VGA頭上除了三基色信號,還有行場同步信號。它的阻值為500-700Ω之間,波形為5V,均由主芯片提供。有的顯卡上有同步控制器,它的阻值在1K以上甚至測不到阻值,波形仍然是5V。行場同步輸出壞,會引起畫面上下抖動、左右扭曲。

顯卡的各種故障維修方法:
  1.顯示31、0D後不亮機:測色度顯存的A線的波形,若有,再測晶體的波形,如果晶體有波形,為主芯片壞;晶體無波形,再測晶體兩腳的電壓,有電壓是晶體壞,無電壓是主芯片壞。
如果色度顯存無波形,測BIOS的A區和D區,如果A區無波形,再測金手指上的阻值、波形及電壓,如果正常,再測BIOS的阻值。如果BIOS的A區有波形D區無波形,為BIOS壞,BIOS的A區和D區都有波形,為主芯片壞。
2.顯卡插上不能運行windows,為主芯片壞。
3.顯卡畫面出來就死機:
用電阻法測色度顯存的對地電阻,以及判斷線路。在阻值正常的情況下,用示波器測色度顯存的數據端的波形,兩個色度顯存都要測,哪個色度顯存的波形不正常,就是那個色度顯存壞。如果阻值和波形都正常,就是主芯片壞。
色度顯存的電壓和波形的幅度如果不夠,取下色度顯存,再測電壓和波形。如果恢復就是色度顯存壞;沒有恢復就是主芯片壞。兩個色度顯存的波形是一模一樣的,如果哪個出現波形異常,就是那個色度顯存壞。
4.顯卡亮度很暗:測亮控電阻的電壓和阻值。
5.顯卡的亮度很亮:用烙鐵重新焊一下亮控電容,再用洗板水洗一下。如還不行,為主芯片壞。
6.顯卡底色偏色:主芯片壞。
7.顯卡不能玩3D遊戲:主芯片壞。個別顯卡是加速顯存壞或者晶體發生偏移。
8.顯卡驅動程序裝不上:主芯片壞或者顯卡BIOS資料被破壞以及用錯BIOS。
9.行、場不同步:
先測阻值,判斷線路。阻值不正常,線路正常,則再測波形,無波形為主芯片壞;有波形行場控制器壞或者VGA頭壞。
數碼卡出現0D、31的提示:金手指到顯卡主芯片的輸入端的任何線路出現問題,都會導致顯卡提取信號丟失。主芯片的輸入端所有信號出現問題,顯卡將不工作。
BIOS 的對地電阻在450-700Ω之間,信號由金手指輸入主芯片,由主芯片發出尋址信號到BIOS的A區,再由BIOS的D區發出數據到主芯片,由主芯片處理信號後存到顯存。主芯片的輸入端包括金手指上的所有線,BIOS的所有線,這些都是顯卡不亮機的主要故障部位。當數碼卡出現0D、31的提示時,顯卡不亮機,故障即發生在顯卡的輸入端。修理的方法是先檢測金手指到主芯片輸入端的線路,主芯片到BIOS的線路,然後用示波器測波形,檢測主芯片有無壞。
AD線與AD線之間的阻值必須大於800Ω,AD線擊穿,阻值會偏小。若用萬用表測金手指AD線對地電阻不正常,測芯片腳對地阻值正常正說明芯片腳到金手指的線路有問題,如果芯片腳不正常,則是芯片壞。
測BIOS的對地阻值,必須拆掉BIOS芯片再測。測BIOS的波形,必須有BIOS的芯片,而且該BIOS芯片是好的。
插上顯卡,主板不工作,是由於顯卡上的AD線與AD線之間短路引起的。可用隔離法檢測。如果隔離法也開不了機,為主芯片壞。主芯片要一樣型號才可以代換。色度顯存嚴重擊穿也會導致主板不開機,色度顯存擊穿會很燙手。
顯卡驅動程序裝不上,多為BIOS壞導致。插上顯卡後AD波形低於3.5V,取下BIOS芯片,BIOS的電壓低於4.5V都是主芯片壞引起的。

顯卡的各種偏色、亮度不夠或過亮,還有一片白光無輸出的故障,其區域都在顯卡的輸出端。
圖像是由紅、綠、藍三基色組成的。當色度顯存和加速顯存送過來的圖像信號在主芯片經過處理後,變成單一的紅、綠、藍三基色信號。經過R4、R5、R6分別進行輸出。在輸出端斷開R4、R5、R6的上端,主芯片輸出的紅、綠、藍三基色對地阻值在75-150Ω之間(也有的顯卡是200Ω),誤差在2Ω之間。紅、綠、藍輸出的電壓、波形是一模一樣的,波形幅度在0.5-1V之間。此波形、電壓和阻值由主芯片提供。R4、R5、R6是限流保護電阻,最大的阻值是150Ω,一般在150Ω以下,而且要一模一樣大小,不許有誤差。
R1和C1、R2和C2、R3和C3組成的是RC振盪均衡電路,作用是保證把紅、綠、藍色度信號的波形、電壓固定在一個恆定值進行輸出的(就是穩定圖像信號的輸出)。C1、C2、C3的容量一般在10-50PF之間。R1、R2、R3的阻值一般為75Ω,也有的用100Ω。Q1、Q2、Q3相當於一個二極管,對圖像信號器穩壓作用。L1、L2、L3起限流保護作用。

网友:
很有參考價值的顯卡檢修資料,
謝謝 p大分享!

网友:
很不錯的顯卡檢修資料...有空可研究一下...
謝謝...

网友(2010-08-23):
很實用参考資料,哪天若遇到問題時,就有教學的資料為方向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