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 YEAR 300W電源插錯電檢修

楼主(2009-06-16):
初次發文,請多指教。

此次準備修理的300W電源內部電路板。
故障原因是使用者插錯電,未切115/230V開關就去插冷氣插座,噗滋一聲後就沒反應了。

將整流電路區的元件拆卸後,電路板上發現一個燒焦的地方,元件燒毀的高溫使黑色的焦油狀物質覆蓋在該處,不過因為採用防火電路板的緣故,並無更嚴重的燒穿情形。

開始進行故障點檢查,使用電錶歐姆檔測量保險絲,其已呈現斷路,代表電源供應器內部存在短路情形,使保險絲過電流燒毀。

橋式整流檢查亦無異狀,接著檢查MOV元件,燒焦位置旁邊的MOV經測量後呈現高阻抗,代表該MOV元件為正常(MOV平常應為開路狀態)。

測量位於燒焦位置上方的MOV,呈現出僅數歐姆(紅框中所示的7.7歐姆)的低阻抗狀態,代表其已經發生擊穿短路。

因為MOV在兩端電壓超出其規格值後,會呈現近似短路,所以將熱縮套管外皮剝開後,可以看到該MOV因為承受短路電流的大能量,已經燒毀爆開,外包的熱縮套管避免元件燒燬影響其他零組件,擴大災情,不過包熱縮套管最主要的目的是延長並維持其短路狀態,除了阻止故障電流流進後端電路外,也讓保險絲有足夠時間來熔斷。

更換同型MOV及保險絲,並檢查功率級一次/二次側元件無短路後,嘗試送電,電源已可恢復正常運作。

网友:
狼仔大大一直是我的偶像,沒想到在此能看到大大的維修文..

最近因腳傷又加上有些"生意文"使得心情相當低落,看到此文整個心情都

"爽"起來了,希望狼大能常來分享維修經驗,謝謝...

网友:
感謝狼大....
我來推一下....
狼大要不要先到各版去回回文....
就可以直接把圖貼進來囉..^^

网友:
狼大來了 偶像..............簽名簽名

网友:
看了大大 很多在別的論壇貼的文章都很不錯 ~..~希望大大能夠常來分享 ~

网友:
讚拉
逛其他論壇時,最想看的就是狼大的發文n_131|
 偶像n_092| 偶像:on_092|

网友:
百聞不如一見,幸會、幸會!

p大身體要保重,祝 腳傷早日復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你的精彩文章充實本論壇。

网友:
MOV 金屬氧化變阻体,暫態電壓抑制器,功能為電壓波尖消耗,
選用電壓額定值為最大電壓的120%,估計暫態能量,突波電流額定值.
過電壓時阻抗下降,消耗暫態能量.安裝在交流輸入端.
會焼毀是否額定值太小?
請問狼大 MOV型號 ?

网友:
插錯電後燒毀, 可見保護電路有正確工作!

非常感謝狼大的分享, 並解釋說明了 MOV 燒毀呈現短路現象與包膜加長其熔斷保險絲的功用!

謝謝分享!(那台電表蠻酷的, 都不用轉!)

网友:
謝謝狼大的好文章
下次如果遇到類似狀況的話
就知道該從何下手了!

网友:
狼大也找到這來了~感謝狼大精彩的文章 期待狼大的教學文章~也是很精彩喔~

网友:
哇塞!
沒想到狼大也來囉~
這下又多一位好老師可以問了

网友:
一般如果是插錯電的 !!!

我都不太敢修 ~~~~

因為有一次我也是修一台也是插錯電的 !!!

換了一堆零件 , 本以為修好了 ~~

結果

一送電 ~~ 電光四起 陣陣白煙 ~~~

真是嚇死人了 !!!

楼主:
沒錯,有些炸管子的電源通電前會有陰影,而且修完又炸的通電前陰影又會更大,甚至按下開關前都會躊躇一下

网友(2009-09-22):
炸管子的電源通電前會有陰影

這句話有先收下了,之前有看過護士接電源線.

火花四起,旁邊的打針護士,把人家注射一半的針筒丟下

血液還回流的恐怖狀況.

感謝狼大無私分享

网友(2010-02-10):
多學到了一招
感謝狼大無私分享

:)

网友:
狼大您好
包熱縮套管的用意會認為是為了防止該零件往四面八方炸開
因為有提到

不過包熱縮套管最主要的目的是延長並維持其短路狀態,除了阻止故障電流流進後端電路外,也讓保險絲有足夠時間來熔斷。

是否也是一樣的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