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徵求俗擱大碗的CPU散熱法!!

楼主(2009-06-16):
大家集思廣義!分享一下在這炎炎夏日如何替高溫的CPU消暑呢??
當然辣! 刮掉變質的散熱膏~吸掉陳年的灰塵!補上好一點的散熱膏是前題喔!!

网友:
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不要開機

這樣就不會有發熱的問題囉.................. 撲.....別打我!

网友:
沒錯,阿水大大的方法是最根本的解決方法,但是如果你是沒有用電腦可能會死的一類人,本人提供一些治標的方法:1.換風扇。把原來舊的小風扇或原廠風扇換掉,花個三五千元買個頂級的風扇或水冷系統是不錯的選擇。2.換CPU。把原來高熱型的舊型CPU(待機約50幾度)換成新型雙核心的CPU(待機約30度),或換成比較差的賽揚或散步龍的CPU(待機約40度)也是可以的。不過以上選項需要一些預算,如果真的沒有預算,有一個速成的方法:家裡有冷氣的人,重新拉線,把電腦搬到冷氣出風口直接對著CPU吹,溫度應該會少個10度左右。如果家裡沒有冷氣只有電風扇的人,可以把大型電風扇直接對著CPU吹,溫度應該也會少個5度左右。以上方法各位大大參考一下

网友:
側板加個風扇應該有幫助

网友:
去買個四方型通風扇,幾百塊而以,直接當側板固定住就好了

网友:
春夏秋冬 CPU使用應該都一樣
需要特別照顧時 就是病了
生病記的看醫生

网友:
不要裝機殼,散熱就變好了,但是怕灰塵.

网友A:
大約十年前做過一件傻事, 那時第一次架server, 想說要24小時開機 散熱的問題要做好 所以突發奇想
把主機板 電源及其它相關的東西拆下來裝到一台小冰箱裏面. 哈哈 這樣夠冷吧

网友:
找一家有無線上網的飲料店 點一份餐 坐他一個下午 既省錢又划算

网友(2009-07-16):
引用 网友A:
大約十年前做過一件傻事, 那時第一次架server, 想說要24小時開機 散熱的問題要做好 所以突發奇想
把主機板 電源及其它相關的東西拆下來裝到一台小冰箱裏面. 哈哈 這樣夠冷吧  ...

呵呵
冰箱很潮濕的 這樣不會短路嗎?

网友:
異想曲~
從冷氣出風口拉一條風管到CPU吸風口~ 哈哈~這樣一定夠冷~
或電腦放在冷氣出風口吹的到的地方

网友:
可以改成很炫的水族箱電腦..
http://www.oc.com.tw/article/0303/readiyarticle.asp?id=1298

网友(2009-09-10):
各位大大真的是創意十足ㄚ!
笑到臉都紅了,身體也會熱起來,
人家"二等兵"想問[如何替高溫的CPU消暑?],確...越來..越熱....鬧!
哈!降頻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