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零件資料方法

楼主(2009-06-16):
在古老年代, DATA SHEET及線路圖是厚厚一本書 , 在現在電腦網路方便多了, 因有幾年沒摸電子電路 ,對這些東西有些生疏,如今猶如菜鳥 ,再重新學習查零件代換資料, 製作此表分享給各位新手,也請版上維修老手幫忙補充.

首先利用這網站
http://www.alldatasheet.com

輸入零件代碼 查看

找到所要零件網頁   (畫面上部)

網頁(下半部)
紅色圈圈處 按下去

零件 DATA SHEET下載處

零件代替品  型號

下載完成資料表

資料內容則可參考

atai 大的分享的 "如何看DATASHEET"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530&extra=page%3D1

网友:
圖文並茂, 寫的非常好, 可以給不會使用的人參考! 可以當做教學! (建議置頂)

最後只要加上存檔, 就算完整了!

謝謝分享!

网友(2009-12-03):
圖文並茂,現在電腦網路方便多了

网友:
感謝版主教學,對以後查資料幫助很大…

网友(2010-04-12):
感謝J大分享 這對查尋資料幫助真的很大 受益了

网友:
好方便的網站
這樣省下了不少時間
感恩阿

网友(2010-05-16):
回复 网友A:

很方便的網站
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很方便的網站!!3Q~

网友:
終於會用囉!感謝~~

网友:
可能是我還不會看零件編號,從壞掉的電源拆下的開關晶體(應該就是各位所謂的MOSFET之類)D209L,但找不到.  換拆另一邊各位所謂的蕭特基,但也沒找到B1545這玩意,呵呵,真是隔行如隔山呀

网友:
http://cn.alldatasheet.com/
這是簡體中文版

网友:
70T03H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M70T03H
85T03GH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85T03GH
請問如果要查上面主機板70T03H以及85T03GH的MOSFET各個輸出角位的電壓
要怎麼看呢~? 網頁上的PDF裡面的資料小弟不知道要怎麼看,煩請各位教導一下
Thanks~

网友:
這兩顆都是單純的NMOS...
原則上並沒有輸入輸出電壓的定義...
你可以把他想成是一個開關...
由G點電壓來控制開關的ON/OFF...
VD會大於VS...
VGS外給...IDS又跟VGS和VDS有關...
所以各腳位的電壓...
還要看週邊電路才能定義出來...
至於電壓電流的關係...
參考DATASHEET中 DC-IV CURVE...
或者用二階方程式...
代入DATASHEET中一些相關參數計算...
這部份就請參考電子學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