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那裡有PS2鍵盤及滑鼠插孔的規格標準定義?

楼主(2009-06-16):
請問那裡有PS2鍵盤及滑鼠插孔的規格標準定義?
謝謝告知!!

楼主:
謝謝!!
請教一下若PS2插孔會出現錯誤 , 大多也都是+5V供電短路失常嗎?
還是其他原因呢?

网友:
+5V供電有沒有短路失常我不很清楚

不過可找找ASUS P4B鍵盤失效故障的文來看一看,
聽說是接近PS2插座有一顆小小的電容把他剔掉就沒問題了,有幾種主板會有這樣類似的故障

龐大給的連結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384&extra=page%3D9交代得蠻清楚

順電路找故障點的事,要請電子高手幫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