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S800-MX Reset LED恆亮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09-06-17):
手頭上有一片P4S800-MX 開機有電源無畫面,上除錯卡後Reset LED恆亮,在版上看了一堆有關 RESET 的文,但跑線路我又不知道該從哪開始下手,於是照著版上有的比較簡單的方法去檢測,上次看了W大Gigabyte GA-8I848P775-G 無法開機維修實例後想說也來從零件外觀來檢測是否故障。

上圖紅看圈圈處在AGP座底下有顆MOSFET APM2054N,底板都變色焦黃了,所以就從那先下手,上電後用三用電表去量,G:3.x V ,D:2.x V,S:0 V

看來應該是這顆有問題,因為我不會拆那麼多腳的的AGP座,所以要拆的地方先用版上大大講的和紙膠帶先隔熱起來,
再來用熱風槍把MOSFET吹吹吹吹下來。

吹下來後再量

果然短路了,嘉義是個小地方,在材料行都找不到2054N,後來在拍賣找了另一顆替代的 FDD6690A
ANPEC APM2054NU TO-252 20V 20A 0.040Ω
FAIRCHILD FDD6690A TO-252 30V 46A 0.012Ω

等了三天料來了,換上後果然不再恆亮RESET了。開機測試有畫面(抱歉無圖),安裝XP OK,測試也都OK。
開心開心。

P.S:吹MOSFET真的要有耐心,在下圖有支腳的錫比較多是因為我在解焊時太大力,把板上的接點也焊下來了
還好上方還看的到一點點線路,就用小刀在那輕輕挖、慢慢挖補起來了,好家在

感謝各位大大的觀看,小的原理懂的不多無法為各位解釋為何會故障的原厘,還須要各位大大多多指教。
原要想要寫維修案例還真不簡單,要一邊測試還要不忘了拍照真的很難,在此給 W大和板上常常分享的大大至上個深深的敬意

另附上APM2054NU和FDD6690A的DATASHEET

网友:
恭喜喔,原來AGP供電不良也會導致Reset不正確,我也要來量一下相關的MOSFET,謝謝水大的分享.

网友:
恭喜阿,真的要一邊修一邊測試一邊拍照,真的很有難度。

我常常信心滿滿挑了幾片感覺我修的起來的板子,邊拍邊修,到最後照片都刪掉了= =

弄到放棄,換別片,日復一日,目前壞板數2XX片...

网友:
恭喜阿水兄修復成功,越來越有大師風範...

從圖片上看來應該是南橋供電,AGP供電應該是

如方框所示...

网友:
恭喜修復囉 ~在那各地方 真的很難吹 ~....

网友:
恭喜阿水兄完修!提供成果教學。我想如果
先把mos腳CUT掉應該會好弄一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拆下來後才想到這個好方法。
感謝你提供的好點子。

回复 网友B:
原來是南橋供電的地方壞了啊,猜了好久@@"'

网友(2010-01-08):
我也有一片478主機板 除錯卡 reset 恆亮 , 但是不開機 , 螢幕也沒畫面
電源一插上就自動開機
自動開機時 , CPU風扇有轉 , 不過接 case 的 power led 的燈不亮 , power switch 按10秒也沒反應
正在努力爬文中
謝謝你的經驗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