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機端子接法一問

楼主(2009-06-17):
一位無線電的老朋友在幾年前送我一個耳擴配件,要我回去摸索玩玩...

在當時偶怎麼可能會,連電錶都不會用....

經過幾年下來,又來這論壇混了一些日子,終於學會幾招必殺技,就開始在江湖四處"走跳"跟"騙吃"..

記得當初朋友跟我說吃9v的電,功率沒跟我說,最近問他多少?他也忘了..於是電容買2200uf 25v

就給他用"準"的,誰知組好後電錶一量,整流後+- 18v,來不及了東西都焊好了...

這種av端子我會接,但因為要接耳機所以要換耳機端子..

這種耳機端子有5腳,用bb檔測是 1 - 2(b聲)- 2(b聲)..

請問告位前輩,1 腳是共同接地嗎? 兩邊各2腳分別接正極嗎? 謝謝先..

网友:
不是雙電源供應嗎?怎麼只有接兩條線到耳擴電路板,要有 +V、-V、GND 共三條線。

耳機端子怎麼接最好自己量一量,需要有 3.5mm 空立體耳機插頭來一齊量,這樣才會記得清楚。
電子接頭多如牛毛要記也記不完,還是得要學會如何量接點,還能判定接點或接頭的好壞。
直接接上耳機也能量出接點來,自己動手試看看吧!量好後等您來告訴大家其接點是怎樣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K板主提醒,少接一條地線 GND,好加在沒上電...

耳機端子萬一接錯極性不知是否會燒耳機,我先接單音一邊試試,

結果如何我在PO上來...

网友:
耳機是交流信號極性接反不會損壞,只會相位相反而已,不仔細聽也聽不出有反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k版主...正確接法跟我說的一樣,接法如下...

很高興插電,哇...怎麼只有一聲道,心情開始低落....

從配件到線路一直查,時間過得很快,2~3小時過了,最後不行了只好請出2位不熟的朋友,
                                                                                                    (信號產生器跟示波器)
在沒有信號端處給一組信號,馬上現型了,原來信號一到vr處就斷掉,無法進行放大,請問

是vr壞了嗎?vr新買的,運氣會這麼好嗎?

网友:
那兩隻您稱為無作用的接腳實際上是有用途的,只是您現在沒用上而已。
這是有開關作用的接點,如果此設備內部有喇叭就要接上此接點,不插耳機時喇叭會唱歌插上耳機就不再唱歌了。

這些照片看不清楚您音量 VR 是怎麼接的,不過看電阻值真的有可能是不良品。
可能是因為材料行放太久而氧化導致接觸不良,可以噴點 WD-40 這類的接點復活劑,或是直接拆開看看內部瞧瞧。
這種會氧化的元件對音質的影響還蠻大的。

网友:
這次我也買到一個不良品的VR
為了比較不同廠牌的不同,自己無聊跑去另一間買
結果買到不良品,常常會失聲還要給它喬一喬

P大 您可以買另一種3.5mm耳機座 這種插板式的不能鎖到面板上面,不太好用
另外您要不要使用虛擬地的方式接出正負電源,這樣可當成隨身耳擴很方便
用一顆9V的電池就不錯了,體積又小,我是拿電動槍的充電電池,就可以用超久了
這網站有很多種虛擬地的接法
http://tangentsoft.net/elec/vgrounds.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k板主,我用復活劑噴過,稍微好一點但會有莎莎聲,耳朵不舒服,我直接接av端子

,搞定了...  ,真是畫蛇添足...想順便請教k版主,這種耳機端子的另一種接法可以

教一下嗎?謝謝.....

暫時不給他穿衣服,其實是沒工具挖洞,在電源方面也是草草弄一下,還沒接開關,當開關快要切斷時不知會不會打火,想再接個二極體或在接個穩壓電路,嘿嘿...是希望不知何時能達成?...努力中..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還有另一種耳機端子?說真的這種端子真的不好用,改天再來好好找找..

那種虛擬地接法可能不適用,這耳擴是用4顆op(ha17741)放大,電池可

能推不動,若是我功力又提昇可能還會升級到opa 134,來當前級推動

後級,當然這是一個夢...謝謝啦

网友:
好吧!貼個圖來說明。

右上的接頭是舊款現在可能買不到了,但是作用功能同您這次買的,看一下電路符號就應該清楚其功用了,腳位編號請自己轉換到現在用的。
3 號腳接耳擴 L 聲道輸出,2 號腳接內部 L 聲道喇叭,4 號腳接耳擴 R 聲道輸出,5 號腳接內部 R 聲道喇叭,這樣耳機插頭一插入內部喇叭就會斷開信號改成接入耳機內。

右中的圖是很常見最標準的耳機座,可買到黑色與土黃色,這種可以在鎖在面板上做固定用,少了開關的兩隻腳更容易接了。

耳機座是非常普遍的零件,到大間的材料行找可以找到五六種以上,樓主用的是 PCB 板固定型的,因為少了面板的螺母固定所以較容易因插頭的插入拔出動作而讓 PCB 焊接點鬆動。

電源不必搞的很複雜才是好,最主要的是不要有漣波與交流聲,既然手邊有示波器就看一下電源波形怎樣。

楼主:
謝謝版主,這張圖收藏起來,改天買洗版的工具在一起買,計畫要洗一張sf-106an或小天使的板子

,嘿嘿...有點困難,但人生要有夢才美....

在交換式電源方面,會並聯一個續流二極體,防止在開關機瞬間燒壞開關...

但看了這篇文章,好像也滿常見,所以不會改太複雜,重點還是要把單心線換成隔離線,謝謝版主教導,

若是在實做上有問題再來麻煩版主多多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