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P5P800-VM , 啟動後reset燈恆亮 (完修)

楼主(2009-06-17):
各位大大大家好,在主機板上有哪個元件是吃-5V電壓,小弟手頭上有一塊P5P800-VM主機板,上電後觸發啟動後便馬上自動斷電,於是小弟便開始跑線路,打對地阻值,結果小弟卻發現ATX Power -5V的對地阻值呈現無限大,其他Pin腳的對阻值都還算正常,目前小弟想問的便是,在主機板上有哪個元件有吃-5V電壓,因為小弟上網搜尋的結果,網路上的資料都顯示,-5V只有在擁有ISA界面的主機板才有接線,一般目前新的主機板都將-5V保留為空接,但是小弟拿其他好的主機板來量(沒有ISA介面)-5V的對地阻值,卻有阻抗!這才使我很有疑問,到底除了ISA以外,難道還有其他元件會吃-5V的電壓?

標題不符板規,代為修改。

网友:
發文前一定要看板規阿,舊文多爬,一次看不懂沒關係在換別篇看,重複看重複看,你會發現以前不懂的地方會慢慢開始理解,直到你完全了解那些文章,但是新的疑惑又會在發生,這時候就是升級了!!

你量-5v阻抗無限大,那幾乎是等於空接。

開機動一下,又停掉,你有把12V拉掉開機看看麻?

网友:
上電後觸發啟動後便馬上自動斷電---已檢查主機板供電接頭無短路,
強制啟動  power 檢查電壓了嗎?
是否更換 power 測試?是主機板還是power問題?
己經可以啟動,開機電路ok,若power 也正常有POWERGO,就要看有沒有PCI NB CPU reset .(要有除錯卡)
有RESET 再檢查 CPU POWERGO(要可cpu假負載或自己對腳位).
再檢查CPU V core 是否正常?
......

主機板元件很多,每一個歩驟又有區域性的檢查工作,要一歩歩的查!

楼主:
回復 2# 的帖子 回復 3# 的帖子

非常感到抱歉,沒認真看完板規,這邊謝謝兩位大大的為小弟點破疑問,真的耶!那4Pin的12V電源拉掉,在步上CPU的情況下觸發啟動,風扇會轉了,小弟心中已經有個譜了,已經有頭緒往下查了!主機板上頭有幾顆MOS底下的銅箔異常發黃,小弟會參考各位前輩們的文章往這幾顆MOS的相關電路查下去,有更新的斬獲會再PO文,謝謝各位大大!拍照技術時再爛爆了,不過稍微還能看,照片中,圈起來的是那幾顆銅箔發黃的MOS!
這幾顆MOS皆為9T15gh,N通道增強型MOS。Datasheet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46815/A-POWER/AP9T15GH.html小弟會慢慢找看看有無代用料,會先把這些MOS換掉。(這星期都在準備期末考.....暫時不能在搞這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機有點濫
看不清楚........

网友:
最好在白天很亮的時候照相,而且要設定近照.
光線不足時,不容易照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謝謝cnpan大!

這邊小弟又發現一個跟先前不一樣的狀況了,感覺好像比之前更慘了!(目前並沒有對主機板動手術),我換了幾顆Power測試,有的Power一觸發之後便斷電(就算沒裝4Pin電源也是如此),而有的則能正常觸發(包括裝上4Pin電源也是如此),但是北橋非常的燙手,AGP槽旁的兩顆9T15GH嚴重發燒,感覺蠻慘的,覺得修好的機會蠻渺茫的,好像之前在網路上看到的P4P800的通病很像,不知道該往哪方面思考?

各位大大,我可不可以參考阿水大這篇的思路來查看看?感覺跟我這問題很像?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430&highlight=%E9%96%8B%E6%A9%9F

网友:
 我那片的問題是開機沒零件會燙,也不會自動關機, 但RESET恆亮。
我的橋也不會很燙,北橋非常的燙手....不知道會不會是掛了。兩顆9T15GH有沒有量這電壓多少?下手量看看吧。

還有感覺你好像是用手機還是WEBCAN照的,找台有近拍的相機試看看吧。

(剛剛才在網拍買台故障相機,270元。不知道修不修的好@@)

网友:
有的Power一觸發之後便斷電,而有的則能正常觸發---表示有mb這邊有漏電,才會因供電能力不同,造成不同的反應.
如阿水的說法,先檢查南橋供電電壓 (P C R 檢修三歩驟).

楼主:
首先這邊先謝謝各位大大為小弟提供思考方向,小弟這塊版子修好了!
有關自動斷電的部分已經排除,ATX電源並沒有短路的跡象,我上除錯卡之後,主機板都不跑碼,reset燈恆亮,CPU無電源(4 Pin 12V的電源有接上),於是小弟便把問題從南橋查起,經過P、R、C三大檢查步驟檢查後,小弟發現南橋供電正常,但是clock卻不見了,接著便著手更換石英晶振,問題仍然存在(糟了!我不知道往哪查下去了!),抱著病急亂投醫的心態,上網找相關案例,結果便找到這篇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19172跟我的問題好像,只好死馬當活馬醫了,換石英晶振旁的諧振電容。重新再測試一遍。太棒了!成功了!

後記:
這塊版子問題又出現了,因為小弟覺得那兩個貼片電容焊的太難看,就想說和漂亮點,結果,reset又恆亮了! (正在努力中,想辦法把它搞好!)好像是我在焊接時,零件受熱時間過長,導致零件損壞了!
另外,有時候除錯卡跑碼時,會檔碼(忘了是什麼code了!),覺得好像是CPU作虛焊了!蠻麻煩的,以後再想辦法了!(手邊沒有熱風槍、預熱台,遇到這種問題只能投降了!)

网友C:
恭喜你找到問題點,在處理smd元件時最好有熱風槍會比較方便。
常常在維修時最怕手賤,明明修好了又想要完美確把其它零件搞壞了

网友(2009-10-25):
引用 网友C:
恭喜你找到問題點,在處理smd元件時最好有熱風槍會比較方便。
常常在維修時最怕手賤,明明修好了又想要完美確把其它零件搞壞了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