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775G 他按power後,無任何動作?

楼主(2009-06-17):
原來啟動後,蜂鳴氣一直狂叫,怎麼清理金屬點,或是插槽都沒用,後來把一些背部的焊點補錫後,就不啟動了,風扇也不轉,
請教大大,這不知要從何查起?
權限不足無法上傳照片。

网友:
很新的板子...看是不是在保內...  775的板子很多還在保固中...
技嘉的話 有延長2個月 以週計算 0632  就是 2006年 32週 等於8月
自己在加上2個月(加8週
....  這幾天去技嘉問的 她們說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有延長 2個月 ...----害我損失2塊 板子 ~\我給他殺肉以為過保.

网友:
開機後,蜂鳴器一直狂叫-- bios 的呼叫要用心去体會,是用耳朵去聽狂叫中的長短,再查代碼去找.
或者是買偵測卡看代碼,再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後來把一些背部的焊點補錫後,就不啟動了,風扇也不轉, .........

版大這樣做有可能被廠商判定人為無法保固,若板子真在保固內,那你就虧大了!

保固內的東西有故障就交給廠商處理,不要讓自己的權利睡著了!

楼主:
蜂鳴氣一直狂叫

蜂鳴氣一直狂叫,其實是一直急促的ㄅㄅ聲,就是我們會判定記憶體接觸不良的那種急促聲,只是現在連較一聲都沒有。
不知該如何是好。且是94.07出產的,已過保很久了!

网友:
過保 那就 ~ 修修看吧 ~....
要有東西阿 ~ 除錯卡阿 ~...阿不然 大家如何幫你阿 ~.
注意一下 你板上的 跳線 ~還有各部位 或許原先 可以叫 之後你人為 撞件囉..也不一定
會叫是好事........
.最好把你動手腳的 地方 拍給大家看 ~看你是如何破壞的....還是有WHAT 地方 阿絲...
775座 注意一下 裡頭的接點 看有沒有 歪囉.

楼主:
.最好把你動手腳的 地方 拍給大家看 ~看你是如何破壞的

再補上圖照
我把24PIN的電源座,及這4個是MOSFET還是....補錫,就不再叫了!煩請各版大賜教、賜教!

网友:
那是控制記憶體部分的 MOSFET . 83301GR
也是要插除錯卡 ~才會知道阿 ~是哪裡有問體. 在來就要看 是哪裡有問體
.在往哪裡查 ~...可以看看 以前的文章 ~你就知道 先往哪個方向去查囉.

就不啟動了,風扇也不轉
... 有過電嗎?
量 PW (啟動針腳)有電壓 嗎?.... 如果啟動不了..  就往開機的方面.
ATX 電源座 也要量量有沒有 短路 ...很多資料你要先去爬爬  舊文章~...
在來把結果告訴大家
這樣大家才有辦法幫你歐.

楼主:
報告版大

是沒有過電,跟沒有電源一樣的狀態,所以有除錯卡也沒有用呀,
經版大的指引,SW有5V的電到,但USB的5V電壓沒有到位,是不是這樣才連風扇也不轉,可是我也又查了一下午 ,看不出那裡短路
若F2拔除後,有再往前查,到F1都是0.66V,不知版大有何指引?

网友:
就是不觸發~~你要往 ~綠線 紫線 查... 它們接的東西. 就一個一個判斷..
一般待機的 時候 觸發 PW 會有電壓.
電池 還有晶振 還有跳線有沒有跳對地方 都要注意一下 ~
你有沒有看看你的POWER 有沒有問體 ~.......
(該不會你的POWER 有沒有換顆試)

看它們 是通往 IO  南僑 .
看看舊的文章 歐 都有說明
...我知道的不多 ~ ...只能這樣簡單的跟你說一下下.

楼主:
收到

我再繼續

网友:
把24PIN的電源座,及這4個是MOSFET還是....補錫,就不再叫了!
24PIN的電源座是否已確認未接地?(短路不是用看出來的,是有計畫確實的用電表量出來的)
有些 pin 不一定是與周邊的銅泊銲在一起的.

若能回復到狂叫的狀態時,再談找ram的問題.(另外問題是如何去清接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