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LCD螢幕之蟲蟲危機(注意,有點噁心)

楼主(2009-06-18):
最近被委託修理一部AG NEOVO的F417,故障情形為顯示異常,沒想到拆開後:

一些焊點底部被一堆螞蟻屍覆蓋。

橋式整流接腳之間同樣被塞滿。

交流輸入EMI濾波電感接腳也有,不過少一點。

一次側開關晶體接腳最多,幾乎完全淹沒三隻腳的焊點。

電路板正面,一次側開關晶體三接腳間的空隙也被"蟻屍"佔據。

很奇怪的是這些螞蟻專挑一次側電路下手,二次側與Inverter部分完全沒有,看來螞蟻追蹤同類味道的特性使牠們"前仆後繼"往這些接點送死。

在清理蟻屍及補強焊點後,檢查無元件損壞後試通電,已經可以正常運作。

心得:大家用電腦吃東西時要記得收拾好殘渣,以免把小昆蟲吸引來,往溫暖的電腦內爬。

网友:
太酷了  '' .......真難想像原使用者他怎嚜照顧螢幕的

网友:
應該是溫度把他們引來的,我修這許多台電腦裡面也有成堆的螞蟻屍體,只能說裡面的溫度很適合螞蟻築巢。
昨天修一台LCD是打開裡面有蜘蛛絲(有包蛋的那種)@@" 清一清就可以開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交換式電源可以分為(1)初級迴路 (2)次級迴路( 2者接地不能在一起~~不然會讓電路擊穿一片~~可能就不能修了)~~如阿水兄所說因溫度的關係會引來螞蟻 & 小強~~且一般會在初級端因高電壓而被吸過去~~如螞蟻須累積一堆後造成漏電或短路~~但小強因水份多~~瞬間就會害power掛了~~它们可稱為螢幕殺手~~

网友:
很難想像 ~~ 螞蟻觸電的瞬間 !!!

以它們的體積 那個電壓 對它們應該是非常之大 !!!

就這樣啪 !!! 的一聲結束了它們的生命 !!!

网友:
我還常遇到壁虎整隻卡在POWER電路板底下照成阿撕死掉的,整個就只有臭能形容。電路短也因短路而燒的一片一片黑黑的。

网友:
螞蟻也沒頭沒腦的闖進了電子的世界!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小強被炸才噁心,又臭又難清。

楼主:
螞蟻也有蟻酸,所以用去漬油把整片PCB洗過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螞蟻也有蟻酸,所以用去漬油把整片PCB洗過一次~

螞蟻有乙酸阿,第一次聽說.

會不會喝奶茶噴進去液晶裡頭,變螞蟻窩阿.

我還見過主機裏面,有~死老鼠~的,臭氣熏天,阿彌佗佛....善哉善哉

网友:
狼大也來這po文啦,看到專業的來了... 我這看熱鬧的... 只能閃一邊去了

网友:
好加在 我都沒碰過這些 只是 有的拆開後 都有蟲、蚊啦 跑出來

楼主:
小小強在CCFL高壓端被電死的案例也遇過不少,尤其是奇美的為多,推測是因為其散熱孔為長型所致(小小強比較好鑽進去)。

网友B:
在此分享一個更嘔心的案例
曾經幫某網咖修電腦主機
打開一看..............
發現一條長長爛爛的保險套躺在機殼底

网友:
我常常碰到,而且我是碰到壁虎呢! 其實家電周圍的東西部要放一些吃ㄉ,不然會造成後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現一條長長爛爛的保險套躺在機殼底

嘩....這實在是太噁啦~

网友:
在使用電腦時. 盡量不要有食物殘渣. 可預防 不必要的麻煩.

网友:
 原來....蟲蟲也會跑進去...... 要是我碰到那種要維修的我可能不幫了.....

楼主:
朋友的螢幕是放在老式房屋的一樓,偶爾會看到蟻類在牆上爬,所以大概是因為溫暖才吸引螞蟻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