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捷寶JCR3689電子鍋維修紀錄

楼主(2009-06-18):
這是同事家的煮飯鍋,因為雄熊掛點拿來修
插電後完全沒反應,研判電進不去,拆開後量溫度保險絲電阻無限大,更換後工作正常

以前送修過

以前送修過

罪魁禍首,溫度保險絲

罪魁禍首,溫度保險絲

172度C,10A,250V

172度C,10A,250V

网友:
謝謝分享 ~  煮飯的電鍋 好像常常這樣       有時會跳~
無容絲 開關 有時接很多電器的時候 ~\
可能電鍋的W特都很大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電工法規上規定廚房插座要有專用無融絲開關的獨立分路就是要應付這種大耗電的家電。
電鍋在煮飯時也儘量不要同時使用微波爐這類用電爐具以免電流過大而跳電。
使用吹風機時也要暫時關掉冷氣,這些都是用電安全。

网友:
看來電鍋也不會太難修理
有空來摸摸看

网友:
不過會壞這個表示可能有空燒(超溫)或是加熱器內有部分短路(電阻降低電流升高),要注意會不會再發生。

楼主:
小弟也懷疑是空燒掛點,上零件前測過電阻值都還好,歐巴桑用電器真的是看的心驚肉跳

网友:
建議中間圓圓的那個肚臍一起更換

网友:
先看內鍋有無變形
看加熱器有無髒
看肚臍有無髒
加熱器跟肚臍內鍋有無髒...用砂紙磨乾淨
這三樣不檢查反修機率高
如何測呢.....就跟修大同電鍋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一下滷大,那個肚臍名稱叫啥?哪裡能買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們稱中心溫控or中心溫度控制器
說肚臍比較簡單
找小家電批發商購買
或找電器行

楼主:
這台中央沒有中心溫度控制器,那個是空燒安全開關,有放內鍋壓下去,照片下方的微動開關有按下去才會過電
中心溫度控制器這個東西在電熱水瓶一定會有,故障的症狀就是保溫電熱會動加熱電熱不動,水只會溫溫的不會滾

网友:
一般機械性的家電,大部份不外乎,加熱線組,溫度開關,溫度保險絲,微動開關.....

更換時最好還是要符合原數據,例如溫度開關或溫度保險絲.....

另外微動開關則可用耐電流大一點,以增加使用壽命!

网友:
轉...中心溫控器

肥粒鐵軟磁〈Ferrite〉,將其成份之比例予以調配,其居里溫度可
設定120~160℃,以配合電鍋、電子鍋來控制米飯煮熟的溫度。
當米飯煮熟時,內鍋的底部溫度升高,熱傳到中心溫控器,肥粒
鐵軟磁達到居里溫度時,由磁性便成非磁性。硬磁〈永久磁鐵〉
吸不住軟磁,彈簧動作將導桿配合的接點打開,切斷負載,以達到
控制米飯煮熟時的溫度,最後再由保溫系統〈保溫線配合溫控TRS〉
,執行保溫米飯的功能。

特  點
--------------------------------------------------------------------------------

中心溫控器的技術精髓,是在於調配肥粒鐵軟磁的居里溫度,只要
控制肥粒鐵軟磁的成份比例,則不需再調整溫度,此中心溫控器的
溫度準確、穩定度好、使用年限長等優點兼備。

  用 途
--------------------------------------------------------------------------------

  電鍋、電子鍋的炊飯控溫。

  規 格
--------------------------------------------------------------------------------

  CS036

溫度控制:135℃一種。

网友(2010-12-21):
用久了,溫度保險絲也可能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