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大们幫忙

楼主(2009-06-18):
請問各位前輩大大,如下圖中的C494阻抗變小約38.6k 歐姆, 是否會造成L9過電流燒毀??   c493如圖,好像有些crack?
因目前發現主板L29已燒毀..
L29,c345,c493,c494這部份現路是用來濾波??  為何要這樣設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大大,如下圖中的C494阻抗變小約38.6k 歐姆, 是否會造成L9過電流燒毀??   c493如圖,好像有些crack?
因目前發現主板L29已燒毀..
L29,c345,c493,c494這部份現路是用來濾波??  為何要這樣設計??
http://img5 ...

可能是P3V3會有經常性的重負載  造成P12V流經L29的電流較大  若L29內阻稍高的話  L29即會產生高溫則燒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P3V3會有經常性的重負載  造成P12V流經L29的電流較大  若L29內阻稍高的話  L29即會產生高溫則燒燬

請問大大L29燒毀跟C493的阻抗變低有無直接關係?

TKS!

网友A:
可能是高溫使得C493容值改變也使得阻抗也改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高溫使得C493容值改變也使得阻抗也改變了

請問大大C439的阻抗降低會不會造成L29通過的電流升高,而造成L29燒燬?

TKS!

网友A:
不會
除非電容短路 (趨近於o oh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會
除非電容短路 (趨近於o ohm)

感謝大大的解答!!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會
除非電容短路 (趨近於o ohm)

對了!想再請教大大一個問題,為何L29的內阻稍高的話 L29即會產生高溫則燒燬 ??

電感的內阻是固定值嗎?  還是燒毀的電感是屬於品質較不好(內阻偏高)??

Tks!

网友A:
1.流經L29的電流平方值 x L29的阻抗 = L29上所消耗的功率 (轉換成熱能)
2.會隨頻率及溫度變化
3.有可能 ,無法確定  需送回廠商做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流經L29的電流平方值 x L29的阻抗 = L29上所消耗的功率 (轉換成熱能)
2.會隨頻率及溫度變化
3.有可能 ,無法確定  需送回廠商做分析.

謝謝!!真的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