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557 15吋電源正常,畫面時有時無<已解決>

楼主(2009-06-18):
BENQ FP557 15吋電源正常,畫面時有時無

這一顆朋友使用時,畫面會突然暗掉,電源亮綠燈,從後面拍打,就又有畫面了
終於有一天,他再怎麼 k 他,還是沒畫面,說他因為這樣,玩games時已經被秒殺了二次,
當下真是@##@$@$%#$
看我能不能幫他修
心想,哈,我終於有機會試試了

打開看了一下內部 (沒爆容)
想說要拍打才有畫面,有可能是接觸不良

拿筆踫了一下高壓板接點,ya,有畫面...... 趕快用鉻鐵補焊一下

既然都拆開了,面板按鍵的地方也補焊一下了

上電試一下,YA!終於不用拍,也有畫面了

之後上電用了一整天也不沒異常,真是太開心了
第一次修LCD,就遇到這種簡單的,沒什麼技術性,大大們請勿見怪
最近也託朋友帶回來了熱風槍和假負載,不然有些零件也拆不下了
希望有機會可以修一片主板看看,努力中……

网友:
謝謝分享 ~雖然只是 接觸不良~  但是 也是要有經驗 才知道拉~
對不懂的人   是很難的~
所以 能修好 就是一件好事~.

网友:
它就是欠打
以後沒機會打它了

网友:
印象中這台是變壓器部份比較容易空焊,至於高壓接口如果會接觸不良應該是會出現火花,接點會變黑,按鍵若不順補焊意義不大,換掉比較有用,純粹提供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變壓器部份比較容易空焊~~這是確定的~~變壓器部份請再補焊一下~~不然又會被秒殺好幾次~~

楼主:
哇咧~,那等會兒再拆來補焊變壓器,真是希望以後沒機會打它了 ,哈哈

网友:
這一些也要

既然還要再補焊,框起來的這一些舊順便.....

楼主:
感謝大家的建議,都補焊好了,這真是一個難得的經驗。

网友(2010-04-28):
救人哦~
我的情形跟上述一模一樣
但補焊完之後
電源就不亮了
我..是那裡做錯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板子上有沒有錫渣呢?還是有哪些地方有不小心把它短路了?
先看看,如果有,予以排除,如果問題還在,可以在維修討論區求助。

网友:
恭喜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