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400 開機電源燈會閃

楼主(2009-06-18):
(1)我有做過幾台 M2400系列沒獨立顯卡的
一般遇到的問題是~~上方指示燈有3個燈~~開機時會有右邊2個燈閃2~3下就斷電~~
這很好判斷~~像上訴問題一般是南橋脫焊~~拆了重植錫球迴焊就OK~~
或是機器內部短路的~~一般都是黃色的小電容短路~~
這一個機種8~9成是如此~~但如是有獨顯的我就不行~~因為它的獨顯有背記憶體~~不知遇到這類問題~~要如何解決~~或是換一顆新的上去~~
(2)下面這一台(M2400)是我第一次遇到的~~它有獨顯~~剛接到時本想又是獨顯的問題~~但運氣不錯~~按下POWER鍵後電源指示燈會閃~~心想因該是內部短路又是電容的關係~~所以就拆了~~下面有一些圖示
運氣不錯~~剛好看到下圖的問題~~
看看旁邊迴路好像是控制電池的~~不管它是控制甚麼的先拆下來看看了~~送電後可以過電~~就不管它了~~(因為客人有說電池壞了)
所以我就開始組裝
組好後~~用自已的HDD開始安裝~~測試正常~~
但不瞭解的是(PIC16C54C)這個BOIS是控制那裡的~~不知有那位大大知道~~確定的是電池指示燈沒修前會亮~~拆了後不亮了~~

网友:
PIC16C54C 應該是用來監控電池的狀態,如果拆下不裝 ,系統無法得知電池電量,就無法有低電量警告,如果充飽電,可能也無法停止充電,可能會造成電池發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cakey大~~寶貴的資料~~因為客戶有說電池壞修好要當桌機用~~所以我有把電路板的電感拆掉~~所以不會充放電~~雖然不是正規的做法~~但還OK~~資料我先留下了~~謝謝

网友(2010-12-28):
拆除充電部分不用,也是個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