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vg900)的ad板故障

楼主(2009-06-18):
請問:我的lcd (優派vg900)的ad板故障,面板是M190EN02軟排線,如何轉成公板ad的插入式的排線?有轉換頭嗎?
這快面板轉成液晶電視好嗎?新手第一次發問各位高手請多指教!

网友:
此版是  LVDS用GM2621版就可以了  請跳線
這位大大 的文給你參考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p?tid=13273&goto=lastpost  ㄊ也是M190EN02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先不用換AD板~~我的做法是把AD板上的銀色的電解電容換一換~~一般是電容容量不見了(約15~20顆)~~成功率8~9成會好~~除非是LVDS的線有破皮~~如有破且造成短路就沒辦法了~~

楼主:
真的嗎?電解電容更換就可以,先來試試,感謝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用換AD板~~我的做法是把AD板上的銀色的電解電容換一換~~一般是電容容量不見了(約15~20顆)~~成功率8~9成會好~~除非是LVDS的線有破皮~~如有破且造成短路就沒辦法了~~ ...

安安 大大說的電容是那種小小的 橫的那種嗎 這種電容不好換吧 而且都看不懂它的容值 又好多喔

楼主:
阿彰大大說的不是小小的那種,一般的電解電容圓筒狀我剛算了,一共16顆,準備把它換掉

网友:
銀色的電解電容~~換一換~~上面有數據如   上10    下16    就是  10u    16v~~修好的機會會很大~~

网友:
TTL的軟排線可以轉LVDS的排插嗎?好像不可以吧!如果面板沒有壞,就從AD板去抓問題,要不然就去拍賣市場找一個殺肉的板子(相同的),公板好像都是LVDS排插或孔插....

楼主:
對呀!這就是傷腦筋的地方,排線可轉換接頭嗎?昨天已全部更換過電容了,可是狀況還是一樣,上電後按鍵板開關無動作,電源燈永遠亮綠燈,訊號線及面板屏線都沒接。

网友:
照幾張片來看看吧~~不然用說的實在不瞭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照幾張相片來看看吧~~不然用說的實在不瞭解~~

网友:
可以用TTL的公板..

网友:
請問一下,TTL的公板.....

TTL的公板,有這種公板,小弟沒有看過,能不能給個資訊....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