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19吋lcd不亮的問題

楼主(2009-06-18):
如果插上vga線到ad板上的接口,燈馬上就不亮了,電源燈一直閃,但把線拆下就可以亮,電源燈恒亮,請指點檢修方向 謝謝

网友:
三星的通病,MCU故障了!
需購買MCU或重刷MCU

网友:
就是MCU故障了!
一般我會換一顆新的~~

楼主:
謝謝解惑 請問mcu要去那買 價格多少呢

网友:
網拍上就有了~~1個約$150~200左右~~且資料會幫你燒好~~但須有熱風槍~~須把MCU換掉

网友:
個人遇過,有的是VGA線短路,開機黑屏,驅動器很燙!

後來聽朋友說把VGA線轉一轉就可以用了可是會偏紅,我就測試把VGA拔掉就開機了。

後來幫他換一條新線,就搞定了!~

网友:
我有一片好的 看要不要買 已燒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