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1722待機白屏?<己解決>

楼主(2009-06-19):
acer1722的螢幕待機白屏,有換過c5707,它是四灯p+i板(12v),我有測到一顆8腳的貼片ic4411,就測出都是12v,因為它是二組線路可以對照,所以我有對調使用,是這個ic4411更換後,c5707就有5v的有無,所以是不是這一顆貼片ic真的壞了,或是說這個ic怎麼測?這一顆買得到嗎?麻煩各位前輩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有白屏就表示背光有亮,高壓板正常吧!問題在AD板及面板上。

楼主:
我己經修好了..........

我找到一顆4431從舊的高壓板中尋獲,我給它換上試看看...結果,5v的on/off就可以控制了,其實我知道是背光的灯關不掉,剛開始我不知從何尋起?知道是c5707,而不知是那顆4411貼片ic也燒毀,因為這一塊板子是p+i(12v),如果把線路分開成二半,剛好是可以對稱去測量,因為有一組的5von/off是ok的(量c5707中間腳),另一組卻一直持續保持5v,所以就是有一組灯一直開著....不知我推測的對不對?所以待機時就會白屏....

网友:
沒錯! 那顆4431就好比BENQ 的FU9024用來開關作用,控制高壓的電源 ON/OFF,剛學來的,而且不只待機白屏,有時還會出現花屏...

网友(2010-12-28):
是開關電路損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