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STPS20H100C如何做靜態測量(看不懂DATASHEET)

楼主(2009-06-19):
手上有個壞掉的液晶螢幕外接式電源供應器,無電源輸出,
正在測量零件,遇到難題了,看不懂這個DATASHEET,不知道怎麼量,
手上也沒有良品可以比對,有大大可以幫忙嗎?

165.79 KB, 下載次數: 338

网友:
它不是有圖示,就2個2極體共陰,想成2根2極體的負級接在一起,A-K單向有偏壓,雙A不導通
當成2極體量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我竟然沒注意到封裝類型上面有電路圖,真是笨啊,
原來就當共陰極二極體測量,瞭解了,感謝小龐大大.

网友:
找替代品通常都是光看規格數字敘述的情況
有時就會忽略看其他地方了n_131|
當局者迷阿..ㄎ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龐大大不愧是過來人,真是了解啊,
沒錯就是你說的狀況,的確是光看規格數字,忽略其他地方了,
當局者迷啊,迷的暈頭轉向.

网友:
一時不查

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