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 TV內加固態電容

楼主(2009-06-19):
請請問各位大大,是否有看過LCD TV裡面有加固態電容器。
何處可以gain到有固態電容器的圖檔,感恩。

网友A:
有沒有加固態電容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一般LCD也有固態電容 (借用論壇內的照片--那顆標X的)
論壇上就很多照片有出現過

NCCn_092|
http://www.chemi-con.co.jp/catalog/aluminum_diagram.html
網拍也有很多賣固態電容的,他們也都有圖可以看

夾雜著"gain"還以為是香港人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土司夾的標示器好有趣!

网友D:
其實那只是鋁殼傳統電解電容喔~

目前自己維修有嘗試在Inverter等工作溫度較高的電路區使用固態電容,效果還不算差。

网友:
另外請問!固態電容標示跟一般電容不同,該如何辨讀...
ex:這顆
16G
同一般電那一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那只是鋁殼傳統電解電容喔~

目前自己維修有嘗試在Inverter等工作溫度較高的電路區使用固態電容,效果還不算差。

想請問狼大,電解電容和固態電容的選用上有什麼要注意的
例如容質和電壓?

网友:
固態電容外觀規格(耐壓,電容量,壽命)與電解電容相同,但是ESR,ripple current,較優.
若電容因工作負載損壞時,使用固態電容可提高規格防止同樣的損壞問題再發生.

网友:
而且固態使用於高溫區,其壽命縮短情形比起傳統電解要好許多。

网友(2010-06-21):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加固態電容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一般LCD也有固態電容 (借用論壇內的照片--那顆標X的)
論壇上就很多照片有出現過 ...

那棵不是固態電容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加固態電容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一般LCD也有固態電容 (借用論壇內的照片--那顆標X的)
論壇上就很多照片有出現過 ...

VG 150   C19(1u50V)
很會壞~~

网友:
壞了就開始水波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土司夾的標示器好有趣!

那篇偶在看時沒發覺
直到大大提出
才發現是打洞的土司夾n_027|

网友(2011-10-24):
圖失效了
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