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問一下指針式的電表

楼主(2009-06-19):
我們都用蜂鳴器那一個檔位測量有無導通,可是我買的這個好像什麼都會通,都有叫,只是大聲小聲,是不是不好,還是那裡有故障,
買還不到一年?
再請教一個問題,像測量導通時這種指針式電錶蜂鳴器這個檔位會叫,那測量多少阻值以上它才不會叫,就因為感覺它好像都亂叫,所以我都還是用數位電錶(無蜂鳴器那一個檔位)
你們看還那麼新,很少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看一下電表附的說明書,通常應該會載明:導通測試在多少歐姆以下會聲響,
以我的數位電表為例,在80歐姆以下就會聲響,當然,大於80歐姆以上就不叫了!

楼主:
真正有夠兩光

真正有夠兩光,說明書沒有寫?

网友:
蜂鳴器檔,就是做短路測驗用而已

一般可以做傳輸線是否有短路現象,別太擴大它的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