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人修電源供應器,但找不到這個零件EA347,請幫幫忙

楼主(2009-06-19):
幫人修電源供應器,但買不到這個零件
SOT-95規格
編號:EA347
如有大大知道那裡有賣這個零件
請告知一下
              感恩!!!

网友:
有沒有規格書可以參考呢?
有的話我想大家會比較好找或是可以提供替代選擇
而且圖片太模糊了
照個清楚點的,然後在位置上畫上框框吧

楼主:
個人照相機及拍照技術太差,真對不起!!
個人非本科系,且是新手
規格及編號
是同事告知我的
零件太小了,真的看不出來.
謝謝.

网友:
這顆常用在輔助電源電路等小功率交換迴路的控制,找看看有沒有其他殺肉可以拆。

楼主:
朋友這顆電源供應器,算比較高檔,因此一般級,無相同零件可供殺肉使用.
謝謝狼大的回覆

                                            感恩!!!

网友:
可到拍賣上去問看看,多家問也許會有零件。

楼主:
謝謝,上拍賣找找看了!!!